[問題求助] 富及第29型全平面電視..如何進入內設定?

楼主(2012-04-19):
求助各位老大:富及第29型全平面電視..如何進入內設定?因垂直高度過高!

网友A:
不知是否為東元OEM的機種,遙控器編號56C
如是的話...
1.按遙控器數字鍵 100 9 9 1
2.電視本體目錄鍵轉換
3.音量大小為調整
4.設定完成後按遙控器 提示 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否為東元OEM的機種,遙控器編號56C
如是的話...
1.按遙控器數字鍵 100 9 9 1

回lhc大大:不是東元OEM
cpu編號為13-T7M134-03M01
              8859CSNG6ED5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lhc大大:不是東元OEM
cpu編號為13-T7M134-03M01
              8859CSNG6ED5

明天給你答案@@紀錄都放公司~明天上班我在記起來

晚點在PO給你

网友B:
1.-先按MENU再按數字(1976)即進入內碼設定目錄,

2.-數字(7˙8)是選擇大項目,

3.-選台(上˙下)是選擇小項目,

4.-音量(大˙小)是選擇數值。

5.-按MENU。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按MENU再按數字(1976)即進入內碼設定目錄,

2.-數字(7˙8)是選擇大項目,

報告chyiren 老大:照您所寫..不行阿!(我是開機狀態..下去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先按MENU再按數字(1976)即進入內碼設定目錄,

2.-數字(7˙8)是選擇大項目,

1.-先按MENU再按數字(1976)即進入內碼設定目錄,

2.-數字(7˙8)是選擇大項目,

3.-選台(上˙下)是選擇小項目,

4.-音量(大˙小)是選擇數值。

5.-按MENU。

用這方法就可以了

MENU要在4秒內輸入完1976要很快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chyiren 老大:照您所寫..不行阿!(我是開機狀態..下去按.)

需用原廠的遙控器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先按MENU再按數字(1976)即進入內碼設定目錄,

2.-數字(7˙8)是選擇大項目,

jackhiphop +chyiren 老大..依照您們所指示下去按..還是不行.無法進入..遙控器是原廠的..

附上機型FTV-294FT謝謝您們

网友D:
按電視本體音量小.到最小後不放.在按遙控器 0 鍵3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電視本體音量小.到最小後不放.在按遙控器 0 鍵3次.

回lin 大:按電視本體音量小.到最小後不放.在按遙控器 0 鍵3次.畫面都無動靜..殘念!

网友D:
按電視本體音量小.到最小後不放.在按遙控器 頻顯 鍵
這是ftv-214ft機種..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電視本體音量小.到最小後不放.在按遙控器 頻顯 鍵
這是ftv-214ft機種..試試看 ...

太感謝lin 大哥.已進入內設定.並完成高度設定..按遙控器 頻顯 鍵..您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