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華碩ASUS VH222 22吋液晶螢幕故障維修

楼主(2012-04-19):
型號
剛開機故障畫面
開機三分鐘後故障畫面(伴隨很多閃動橫條紋雜訊,照片看不大出來)
拆開外殼
P/I板電容目視正常
但是我決定全部更新日系電容(空位還多補了2顆)
A/D板也順便更新4顆電容
背板重點式補銲
面板型號
組裝測試OK

网友A:
這也是電容的問題喔?

网友A:
最近這邊很冷清~
不夠嗆!不夠辣!
好像沒什麼迴響!有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這邊很冷清~
好像不夠嗆!不夠辣!
好像沒什麼迴響!有點..... ...

小弟猜測!!因為一開始白畫面~~放三分鐘就好一點!!
WET不管怎樣都是電容先全部換了再說!
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也是電容的問題喔?

大仔~~~
是的
我先把P/I板電容換新後測試就OK了。
A/D板電容是後來順便換新的,所以確定不是A/D造成的。
這批金山電容做的很漂亮也很大顆耐壓也很高無爆無禿無變色,拆下來量測容值也正常。
LCD 20090.03出廠,剛過保就故障,壽命估的真精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仔~~~
是的
我先把P/I板電容換新後測試就OK了。

『這批金山電容做的很漂亮也很大顆耐壓也很高無爆無禿無變色,拆下來量測容值也正常。』
這就怪了?
什麼都沒問題!為何是它的緣故!
是漏電流太大的關係嗎?

网友:
辛苦囉
很好的經驗

网友B:
請問前輩是從那裡判斷出來的,要加裝二顆電容值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前輩是從那裡判斷出來的,要加裝二顆電容值呢

小弟我多言一下…
竹馬大…您可以追一下線路,看路徑上現有的電容值,加用同型的就可以了 !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經驗:)
抄入筆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仔~~~
是的
我先把P/I板電容換新後測試就OK了。

+1   怎麼事PI板問題??

网友:
現在低階螢幕用料越來越縮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前輩是從那裡判斷出來的,要加裝二顆電容值呢

謝謝~su_fei大~代答了

原始設計者電路設計最佳化(2顆電容並連),所以加裝同型電容可延長使用壽命。

而老闆為了COSTDOWN,下令減少2顆電容。一來省成本二來過保即壞,讓消費者換新機這樣才有錢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這邊很冷清~
不夠嗆!不夠辣!
好像沒什麼迴響!有點.....

大仔~~~
其實各版也是相同的情形
因為維修實例已打散分區
所以才會有如此的感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我多言一下…
竹馬大…您可以追一下線路,看路徑上現有的電容值,加用同型的就可以了 !

原來如此,感謝su_fei大喔,趕緊抄筆記
真是受益無窮喔
==========
更感謝wet大大發這篇文章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仔~~~
是的
我先把P/I板電容換新後測試就OK了。

wet 大大  讚哦
  這樣的故障畫面
不依靠測試工具 能即刻排除它異  直接下手外觀完整無異的電源高壓板
太厲害了

网友:
這又是一經驗了!!煞無原因就給它換電容!!說不定就.....!!!感謝分享!!

网友(2012-05-26):
感謝分享~要是完全看不出來哪還真得追的粉辛苦,不過先將電容換下~這真的有點技巧性維修哩~學起來鮮

网友:
勵害~之前有別的螢幕也把電容全換還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