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二極管的疑慮

楼主(2012-04-20):
請教...關於二極管,如果型號不同,但耐壓值一樣,是否可以替換?

例如 :
1N914 參數 : 0.15A / 100V

而小弟發現:
1N858 參數: 0.15A / 100V

如此, 是否就代表可以替換?

因為搜尋很多文章都是介紹種類~

但型號很多種, 不知道更換時, 有沒有哪些注意重點?

网友:
替換時要注意二極體種類是否相同.
電壓電流相等或是大於原來的規格.

网友:
你好︰
歡迎你加入這個園地,初到一個新地方有問題不用急著發問,先查看看舊文中有沒有答案。

http://bbs.pigoo.com/thread-18183-1-1.html

謝謝你的配合!

网友:
到底是哪個替代哪個?
一般小信號的替代比較沒有燒燬的問題,但是使用時,還是要注意V,I.
若是要用1N858代替1N914,那就找1N4148就好了.
若是要用1N914代替1N858,那就要看原來電路的電流.
在原廠,1N858是以200mA做測試,而1N914,1N4148是以10mA做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