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一個拆焊IC的問題(已經解決)

楼主(2012-04-20):
最近開始練習拆焊主板上的原件

但是拆到一辦發現了這棵IC只能拆下來裝不回去

這棵IC完全沒有接腳(ISL6XX),好像接腳都被砍斷一樣,像這種IC要如何安裝回去呢?請各位大大提供指引。

网友:
你是怎樣~~拆焊得阿?~~
用熱風槍烘下來的嗎~

那就反向用微風熱烘上去囉

网友A:
看起來像PLCC.

你要把拆過的地方先清一清,再參考以下影片作法,若無助焊劑,可以到中藥行買松香再加酒精調合.

http://www.youtube.com/v/Y2AeDGXCwU0

网友:
QFN封裝,pad要敷上薄錫,塗上薄層助焊膏,既然有辦法完整無損拆下,就有辦法弄回去。
先把焊接面洗一洗,焊接法類似BGA,但QFN還是比BGA好一些,只要中間的power pad有熔接完成,外部的接腳亦可使用烙鐵輔助弄好。

网友:
板上銅鉑加點錫,在IC上放顆螺絲母壓著,熱風槍繞圈圈加熱,即可。
祝 您早日成功

网友:
看來大家都是用熱風槍焊回去,如果有錫爐有時候我會放在錫爐上背板加熱焊上,一來乾淨,二來晶片比較不會傷到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如果IC對不準怎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像PLCC.

你要把拆過的地方先清一清,再參考以下影片作法,若無助焊劑,可以到中藥行買松香再加酒精調 ...

請問大大中藥行賣的松香是比較不毒嗎?助焊劑就是五金行松香水嗎?

五金行賣的松香水跟自己到中藥行買松香+酒精配出來是一樣的東西嗎?

怎麼感覺中藥行的好像藥品、食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如果IC對不準怎辦?

QFN的焊接手法 爬舊文有 利用表面張力他會自動定位.

网友A:
香蕉水是以甲苯為主的揮發性混合溶劑。

松香水中主要的成份是甲苯, 我沒買過。

甲苯很毒,成衣廠,洗衣店乾洗衣服就有在用甲苯,新買的衣服,最好是洗過再穿,乾洗過的衣服,能洗的也先洗一洗.

我們以前是用工業用松香(化工原料行)和香蕉水,只知毒,但是也是這樣用.

後來有人說中藥行也有在賣松香,應該是比工業用的好,於是就有人把香蕉水改用酒精,你可以到西藥房買藥用酒精.

藥用酒精我是常在用.會用它是從SAS開始的,用70%的酒精+30% 的開水(一定要用煮沸過的水,有過濾的更好,我是用類似RO等級的水),有的人說酒精要更高%.混合成殺菌劑,用於蚊蟲咬傷,和平常的傷口噴灑,用在傷口雖然痛,但是殺菌效果不錯,已經用很多年了.

有的小傷口,噴了幾次之後,連藥都沒有敷,放著慢慢就好了,若是被毛毛蟲的毒粉碰過,先用清水洗一下,再用此種消毒殺菌水噴一噴,有的就不會有毒發作了(以前爬山有過經驗),當然這也要看情形,並不是每次就這樣解決,有時要等看看,若是沒有處理好,還是要抹藥,或者看醫生,但是做為先期的消毒,絕對是沒有問題的.(加開水的目的,就是延長酒精揮發的時間,也就是延長殺菌的效能)

>五金行賣的松香水跟自己到中藥行買松香+酒精配出來是一樣的東西嗎?
不完全相同,只能說類似作用,你也可以兩種都試看看.

>怎麼感覺中藥行的好像藥品、食品。
這樣應該比較不會那麼毒.

松香水,香蕉水.
http://blog.udn.com/ws05kimo/42794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像PLCC.

你要把拆過的地方先清一清,再參考以下影片作法,若無助焊劑,可以到中藥行買松香再加酒精調 ...

請問大大工業酒精可以嗎?(紅色的那種。)
直接浸泡嗎?
另外想請教比例上有怎麼調配呢?一小包10公克松香要多少酒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蕉水是以甲苯為主的揮發性混合溶劑。

松香水中主要的成份是甲苯, 我沒買過。

我今天順路經過五金行發現松香水一瓶才20塊就買回家了,但是聞起來真的超臭的。

网友:
1. 松香 + 香蕉水 (我以前用的方式)
2. 松香 + 工業用酒精 (網路上有人這樣用)
3. 松香 + 醫用酒精 (我想試驗的方式)

什麼方式較好,不怕毒,就用1.
一般都是拿出一些松香的量,然後再慢慢把香蕉水或酒精加進去,慢慢攪動松香,讓它慢慢溶解.
你可以自己試驗,慢慢就會有自己的經驗,像松香,我以前是在化工原料行買的,後來才聽說中藥也有賣,較不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