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國際牌 TC-27MPF 主機板 或 程序

楼主(2012-04-20):
徵求 國際牌 TC-27MPF 主機板 或 程序

故障問題為 有待機燈 按下電源開關 變綠燈 背光無動作 無聲 且在次按下電源開關無法關閉電源

開關訊號直進MCU 故想重燒程序 或者 購買一片良品板測試

如果有麻煩短消息報價 謝謝^^!

网友A:
這台應該不是那個壞!都是小零件故障!需看維修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應該不是那個壞!都是小零件故障!需看維修功力!

功力不夠深...
這台機器的開機條件我不知道><"  他分成三個區域一個是主控區 一個音效區 一個影像處理區
"MCU在主控板上 我移除掉 其他兩個區仍然無法正常開關機問題應該是在主控板" <~這是我猜的搞不好要全板上才可以動

目前我只要找到主板或者程序 就可以進一步判斷這台機器的開機條件0.0

网友:
穩壓IC輸出?
MOS?

楼主:
均正常 2.5V 3.3V 5V 24V 階梯電壓 全有

楼主:
恩 確實不便宜 . 我想掙扎一下

真的不行也只好買了0.0 這個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