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2寸液晶無圖,無聲,有背光

楼主(2012-04-20):
機器有背光,沒有聲音,沒有圖像,可以看出燒壞位置,但分辨不出原件型號,求助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
這片燒壞,應該還有聲音吧!

网友:
max1951 f1是保險絲

374.43 KB, 下載次數: 66

网友:
會燒的原因可能是保險絲被短路,導致故障電流讓IC燒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