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肋)國際牌NA-158ETF洗衣機 ,脫水時有吱吱響的異音,且晃動很大

楼主(2012-04-20):
我家的NA-158ETF洗衣機在洗衣模式時,運轉聲是比新買時大聲但可以接受.
可是在進入脫水模式後就出問題了.

洗衣機(型號:NA-158ETF)的狀況如下:
1.  洗衣模式時,轉盤聲有點大聲.
2.  進入脫水模式後,開始出現金屬磨擦的吱吱聲,
3.  在脫水模式時,晃動很大,內外桶有相互磨擦聲.
4.  可以完成洗衣的程序.(只是聲音大到,令人覺得他快爆了)

我家人是說這台己用十年可以換了,所以小弟才會想說試著修看看….
我有先查了討論區的相關討論,
但不太確定問題出在哪希望各位大大,可以給個方向....

討論區的相關資料有下面幾篇:
有看到一篇機型與我家是一樣的(國際牌NA-158ETF洗衣機不能脫水),
1. 磨擦彈簧故障
但是小弟有試脫水時,迴轉盤與脫水槽運轉速度是同步的,所以暫時排除是磨擦彈簧.

另一篇類似的(國際牌NA-158HB洗衣機不能脫水)
1.傳動軸受阻
有懷疑是傳動軸中的培林壞掉,但不太知道確認的方法.

聲寶機械式洗衣機脫水晃動維修
1. 磨擦彈簧故障
2. 皮帶鬆弛
3. 塑膠環(鹽水環)
有試皮帶鬆緊度,用手指可以勾上下一公分左右.

希望版上的大大,可以不吝賜教,待小弟修復,再來補充不足之內容.
若內容上有問題,請各位版上大大告知.

网友:
基本上  你手邊有無工具可以拆運轉組  迴轉盤跟內桶

若是沒有  10年真的是該換了  因為等你找齊工具.PO文一問一答再修

可能會是好幾天了

网友:
傳動軸快不保了
準備換新品或換新機

网友A:
先檢查洗衣槽表面所有小洞,有沒有異物插在裏頭,時常會有女孩子內衣鋼圈插在上面,用手滑過水槽表面就可以感覺出來了
如果沒有異物那應該是軸受(傳動軸)壞了,準備換新洗衣機了

网友:
脫水若明顯聲音變大.會機機叫.那是軸受防水皮硬化.導致培琳浸水.運轉大聲.建議更換軸心.不過不便宜.
要有心裡準備!

网友B:
軸受,費用2k多

网友C:
在脫水模式時,晃動很大,內外桶有相互磨擦聲!
懸吊桿故障機會也有~
傳動軸4個固定螺絲旁有可能有裂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軸受,費用2k多

連工代料3K8..行情價..自己換2K6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洗衣槽表面所有小洞,有沒有異物插在裏頭,時常會有女孩子內衣鋼圈插在上面,用手滑過水槽表面就可以感 ...

這位大大 你好
已有檢查過洗衣槽表面小洞並無異物,但因中間38mm的大螺絲拆不下來,
因此無法檢查內外桶之間是否有異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脫水模式時,晃動很大,內外桶有相互磨擦聲!
懸吊桿故障機會也有~
傳動軸4個固定螺絲旁有可能有裂痕! ...

滷大 您好
我上週六有拆下皮帶做馬達的無負載測試,聲音與新購時一致(排除馬達問題),
但因中間38mm的螺絲無法拆卸下來,所以後續動作暫時停止.
不知不用特工及電動工具,只用38mm套筒.接桿及塑膠鎚有辨法拆的下來嗎?
我有檢查傳動軸旁的固定螺絲並無裂痕.
我有檢查懸吊桿,上面與外槽的接點己無黃油,且有一支阻看似不良,
己有訂購4支吊桿有做更換.
再請教如果是磨擦彈簧故障,哪迴轉盤與內槽的不同步會很容易看出來嗎?
因為小弟看起來二個都轉很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滷大 您好
我上週六有拆下皮帶做馬達的無負載測試,聲音與新購時一致(排除馬達問題),
但因中間38mm的螺絲 ...

拆大螺冒如果沒有用特工的話要看您的功力!我是拆不下來!
已更換懸吊桿的話就先洗看看~
磨擦彈簧故障,有時候迴轉盤與內槽不同步並不明顯,還須要看脫水時衣服的狀況,或是當脫水在高速轉動時聲音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大螺冒如果沒有用特工的話要看您的功力!我是拆不下來!
已更換懸吊桿的話就先洗看看~
磨擦彈簧故障,有時 ...

謝謝滷大
昨天我去朋友哪借長接桿及搬桿,已經把38mm螺冒拆下.
因訂的懸吊桿昨天才收到,所以可能要等假日再裝,
但是我拆下時發現螺絲下面好像沒有墊墊片,他的順序如下(由上至下):
迴轉盤螺絲->橡膠墊圈->齒狀墊片->迴轉盤->迴轉盤墊片->38mm螺冒->這裡是不是少一塊墊片->內槽墊片

上述紅字部份的懷疑是因參考NA-100ST的服務手冊中,有記錄到此地方有一塊墊片,
但小弟不確定是不是因不同機型而有所差別.
希望各位版上大大可以幫小弟解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滷大
昨天我去朋友哪借長接桿及搬桿,已經把38mm螺冒拆下.
因訂的懸吊桿昨天才收到,所以可能要等假 ...

那一片大墊片拆下來如果沒有就沒有,不一定每個場牌或機種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一片大墊片拆下來如果沒有就沒有,不一定每個場牌或機種都有~

因為以前有請人維修過,所以不確定是本來就沒有,還是哪時維修人沒裝回去。
而且我發現迴轉盤下的墊片好像和大螺冒中間有空隙,不是緊靠在一起,
不知道這樣是正常的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為以前有請人維修過,所以不確定是本來就沒有,還是哪時維修人沒裝回去。
而且我發現迴轉盤下的墊片好 ...

說不定是大螺冒有腐蝕產生的,如果對大墊圈有疑問可以找一個裝上,這不影響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以前有請人維修過,所以不確定是本來就沒有,還是哪時維修人沒裝回去。
而且我發現迴轉盤下的墊片好 ...

"迴轉盤下的墊片好像和大螺冒中間有空隙,不是緊靠在一起"
這是正常的,如果沒有空隙那轉盤轉動時不就和大螺帽互相摩擦

网友D:
NA-158ETF洗衣機.迴轉盤下要有不銹鋼的墊片.脫水時聲音特特大是軸受確定掛了

网友E:
內筒手轉會卡卡的嗎?
內筒的外觀正常嗎?
我家的有遇過內筒手轉到一個角度後會卡卡的,拆下發現一塊錢橫插在內筒上,造成內外筒互磨,轉起來跟坦克車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158ETF洗衣機.迴轉盤下要有不銹鋼的墊片.脫水時聲音特特大是軸受確定掛了 ...

這位大大 您好
我家洗衣機的迴轉盤下有不锈鋼墊片,
只是我不清楚在38mm螺冒和內槽墊片之間是否還要墊一塊墊片?
另外我是叫一支新的軸要來換。本來是想自己換培林和油封,
但有些料看起來不太好找,所以只好叫一支新的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位大大 您好
我家洗衣機的迴轉盤下有不锈鋼墊片,
只是我不清楚在38mm螺冒和內槽墊片之間是否還要墊一 ...

在38mm螺冒和內槽墊片之間是還要墊一塊墊片.內槽下面還要一塊不
銹鋼大墊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38mm螺冒和內槽墊片之間是還要墊一塊墊片.內槽下面還要一塊不
銹鋼大墊片.. ...

哪請問一下,是不是國際牌的沒有哪一片丫。
因為我在Google上看到的國際牌分解圖好像都沒有哪片,
但其它牌子了大部份都有,所以令我疑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請問一下,是不是國際牌的沒有哪一片丫。
因為我在Google上看到的國際牌分解圖好像都沒有哪片,
但其它 ...

我修過機型都有比較多.有一些沒有機率比較少.

楼主:
今天再打電話去訂傳動軸的賣家哪問,
他才和我說國際不賣核心零件給一般民眾,
不知版上各位大大知道哪有門路可以訂到貨嗎?
要不就只剩自己換培林和換洗衣機兩條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內筒手轉會卡卡的嗎?
內筒的外觀正常嗎?
我家的有遇過內筒手轉到一個角度後會卡卡的,拆下發現一塊錢橫插 ...

這位大大 您好
確實內筒轉到一個角度會卡卡的,但是沒發現有異物。
我再仔細檢查看看,因為內筒很髒看不是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位大大 您好
確實內筒轉到一個角度會卡卡的,但是沒發現有異物。
我再仔細檢查看看,因為內筒很髒看不 ...

我家的是把內筒拆下來才看的到
供您參考

楼主(2012-05-21):
謝謝 版上各位大大,這些天的指導,
但因在下實在購無材料,因此只好委請維修站人員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說不定是大螺冒有腐蝕產生的,如果對大墊圈有疑問可以找一個裝上,這不影響功能~ ...

滷大 您好
我已買到傳動軸,但有三個疑問想請教。
1.即是新的傳動軸是否要調整煞車桿間隙?
  因為我看版上的維修手冊有提到煞車桿間隙應為2.2mm~2.4mm左右,
  但是新買的傳動軸其煞車桿間隙是0mm。
2.另一個問題是,裝上傳動軸時,是否要在其油封處上點黃油增加氣密性?
3.還有排水閥是不是可以調整打開的距離,還是他會自動回復嗎?
 因為我在檢查的時候有用手去推他,他位置好像跑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滷大 您好
我已買到傳動軸,但有三個疑問想請教。
1.即是新的傳動軸是否要調整煞車桿間隙?

1.不要想那麼多,不要動那麼多,壞什麼就換什麼~
2.油封處可以上黃油,我也是這樣做,比較好裝~

楼主:
各位大大 您們好
我已換新的傳動軸上去了,可是排水閥好像沒辨法完全拉開煞車桿,
所以在脫水時會聽到金屬的磨擦聲,現在正在想法子克服.
等完成後,小弟在上來分享心得.
                    謝謝 版上各位大大

网友:
看軸心有沒有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