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po S320 示波器開箱文

楼主(2012-04-20):
昨天訂貨, 今天早上就收到的示波器, 發個開箱文給各位參考. 由於還沒拿到100MHz探棒, 只做簡單的清潔保養及調整, 還不能做進一步的測試使用, 等探棒到手再來補完(補玩).

以下是脫衣服步驟及內裝, 敬請觀賞

以下發現的二個問題

最後完成圖

网友A:
我記得有人說示波器旋鈕不要用WD40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有人說示波器旋鈕不要用WD40處理。

旋鈕小弟沒用WD40, 只是學學Wish大把BNC頭用沾WD40的布擦拭一遍, 防止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有人說示波器旋鈕不要用WD40處理。

<<<我就是使用WD-40處理的那一位.....

現在還正常使用中...
沒處理...你買的到新的選鈕嗎?...
有的選鈕早就氧化..稍微一調整..就畫面給你亂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旋鈕小弟沒用WD40, 只是學學Wish大把BNC頭用沾WD40的布擦拭一遍, 防止氧化.

我是說一般給廠商保養不會像我這篇這麼做,因為這樣賺不到錢,外面一般都是直接用接點復活劑(甚至只有用WD40)噴一噴、開關轉一轉就交差了,這樣一陣子就又發生接觸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說一般給廠商保養不會像我這篇這麼做,因為這樣賺不到錢,外面一般都是直接用接點復活劑(甚至只有用W ...

目前還沒拿到探棒可以測試, 如果真的氧化太嚴重得處理的話, 一定會本著wish大的精神, 拆下仔細清潔保養, 畢竟是自己要用的東西, 而且拆裝就算失敗也是一種經驗, 所謂失敗才學的到東西, 成功沒什麼好學嘛.

网友C:
找到手冊了嗎?
到sampo 網頁看不出有賣過這類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手冊了嗎?
到sampo 網頁看不出有賣過這類產品?

基本上這台沒有特異功能, 不太需要手冊. 把wish大出品的文章k過一遍一定會用它.http://bbs.pigoo.com/thread-37595-1-1.html

网友D:
建議還是要把電容器能換的都換,真的差很多,還有補焊動作不能少,有些很細微的裂錫不容易發現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37545-1-1.html

我這台就是因為發現有裂錫的現象,只看的到些許紋路我就全面都捕焊了,

這樣能撐久一點,也比較不會有難抓的毛病,

互相勉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還是要把電容器能換的都換,真的差很多,還有補焊動作不能少,有些很細微的裂錫不容易發現的,

http:/ ...

感謝eson大指點, 這兩天探棒到了小弟再測試看看有沒有變形的校正波形, 若是正常就暫時先不動手. 不然小弟內功還沒練好(電子電路基礎), 光有好的屠龍刀(示波器)也無法發揮它的實力.

网友:
其實拿一般筆型橡皮擦(比較粗),也能擦得亮晶晶只是角度難控制,手電筒配合會比較好擦,不過好像沒有不會氧化的,除非隔絕空氣,或是有物品能加類似保護模的功能又能導電,不知有沒有就是了,有擦真的有差,沒擦之前我手電筒照亮去看,就是灰灰的一圈,接觸當然會比較差,雖然擦到最後也不是個好辦法,不過也沒有更好的選擇了,因為氧化過的,就是遲早會再氧化,至少擦亮會比直接用接點復活藥水耐用性上撐的還久!

网友E:
我不知道有沒大大用過這個~~
像海綿只要沾水擦拭.金手指部份馬上亮晶晶.也不傷電鍍層.擦拭機殼更是好用.我都用這個
在一般五金大賣場都有.叫什麼德國科技什麼的
我只剩這一小塊.整快約有他的6倍大吧
每包兩大塊

注意~~如機殼有印刷部份切誤過於用力~~

网友F:
13年的話,以示波器來說,大概是國中生而已,應該還可以用很久.
最近大家都在瘋示波器,這是好現象,只是示波器較麻煩的是零件來源和校正問題.
不知這台花了多少$coco?

网友:
早期SAMPO在國產儀器裡算是一線廠牌,許多基礎儀器都有生產,
像頻率計數器CN3165、函數波產生器FG1617、示波器等都很經典,
而如今儀器部門早已停止運作,SAMPO總公司甚至還發生財務問題,
今非昔比,差異可真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年的話,以示波器來說,大概是國中生而已,應該還可以用很久.
最近大家都在瘋示波器,這是好現象,只是示波器 ...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759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知道有沒大大用過這個~~
像海綿只要沾水擦拭.金手指部份馬上亮晶晶.也不傷電鍍層.擦拭機殼更是好用.我 ...

dave大說的這種海綿我知道, 小弟都拿來家用, 沒想到可以拿來處理電子產品, 可能是因為它一定要沾水才能用的關係. 下次找出來用用看效果如何.

网友:
整理後,最好能與另一台正常的,比對一下.
測DC,如1,2,4,8,10...20V,
測正弦波和方波:
如:100Hz,1K,10K,100K,1Mhz,10Mhz,20Mhz,40Mhz...

有與正常的比較過,才知道所測的值是否正常,若有誤差是差多少.

像我做了一台9.9Mhz頻率計(可以擴充到60Mhz以上),時基是4Mhz除頻到1Mhz/1uS(頻率沒有微調過).
另一台550Mhz頻率計,工廠級的產品,時基10Mhz/0.1uS,比對後.
我做的10Khz以下正常,10Khz開始往上,每間距10Khz,就會多出2Hz...這個誤差是萬分之2,不能算多,但是總希望能更好,有比對過至少知道誤差值.

网友:
樓上先進太專業了!!

我的功力沒法做到啦,相信樓主也沒這種設備!!  能以示波器本身提供的方波

做到CH1 CH2在CRT上沒有看到明顯誤差就差不多了???

而且手邊也沒有所謂的正常示波器可以做比對??????

http://bbs.pigoo.com/thread-37564-1-1.html

最多就只能這樣了!!  都是古董.................

用大大的方式調整,有很大的難度!!

网友:
想到不"國立大學"既然落在您手上!!但賣家的看起來比較乾淨~~我是買K排的~
可能價錢親近XXX~~全部買一買大約小朋友一張!
大家都在"瘋"示波器.....加上版上WISH的文章與各位大大教學...

网友:
我有幫你搜尋了一下說明書,真的找不到!!

我也沒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