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單買一塊22吋面板不知道市場價多少呢?

楼主(2012-04-20):
單買一塊22吋面板不知道市場價多少呢?

若是面板破裂的22吋面板(LED)也在保固期內
不知道要送原廠還是找外面的換比較划算呢?

网友A:
不管保內保外!非公司拆解機器就算過保!

网友:
MM  拆解機器就算過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保內保外!非公司拆解機器就算過保!

目前還沒拆過
只是面板破了...原廠認定人為一定沒保固了!
所以換一片新的面板會比外面的還要貴嗎?
只是想知道有無專門賣面板的廠商!

网友:
如果要高規格面板一定是比新的貴(量VS價的問題),要低價大概只能買到次級或有瑕疵的面板

网友:
買全新的備品肯定不划算   面板應該佔螢幕的成本七八成..

可能看看有沒有人整台液晶剛好故障 但面板沒破的

這樣子可能還比較有機會

网友:
買新面板 不如換新螢幕 買同規格 舊的還能當備品..

网友:
樓主……您的意思,可是想…  " 花最少的錢去修復 " !
那可以考慮  " 買中古(二手)機 "  可能是最佳方案 !

网友:
我是就建議你換新的或中古的液晶螢幕!新的22吋Panel很貴的比買新的貴。

网友B:
我個人覺得....買面板~~~不如買台新的22"
價格差不了多少ㄟ。。。...

除非剛好有找到好得面板...拆來用!!那就可接受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個人覺得....買面板~~~不如買台新的22"
價格差不了多少ㄟ。。。...

了解
那就只好殺肉
保留裡面可用的零件囉

网友:
對阿!!~~~就版上應該很多人
都會做可用、堪用零件、模組的收集!!
就是用在!!這台可能只是壞這個就可以~~~使用!
如同面板破了!!!單買面板回來換!可能比買全新的貴(我講得是相對值....新品3年保固、維修品自己兜)
但裡面的AD/PI都應該是好得!
就可以留用囉

网友:
哀....偶ㄝ有臺新AOC2036SA面板壓破(LTM200KT03-LCF)也再找良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了解
那就只好殺肉
保留裡面可用的零件囉

bigger12 大,,,,,  您好,, 要找22" 好的面板, 也要便宜才行!!!
                      ( 只有一個方法, 去您的住宅附近 " 高級大搂 ", 找女清潔回收人員, 購買,,,,,, 一台22" LCD/ 16:9 , 16:10 要價 250 ~ 500 之間 , 就可買到了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gger12 大,,,,,  您好,, 要找22" 好的面板, 也要便宜才行!!!
                      ( 只有一個方法,  ...

懇請台北有哪邊可以找到這種好康的高級豪宅區

我今天經過網咖
發現都是28-32吋的
這種不知道會不會有壞掉的一天!

网友:
會壞掉,但它們汰換下了好的也不過賣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