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 FSP180-60AV AC110入電後自動啟動, 自動關閉

楼主(2012-04-20):
這顆電供其實有修過一次5VSB不穩的.換電容解決.後來久久沒使用.最近又發現有開機又斷電的問題.
爬了幾篇文章,跟換1H0165R那帖的問題有相似之處,但是這顆是使用1H0265R
沒有1H0265R可換,所以死馬當活馬醫,沒拍內部照片. 用文字說明.

症狀:
1.AC入電時,電供自動啟動送電. 過沒多久約1~7分鐘又自動關閉,但電供風扇還是在轉動.
2.按開關沒有動作. 拔電後再插上,又重新啟動.
3.輕載時正常供電不斷電,但+12V有點太低約11點多V.

處置:

檢查各個可疑電容均無異常. KA3511和變壓器大家說不容易壞就省略.
最後只剩一招: 調可變電阻VR1, 將11點多V調到接近12V, 5V也會跟著上來到約5.3V.

測試:

開機約4小時,沒有再發生斷電情形.

結論:

應該是+12V太低,導致KA3511判斷電源異常,所以禁能PG訊號?

2012.3.24: 今天又發生自動關電,電扇一直轉動,鍵盤NUM LOCK燈還是亮著.按電源開關無反應. 這個方法看來是無法解決問題.

网友A:
180W...很少見...應該是套裝機附的吧?我這邊有一顆200W的,也是套裝拆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0W...很少見...應該是套裝機附的吧?我這邊有一顆200W的,也是套裝拆下

仔細看圖片下方那段文字
(+3.3V & +5V=118W Max)
3.3V和5V加起來只有118W阿...

不過這種Power通常給P2&P3用比較多吧...這麼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0W...很少見...應該是套裝機附的吧?我這邊有一顆200W的,也是套裝拆下

是的, 廠牌為acer.
是很稀有,在露拍還找不到有人賣.
acer如果要換新power的話,舊的還要給他才行.
所以我對acer這樣的做法不以為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細看圖片下方那段文字
(+3.3V & +5V=118W Max)
3.3V和5V加起來只有118W阿...

嗯,應該是P3. 有點年紀的電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廠牌為acer.
是很稀有,在露拍還找不到有人賣.
acer如果要換新power的話,舊的還要給他才行.

都那麼舊他還要歐- -
acer好像都用這種牌子的,學校電腦大部分都是P4,是這種牌子的pw,朋友丟一台給我也是一樣....現在我看到的大部分都用300W左右了。

楼主:
這是薄型桌機用的power.
現在應該是不要了.
但在過保3~5幾年都還要吧,猜想可能是修一修,翻新一下還可以繼續賣.也就是中古良品.
這樣才不用堆新品庫存.

网友(2012-06-01):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