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SONY DVD/CD DW-G120A 雷射頭更換 !!!

楼主(2012-04-20):
這台是我二姐的 , 她的電腦最近常常莫名其妙重開機 , 特地從台北帶回給我維修!!!

打開電腦不用 20 秒就重開 , 二話不說大卸八塊 !! 看到內部還算乾淨 (去年我有修過換 POWER )

直覺是 CPU 過熱 , 小心取下散熱器 , 果然不出所料 , 散熱膏硬化了 !!!

重新刮除後 , 上新的散熱膏 , 安裝回散熱器測試 , 監看 cpu 溫度 大約在 45 ~ 50 度之間 , 應該還算正常 !!!

接下來才是重點 , 發現她的光碟機 , 放入任何的 片子 , 都無法找到 , 檢視片子進入與出來的角度 , 有改變的

這表示馬達有驅動 , 我想應該是雷射頭掛了吧 !!

拆下光碟機 , 開腸剖肚的 ~~ 接上電源打開 CD 置放夾 , 直接觀察雷射頭 , 沒有亮光產生 ,  雷射頭百分之90故障了 ,

上一下沒 [屋頂的拍賣] , 打入關鍵字 DS10L 找到了 , 價格似乎不是很優 , 問一下我老姐 , 她說沒問題啊 !!

當下就給它下了標 ~~ 今天東西終於到手了 , 開始來做更換的動作吧 !!!

首先用拿一支小起子 , 從緊急開啟孔給插入 , 將托盤用手拉出 , 再來解開面板左右下三個 固定扣  , 鬆開後蓋的螺絲 ,

取下雷射頭控制的排線 , 旋轉馬達排線 , 拆下電路板 拔掉 雷射 頭驅動的排線 , 放鬆固定模組兩顆螺絲 , 取下整個模組 ,

放鬆驅動雷射座的固定螺絲 , 鬆開鎖定導桿的螺絲 , 撥開固定的彈簧 , 取下導桿及雷射頭  , 換上新的雷射頭 ,

反向鎖上那些固定的螺絲 , 接回所有的排線電路板 , 先上電測試一下 , 看雷射頭是否能點亮 , 很好 !!

雷射頭可以正常點亮了 , 這代表離成功不遠了 !!!

蓋回上蓋及後蓋 , 接上電腦排線及電源 , 進入作業系統做一下測試 , 讀取 DVD 資料片 , 播放 DVD 讀取 CD-ROM 及 CD-RW

正常可以讀取 ,  燒錄功能我就沒測了 , 應該不會有問題才對 !!  ok 交差了 ~~~

网友A:
前不久在寒冷的冬天裡
偶的電腦卻熱情如火常常當機
應該也是散熱膏的問題
但是偶是懶人
手邊沒有散熱膏
於是想說弄點液體塗上去
幫助導熱散熱就好了嘛
不過這個液體不可以乾掉
於是偶塗上薄薄一層車用機油
現在都夏天了
好像不會當機了耶!

上油

GPU也如法泡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不久在寒冷的冬天裡
偶的電腦卻熱情如火常常當機
應該也是散熱膏的問題

可是機車油的導熱效果 , 應該不是很好吧 !!!

如果可能的話 加點 石墨 應該是比較可行 !!!

网友B:
那個頭真貴....現在燒錄機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頭真貴....現在燒錄機很便宜@@"

對啊 ~~ !! 不過想一想也還好啦 !!

如果為了這雷射頭而丟了一整台 !!

那不是又多製造了垃圾囉 !!

网友C:
那台燒錄機看起來是liteon的,小弟最近也拆了一台,整個機板就跟樓主的一模一樣~可能是我把橡皮圈拿掉,馬達空轉太久,可能把那顆最上方的驅動晶片搞掛了(一上電就發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台燒錄機看起來是liteon的,小弟最近也拆了一台,整個機板就跟樓主的一模一樣~可能是我把橡皮圈拿掉,馬 ...

你說最上方那顆 ic 有貼銀色標籤的 !!
那應該是用來控制 CD 片旋轉的 , 不是你說的那個開門的 !!!
這顆 ic 可能會發熱 ~~ 我上次修一台 DVD 播放機用手摸過 蠻熱的 !!
但是並沒有損壞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台燒錄機看起來是liteon的,小弟最近也拆了一台,整個機板就跟樓主的一模一樣~可能是我把橡皮圈拿掉,馬 ...

是LiteOn代工的沒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說最上方那顆 ic 有貼銀色標籤的 !!
那應該是用來控制 CD 片旋轉的 , 不是你說的那個開門的 !!!
這顆 i ...

抱歉,小弟補充一下,除了托盤馬達不會轉以外,cd也不會轉了~哈哈,所以才判斷是那個區塊故障,至於是不是真的ic掛了,小弟尚未深入了解,先擱一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小弟補充一下,除了托盤馬達不會轉以外,cd也不會轉了~哈哈,所以才判斷是那個區塊故障,至於是不 ...

如果你的雷射頭是好的話 !!
或許上網找一下無法讀取片子的 cd-rom  !!
可以用很便宜的錢買回 !!
借屍還魂一下就可以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前不久在寒冷的冬天裡
偶的電腦卻熱情如火常常當機
應該也是散熱膏的問題

7300GT 超熱的顯卡 目前也是這張不過外掛風扇吹

网友:
引用 网友D:
7300GT 超熱的顯卡 目前也是這張不過外掛風扇吹

好像有顆很扁的小風扇在吹

不過這張顯卡遇到youtube的1080p HD影片
一定lag......

网友:
大大真的功夫很強,網拍零件快要到新機價的一半,這樣修還真傷本。

网友E:
現在DVD燒錄機已經6百有找,花一半錢修復,好像不太符合成本
因為舊機器燒錄品質也不是多少

我朋友丟給我一張技嘉7300GT的靜音版,可能太熱了就爆了電容且開機畫面雪花
換了電容再土炮烤了一下顯晶,目前使用正常

雷大這張7300GT不是靜音版的嗎? 左上方電感旁那顆咖啡色NCC電容是不是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現在DVD燒錄機已經6百有找,花一半錢修復,好像不太符合成本
因為舊機器燒錄品質也不是多少

我想 不管讀取或燒錄 , 雷射頭的好壞佔了八九成吧 !!

買一台新的或許比較划算 , 但秉持著痞酷的精神 !!

還有個人的好奇心 !! 於是就把它修下去 !!!

因此救回了一台 , 也滿足了自己的好奇心 !!!

總歸一句 [爽] 就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現在DVD燒錄機已經6百有找,花一半錢修復,好像不太符合成本
因為舊機器燒錄品質也不是多少

看起來 左上角真的凸了 這張只有256mb 記憶體超少
看hd影片真的會lag

网友:
7開頭的NV顯卡沒辦法靠顯卡GPU硬解(要8XXX以後的卡就都可以)
只能靠CPU去軟解高清影片,如果CPU不是雙核心,就肯定要lag
這跟顯卡上的記憶體關係不是很大

网友:
哈哈.DIY精神可嘉.給你拍拍手.不過用機油當散熱高我倒是第一次聽過.厲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現在DVD燒錄機已經6百有找,花一半錢修復,好像不太符合成本
因為舊機器燒錄品質也不是多少

經米達麥亞大提醒
好像真的凸了

下方有一排三顆一樣那裡
偶換過一顆
他原本的焊錫不曉得是不是無鉛的
連焊帶拔搞好久才弄下來n_068|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經米達麥亞大提醒
好像真的凸了

所以我常常出動小手鑽啊

雷大,您累了喔,靠近S端子?輸出那邊不是有個大大的無鉛製程符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我常常出動小手鑽啊

雷大,您累了喔,靠近S端子?輸出那邊不是有個大大的無鉛製程符號  ...

真的耶~真的耶~

大家果然是維修高手,

維修第一步---觀察,就可以發現那麼多細節!

撥空換了一下顯卡的那顆電容

無鉛焊錫用幾十塊錢的60W烙鐵處理,真的很難搞耶n_068|

電容腳都剪斷了,還有一截留在電路板的洞裡

然後偶放棄抽出它了

把新的電容接枝在板子背面殘存的一小截那裡

開機測試

哇! 哇! 哇!

螢幕在相同參數下變得比以前明亮

字體也更加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