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KLT-262 插電亮藍燈.不開機

楼主(2012-04-20):
請教各位先進..小弟手上有一台歌林 KLT26吋液晶.
插上電源亮藍燈.不開機.請教各位.我該從哪邊下手檢查?
目前拆下電源板.量要送去驅動板電壓.量不出12V電源有出來.有5V.
請問一下.現在我該從哪邊下手? 還是這款有通病?
謝謝各位.

网友:
先看電源板/AD板線路插槽附近有沒有針腳定義,有針腳定義的話請依照其標示進行測量及測試

楼主:
先看電源板/AD板線路插槽附近有沒有針腳定義,有針腳定義的話請依照其標示進行測量及測試

狼仔大大你好~我有照他的針腳定義下去測量.
要送去AD板的電源.
有量出5V電源.無12V電源.
不知此機種有無常故障的零件 IC.
還是該再注意一下哪邊? 謝謝

网友A:
電容有無長高 變形
保險絲是否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有無長高 變形
保險絲是否燒毀

回t大..電容都無爆容..保險絲也都沒有燒毀.
現在只知道電源板有量到5v的電.
量不到12v的電壓.不知道這塊板子是否需要有附載才能量出12v電源?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t大..電容都無爆容..保險絲也都沒有燒毀.
現在只知道電源板有量到5v的電.
量不到12v的電壓.不知道這塊 ...

先找到電源版的ON/OFF腳

看有無3.1V以上到5V電壓如果有~那就你電源板壞了

如果ON/OFF腳無電壓就主機板有問題@@

個人建議

网友:
5V 6.7V 12V 14V 24V 負載啟動.這片板子搞了超多人暈頭轉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t大..電容都無爆容..保險絲也都沒有燒毀.
現在只知道電源板有量到5v的電.
量不到12v的電壓.不知道這塊 ...

電解電容都要拆下來測量,我修很多機器,電容看起來都沒事

拆下來測量,很多都是容值不足或過高,換掉後修復機率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解電容都要拆下來測量,我修很多機器,電容看起來都沒事

拆下來測量,很多都是容值不足或過高,換掉後 ...

謝謝大大分享維修經驗.我目前在找相關電容來換看看.
有發展會在上線跟各位報告喔..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分享維修經驗.我目前在找相關電容來換看看.
有發展會在上線跟各位報告喔..謝謝 ...

要量電容還是要用電容表比較好,用一般三用電表準確度不夠??

現在有很多便宜的電容表可以考慮!!

不然就要選擇有含測量電容的萬用表了,但是低價含測量電容的萬用表,

能測電容值的範圍就很陽春了??

网友:
這塊很硬,可以搜索,我記得一位神人很像有po過詳解,修得起來修不起來看功力
最主要先把電源版的隔熱膠清掉就修好一半了,維修時最好能注意散熱,溫度上升的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