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告位置更換測試

楼主(2012-04-20):
大家好︰
論壇的廣告分成兩種,一種為關鍵字廣告,一種為圖形廣告,由於目前關鍵字廣告的價格較高,所以我把它移到首頁上方,讓有心幫助論壇的會員能較方便點閱,也請大家幫我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第一篇帖子的下方也有關鍵字廣告,其它就是圖形廣告了。

謝謝大家!

网友:
沒有問題

网友A:
有個小問題...似乎廣告重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個小問題...似乎廣告重覆了

你很細心,這個問題我知道!這是在進入帖子時才會發生,我還在想解決的辦法。

网友B:
可以連續地(隔1秒點1個...)將 YAHOO 廣告全開起嗎
(但沒有重複開啟廣告)
怕被YAHOO 投訴

网友C:
一篇帖子有5則廣告

不重複有點難

楼主:
再請大家"測試"一下!我再看看到底關鍵字廣告與圖形廣告的有多少差別。

网友D:
因該與痞酷沒啥關係,重點視廣告頁本身連結的問題吧
以下是以我的網路位置測式連結廣告的數據---僅供參考

2012/04/21 星期六
下午 02:13
Tracing route to www.taiwan-hitachi.com.tw [211.21.128.230]
over a maximum of 30 hops:
  1    25 ms    27 ms    20 ms  h254.s98.ts.hinet.net [168.95.98.254]
  2    15 ms    24 ms    15 ms  SCZS-3302.hinet.net [168.95.91.10]
  3    18 ms    30 ms    17 ms  SCZS-3101.hinet.net [220.128.7.90]
  4    28 ms    24 ms    25 ms  TYFO-3011.hinet.net [220.128.8.26]
  5    17 ms    17 ms    16 ms  TPE4-3201.hinet.net [220.128.8.17]
  6    16 ms    17 ms    26 ms  TPE4-3301.hinet.net [220.128.5.65]
  7    17 ms    22 ms    17 ms  h61.s208.ts.hinet.net [168.95.208.61]
  8    20 ms    29 ms    20 ms  211-21-128-229.HINET-IP.hinet.net [211.21.128.229]
  9    17 ms    18 ms    24 ms  211-21-128-230.HINET-IP.hinet.net [211.21.128.230]
10    18 ms    18 ms    37 ms  211-21-128-230.HINET-IP.hinet.net [211.21.128.230]
Trace complete.

2012/04/21 星期六
下午 02:15
Tracing route to www.treemall.com.tw [211.76.138.122]
over a maximum of 30 hops:
  1    31 ms    15 ms    15 ms  h254.s98.ts.hinet.net [168.95.98.254]
  2    17 ms    14 ms    14 ms  SCZS-3302.hinet.net [168.95.91.10]
  3    31 ms    31 ms    15 ms  SCZS-3102.hinet.net [220.128.7.86]
  4    19 ms    18 ms    19 ms  TPDT-3012.hinet.net [220.128.2.34]
  5    16 ms    16 ms    28 ms  TPDB-3102.hinet.net [220.128.4.193]
  6    16 ms    27 ms    16 ms  r4201-s2.hinet.net [211.22.32.213]
  7    16 ms    16 ms    28 ms  203-75-228-245.HINET-IP.hinet.net [203.75.228.245]
  8    17 ms    16 ms    17 ms  203.135.79.117
  9    31 ms    31 ms    31 ms  203.135.79.106
10    16 ms    22 ms    16 ms  67.143.76.211.symphox.com [211.76.143.67]
11     *        *        *     Request timed out.
12     *        *        *     Request timed out.
13     *        *        *     Request timed out.
14     *        *        *     Request timed out.
15     *        *        *     Request timed out.
16     *        *        *     Request timed out.
17     *        *        *     Request timed out.
18     *

2012/04/21 星期六
下午 02:18
Tracing route to www.treemall.com.tw [211.76.138.122]
over a maximum of 30 hops:
  1    15 ms    14 ms    17 ms  h254.s98.ts.hinet.net [168.95.98.254]
  2    14 ms    14 ms    20 ms  SCZS-3302.hinet.net [168.95.91.10]
  3    31 ms    31 ms    31 ms  SCZS-3102.hinet.net [220.128.7.86]
  4    18 ms    20 ms    18 ms  TPDT-3012.hinet.net [220.128.2.34]
  5    16 ms    16 ms    29 ms  TPDB-3102.hinet.net [220.128.4.193]
  6    16 ms    16 ms    16 ms  r4201-s2.hinet.net [211.22.32.213]
  7    16 ms    30 ms    16 ms  203-75-228-245.HINET-IP.hinet.net [203.75.228.245]
  8    15 ms    15 ms    31 ms  203.135.79.117
  9    16 ms    16 ms    16 ms  203.135.79.106
10    16 ms    17 ms    16 ms  67.143.76.211.symphox.com [211.76.143.67]
11     *        *        *     Request timed out.
12     *        *        *     Request timed out.
13     *        *        *     Request timed out.
14     *        *        *     Request timed out.

2012/04/21 星期六
下午 02:21
Tracing route to www.3platform.com [220.130.121.116]
over a maximum of 30 hops:
  1    36 ms    15 ms    15 ms  h254.s98.ts.hinet.net [168.95.98.254]
  2    15 ms    14 ms    14 ms  SCZS-3302.hinet.net [168.95.91.10]
  3    16 ms    17 ms    17 ms  SCZS-3102.hinet.net [220.128.7.86]
  4    22 ms    19 ms    19 ms  220-128-7-118.HINET-IP.hinet.net [220.128.7.118]
  5    16 ms    16 ms    16 ms  TPDB-3408.hinet.net [220.128.4.145]
  6    17 ms    16 ms    17 ms  211.22.41.233
  7    16 ms    16 ms    16 ms  211.20.176.5
  8    16 ms    16 ms    16 ms  tp-s2-9c7r8.router.hinet.net [210.71.189.101]
  9    16 ms    16 ms    16 ms  203.69.47.181
10    16 ms    19 ms    16 ms  210.71.249.73
11     *        *        *     Request timed out.
12     *        *        *     Request timed out.
13     *        *        *     Request timed out.
14     *        *        *     Request timed out.
15     *        *        *     Request timed out.
16     *        *        *     Request timed out.
17     *        *        *     Request timed out.
18     *        *        *     Request timed out.
19     *

2012/04/21 星期六
下午 02:24
Tracing route to a140.ca.akamai.net [72.247.218.66]
over a maximum of 30 hops:
  1    15 ms    15 ms    15 ms  h254.s98.ts.hinet.net [168.95.98.254]
  2    14 ms    15 ms    15 ms  SCZS-3302.hinet.net [168.95.91.10]
  3    14 ms    14 ms    14 ms  SCZS-3102.hinet.net [220.128.7.86]
  4    19 ms    19 ms    19 ms  TPDT-3012.hinet.net [220.128.2.34]
  5    16 ms    16 ms    16 ms  r4102-s2.tp.hinet.net [220.128.7.249]
  6    17 ms    89 ms    76 ms  r4002-s2.tp.hinet.net [220.128.7.13]
  7   144 ms   144 ms   144 ms  r12-pa.us.hinet.net [211.72.108.205]
  8   146 ms   148 ms   146 ms  xe-2-0-6.ar1.pao1.us.nlayer.net [69.22.130.105]
  9   146 ms   145 ms   149 ms  as20940.xe-4-0-5.ar1.pao1.us.nlayer.net [69.22.153.46]
10   145 ms   148 ms   144 ms  a72-247-218-66.deploy.akamaitechnologies.com [72.247.218.66]
Trace complete.

2012/04/21 星期六
下午 02:25
Tracing route to www.tutorabc.com [203.69.82.146]
over a maximum of 30 hops:
  1    27 ms    15 ms    15 ms  h254.s98.ts.hinet.net [168.95.98.254]
  2    14 ms    14 ms    14 ms  SCZS-3302.hinet.net [168.95.91.10]
  3    16 ms    16 ms    16 ms  SCZS-3101.hinet.net [220.128.7.90]
  4    31 ms    31 ms    31 ms  220-128-7-114.HINET-IP.hinet.net [220.128.7.114]
  5    16 ms    16 ms    16 ms  TPDB-3407.hinet.net [220.128.1.237]
  6    16 ms    16 ms    16 ms  211.22.41.229
  7    15 ms    15 ms    15 ms  211.20.176.1
  8    18 ms    26 ms    31 ms  TP-S2-IDC-C37TT5SA.router.hinet.net [210.71.189.61]
  9    17 ms    17 ms    16 ms  203.69.47.245
10    17 ms    17 ms    17 ms  203.69.82.153
11    31 ms    31 ms    31 ms  203.69.82.146
Trace complete.

2012/04/21 星期六
下午 02:30
Tracing route to tw.beanfun.com [202.80.107.11]
over a maximum of 30 hops:
  1    14 ms    16 ms    15 ms  h254.s98.ts.hinet.net [168.95.98.254]
  2    14 ms    14 ms    14 ms  SCZS-3301.hinet.net [168.95.90.10]
  3    16 ms    16 ms    16 ms  SCZS-3101.hinet.net [220.128.7.82]
  4    19 ms    18 ms    17 ms  220-128-7-114.HINET-IP.hinet.net [220.128.7.114]
  5    31 ms    31 ms    31 ms  TPDB-4207.hinet.net [220.128.3.177]
  6  210-242-214-173.HINET-IP.hinet.net [210.242.214.173]  reports: Destination net unreachable.
Trace complete.

2012/04/21 星期六
下午 02:33
Tracing route to www.tmg-stopngo.com.tw [203.69.42.81]
over a maximum of 30 hops:
  1    16 ms    16 ms    14 ms  h254.s98.ts.hinet.net [168.95.98.254]
  2    15 ms    14 ms    14 ms  SCZS-3301.hinet.net [168.95.90.10]
  3    19 ms    19 ms    25 ms  SCZS-3102.hinet.net [220.128.7.106]
  4    31 ms    31 ms    23 ms  TYFO-3011.hinet.net [220.128.8.22]
  5    31 ms    31 ms    31 ms  220-128-8-77.HINET-IP.hinet.net [220.128.8.77]
  6    25 ms    31 ms    19 ms  tc-c76r2.router.hinet.net [220.128.16.145]
  7    31 ms    19 ms    19 ms  TCWH-3402.hinet.net [220.128.17.133]
  8    31 ms    31 ms    31 ms  tc-fy-c12r2.router.hinet.net [211.22.189.17]
  9    22 ms    19 ms    19 ms  203-69-42-81.hihosting.hinet.net [203.69.42.81]
Trace complete.

2012/04/21 星期六
下午 02:35
Tracing route to www.momoshop.com.tw [202.39.40.88]
over a maximum of 30 hops:
  1    14 ms    15 ms    15 ms  h254.s98.ts.hinet.net [168.95.98.254]
  2    14 ms    15 ms    14 ms  SCZS-3302.hinet.net [168.95.91.10]
  3    16 ms    16 ms    16 ms  SCZS-3102.hinet.net [220.128.7.86]
  4    46 ms    31 ms    31 ms  TPDT-3012.hinet.net [220.128.2.34]
  5    16 ms    16 ms    16 ms  TPDB-3515.hinet.net [220.128.2.141]
  6    16 ms    16 ms    16 ms  203-75-188-193.HINET-IP.hinet.net [203.75.188.193]
  7    16 ms     *        *     210-242-0-198.HINET-IP.hinet.net [210.242.0.198]
  8    17 ms    32 ms    18 ms  202-39-40-88.HINET-IP.hinet.net [202.39.40.88]
Trace complet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該與痞酷沒啥關係,重點視廣告頁本身連結的問題吧
以下是以我的網路位置測式連結廣告的數據---僅供參 ...

你好︰
我的意思是想知道關鍵字與圖形廣告的收入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了解~~誤會了~~~

因為Yahoo告訴我關鍵字廣告的價格比圖形廣告多,問我要不要換過來看看?收入比較多當然就換過來試試看囉!

也很謝謝你啦!

楼主:
請大家幫我測試一下看看3樓重複的情形是不是解決了好嗎?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連續地(隔1秒點1個...)將 YAHOO 廣告全開起嗎
(但沒有重複開啟廣告)
怕被YAHOO 投訴 ...

密集點閱會被判定為無效點閱,至少必須間隔半分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篇帖子有5則廣告

不重複有點難

應該解決3樓重複的問題了。

楼主:
麻煩大家幫我看看目前Yahoo廣告會不會像3樓mylee320那樣出現重複的問題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