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IBM T40 筆電已知它的 DC Jack 插頭接觸不良該如何拆修呢?

楼主(2012-04-20):
請問 IBM T40 筆電已知它的 DC Jack 插頭接觸不良該如何拆修呢? 因為不知從何著手拆下主機板來更換, 請有經驗的先進告知!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
把機殼拆開,然後把主機板拿出來,把那個插座補焊
把主機板裝回機殼,在插上插頭看看有沒有改善

网友:
IBM-T40-拆机手册.rar (1.99 MB, 下載次數: 72) IBM-T40-拆机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