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片GA-945GCMX-S2 不開機 不跑碼供電異常 維修中

楼主(2012-04-20):
大家好
今天在來跟大家討論及請教一些概念問題,主角之前也有出現過,這次是其它片的主機板
今天主角GA-645GCMX-S2,圈出地方原先是爆容更換後拍照的

故障原因過電觸發不跑碼,依序檢查PCR動作
確認POWER的問題
1.cpu假負載核心電壓0.1v 上真cpu為都無電壓0v(量下管d級0v,上管gs也0v)
2.爆容的上方兩顆mos除了輸入電壓5v ok其它輸出都0.60v明顯異常,不管上下管
3.南橋旁的mos輸出腳也0.6v也是異常
4.上電後除錯卡所有燈號有時微閃一段時間斷電,但不是每次開機都會

cpu座旁邊的電容外觀還很ok,不覺的異常

剛好手上有兩片同型號同樣的故障,連現像也一樣
目前懷疑爆容上方那兩顆有問題及旁邊PWM IC有問題,之前有網大提過及說過舊文也提到

但這次我想請問幾個問題
1.cpu供電和南橋供電都有問題是不是先修南橋這邊呢??還是維修的思維哪些呢??
2.大家都說量主板南北橋和cpu座空焊量數據線和地址線對地俎值但我拿可開機的主板量也是有
阻值不一樣的,那是思維那邊錯囉~
3.這次的兩片上帶燈負載通通不亮燈,不知為何,空焊因該不會全部吧,先假設排除mos 和pwm ic的故障
4.我看很多教學換io或其它多腳ic風槍用完用烙鐵在引腳上刷這樣不會短路嗎?<----問這個是鵝外的跟這次維修無關
謝謝大家幫忙~讓小弟一直有進步

网友A:
1.cpu供電和南橋供電都有問題是不是先修南橋這邊呢??還是維修的思維哪些呢??
A:你要先找出這塊板子的開機順序喔!  依你的故障描述要先修南橋喔^^!  維修實例沒幾篇全部看過一次吧!
    看完之後相信很多問題你會得到答案,就算不清楚發問的時候也會比較犀利喔^^!

2.大家都說量主板南北橋和cpu座空焊量數據線和地址線對地俎值但我拿可開機的主板量也是有
阻值不一樣的,那是思維那邊錯囉~
A: 你是指同一片嗎? 同一片會很接近喔
3.這次的兩片上帶燈負載通通不亮燈,不知為何,空焊因該不會全部吧,先假設排除mos 和pwm ic的故障
A: 是指CPU的假附載嗎? 沒裝好他會不亮喔0.0
4.我看很多教學換io或其它多腳ic風槍用完用烙鐵在引腳上刷這樣不會短路嗎?<----問這個是鵝外的跟這次維修無關
A: 焊接技術多練 就沒問題了...起初我焊一顆I/O要花一個半小時 現在只要3分鐘內 ,那是利用液體的表面張力
     刷的時候會短路 但刷完是每隻腳分開的喔0.0

楼主:
rul3

引用 网友A:
1.cpu供電和南橋供電都有問題是不是先修南橋這邊呢??還是維修的思維哪些呢??
A:你要先找出這塊板子的開機順 ...

回tony大
1.一般開機都是從南僑開機順序不是嗎?所以說其實因該南僑正常在往後推北橋及cpu是吧?我指的一般情形
2.是同一款一樣的機板,我指的是好的機坂就有不同的, 以前有看過是說有超過三個數據線或地址線才算數
3.是cpu假負載,有重新安裝三四次換過電池,都不行,怪
4.主要看大家都這麼刷補焊錫冷掉不會把兩支引繳給短路了,讓我覺得神奇,是不是烙體錫別弄太多
就不會短路呢?錫少點液體張力不太多不會造成短路,引腳那麼密可這麼弄太神囉~

网友A:
第一點 沒錯
第二點 我看不懂0.0
第三點
只有裝這塊板子會這樣?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 只有安裝角度不正確才會造成不亮 嚴重短路的話也要有幾個
燈是特別亮的.
第四點
還是看不懂= = 你焊久了就會了. 3分鐘算慢的
"引腳那麼密可這麼弄太神囉~" 那你看過用電暖爐換BGA 不就嚇傻了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點 沒錯
第二點 我看不懂0.0
第三點

第二點,就是拿跟故障這片一樣的型號好的主機板量測,好的主板量數據線和地址也有不同阻值的
第三點,有可能,因我的負載放的進要拿很難拿(會卡住),所以想學一下土法量對地阻值
第四點,我的意思烙鐵離開引腳錫冷掉不會把腳短路了(例如錫太多)
因教學都說用完風槍後要用烙鐵捕焊過

网友:
這片應該都壞同樣的地方 爆電容旁有一顆 IC  6520 容易壞嘗試這換掉看看..應該會好..
因南橋供電不正常無法提供 PG 與RESET 信號到 CPU 所以你量到 CPU 的電壓也就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點,就是拿跟故障這片一樣的型號好的主機板量測,好的主板量數據線和地址也有不同阻值的
第三點,有可能 ...

數據線 地址線 ? 阻值會一樣喔^^! 不一樣就難辦了...

如果黏在一起(錫老了 沒有彈性了 或者錫太多太重吸不起來) 把他們累積到一邊用吸錫線或者是吸錫器吸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數據線 地址線 ? 阻值會一樣喔^^! 不一樣就難辦了...

如果黏在一起(錫老了 沒有彈性了 或者錫太多太重吸 ...

但就是會有遇到一兩個不一樣,但電腦又可開機,我才納悶

有時後用一點助焊劑比較好更換io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就是會有遇到一兩個不一樣,但電腦又可開機,我才納悶

有時後用一點助焊劑比較好更換io呢?? ...

應該是你量測的認知跟我的認知不同 資料排跟地址排 阻值有出入 那資料該怎麼跑呢?

換I/O的時候 適量的使用助焊膏 會幫助焊接 不要放多喔! 洗的時候會很難洗0.0

网友:
這片應該是通病囉,查南橋供電~ 還有isl6520供電~

网友:
又學習到一些皮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你量測的認知跟我的認知不同 資料排跟地址排 阻值有出入 那資料該怎麼跑呢?

換I/O的時候 適量的使 ...

我的量測方法是紅棒接地,黑棒插阻值卡上的數據線量對地阻值
這樣操作有錯嗎?3Q~

网友:
pw-on前,先按壓紅框那個pwm ic試試

网友B:
追查 POWER 主要電力來源 , 從源頭到 PWM I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追查 POWER 主要電力來源 , 從源頭到 PWM IC ~~~~~~

不過南橋那邊供電就有問題囉,cpu pwm ic會影響南橋這邊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過南橋那邊供電就有問題囉,cpu pwm ic會影響南橋這邊嗎??

是的 ,,,,, 會有影響的 !!!!!!
您的板子, 有電出來 , 只是不足以啟動而已,,,,,, 追查重點,,,,,,, PWM IC (IN , OUT),,,, MOS (IN , OUT) ,,,,,,電容,,電阻,, 二級體
SMD ,,,,, 北橋晶片(IN , OUT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 會有影響的 !!!!!!
您的板子, 有電出來 , 只是不足以啟動而已,,,,,, 追查重點,,,,,,, PWM IC ...

看來現在的主機板越來越難修囉, 都整合一起故障就影響很大,現在新主機板
過兩三年這些i系列開始壞又難修囉, 現在都整合橋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現在的主機板越來越難修囉, 都整合一起故障就影響很大,現在新主機板
過兩三年這些i系列開始壞又難修 ...

答對了~~~~~~~
低價時代, 因應的策略,,, 就是保固一過, 東東就要故障了 。
I 系列 的主機板 , 也有高品質的 , 主機板 ,,,, 只是貴了一點 。
主機板維修 , 其實也不難 ,,, 只要有心一定要把它救起來!!!! 那您就有進步的原動力了 。
記住!!!  不要小看自己 , 不要把問題留到明天!!!!!
向主機板, " 宣 戰 吧 " ~~~~~~~~~    加油!!!!  加油!!!!!!!!

楼主:
學習修主機板都是自學和上來看大家的文章,沒有人真正領導學習
所以有時維修感覺是那個問題但其實不是,有時學道沒甚麼信心
另一方面零件取得上也不易非營利不太可能買一推零件備料

所以自學有些基礎不好會造成發問讓前輩們覺得很QQ~真是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