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6 下雨後 發不動之維修對策

楼主(2012-04-20):
最近雨後 不知道是不是天氣潮濕 就有發不動的情形發生
電瓶與發電機 都測試過了 狀態正常!!
汽油幫浦繼電器 也更換了 還是發不動!
循線應該是行車電腦 ECU 還真是有夠難拆的!!
拆下後 準備更換內部電容!! 還沒測試 願天保佑!!...:on_086|
奇怪的是 內部電容 全部 容值都 還算正常 誤差不超過10uF ..唯有兩個 有小漏液 底部有點綠綠的...

請問各位前輩!!...行車電腦 電路板上都有一層亮漆保護  塗佈的超漂亮 好像可以防潮防腐蝕...亮晶晶的連晶片都有 ....不知道 這是什麼化學塗料??

网友:
電腦那邊好像容易進水 剛好電腦會進水...您自己詢詢看..

因為我有朋友問題是這樣.

他也花了冤枉錢 換了行車紀錄器就好了.   好像也是 honda k6..

接頭詢詢看有沒有水  導致短路.

祝您早日解決

网友:
1.供油
拆汽油泵浦出油管 開電門瞬間看有無噴油
2.點火
測火星塞高壓有無跳火
其次分電盤

网友:
@@   K6電腦很裡面  不好拆.....><

汽油幫浦繼電器也換了  還是一樣    有時候還是發不起來

我也換過電容   不過就是獨漏了最大顆的那個  因為抄錯規格了

還是不能發動@@   最終還是換個中古電腦才正常  ~_~

PS 電路板亮亮那層   我猜想應該也是什麼電路板保護劑之類的

祝樓主換電容之後能成功囉 加油

网友:
K6電腦好拆的很,拆暖排才是真的欲哭無淚。
電路板上亮漆是焊油,烙鐵一靠近那一層就開始化了。

楼主:
唉!!...ECU換完電容後 裝上,引擎檢查橘黃燈 五秒內熄滅!!...還是發不動...
汽油幫浦有聲音提起
鑰匙 轉到底還是什麼聲音都沒有!!
K6 行車電腦 沒有電路圖 不知道怎麼查修!!
不知道哪位大大 可以提供 電路圖?

网友:
有時不是行車電腦問題.
以前我小吉也有類似不發動.電瓶換新&發電機也換二手.啟動馬達也換整新.問題依然存在.後來在啟動馬達前加裝一個繼電器.由電瓶直接給啟動馬達.所有問題都解決.這是電路老舊提供電流不足造成.

网友A:
我的K8 之前是 汽油幫浦繼電器 空焊囉 補一補 之後都很正常
赤字(台語) 我知道 台南有一家專門在 翻新的 技術不錯
又便宜 連發電機 跟壓縮機也有 它門是翻新賣給 材料行的..
之前拿 2顆 貨車 啟動馬達 給它們修過 現場修一顆400元

网友:
北部的車廠都不修的,都直接換掉,還好我的(塞ㄘㄨㄚˋ)----還沒這問題!!

网友:
K6掛分電盤已經不是新聞了,有人乾脆車上放1顆預備,樓主您有拔火星塞看跳火嗎

网友:
下雨後發不動,保養廠常用的檢查方式就是,等天氣放晴可以發動后開引擎蓋,1個人拿噴霧罐向引擎噴水,另1個人在車內發動引擎,引擎室內出現電弧的地方就是問題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K8 之前是 汽油幫浦繼電器 空焊囉 補一補 之後都很正常
赤字(台語) 我知道 台南有一家專門在 翻新的 技 ...

這也太苦民所苦了,1顆汽油幫浦繼電器才多少錢都能這樣修,這位老闆有出來選民意代表的實力
發電機跟壓縮機有專門翻新的廠家,發電機掛點順序分別是
1.穩壓電路
2.軸承
3.碳刷

除了掛1.拿不到料,其他的都能DIY

壓縮機比較麻煩,往往出包的墊片、軸封或單向閥都是特規的,擺明了不給你省

网友:
赤字(台語)掛點大多在啟動繼電器裡的厚銅片磨耗過量,導致繼電器吸下后馬達不過電

一般都是左邊紅框內銅片或銅塊磨損,問題是零件難找

网友:
啟動馬達有轉嗎?
沒轉的話,敲一敲啟動馬達再試試能不能發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ECU換完電容後 裝上,引擎檢查橘黃燈 五秒內熄滅!!...還是發不動...
汽油幫浦有聲音提起
鑰匙 轉到 ...

鑰匙 轉到底還是什麼聲音都沒有!!

就是告訴你鑰匙到啟動馬達這段線路有問題,K6線路很傳統,鑰匙到啟動馬達這段線路不會比摩托車複雜

网友:
不會是鎖芯內部接觸不良吧!!  老車常發生的 !!  西米露的車子也常這樣????

网友:
這是96-98CIVIC的啟動電路,K6還是K8小弟也搞不清楚,是不是跟豪邁很像

楼主:
換了ECU電容 .. 一天後 想說 再去試試看 ,
奇蹟發生了......發動了!!....
目前持續測試中!!
不過 引擎怠速抖動的情形 好像消失了....

网友B:
赤字(台語)是充電馬達,"say魯"才是啟動馬達,鑰匙 轉到底還是什麼聲音都沒有? 沒有"更!更!更!"的聲音,那有沒有"洽"的聲音,查修方向會不一樣!

网友:
K6通病>>>把電腦線延長換位置裝>>>啟動計電器換新>>要電腦送你一科旺ㄌ好壞>>>之前有20ㄎ都被取光>>還有>>如有ABS>>小心後車廂>>右邊還有一台

駕駛座左邊再保險司盒左邊靠葉子板地毯先開有科繼電器

還有建議你K6慢慢開>>沒保障>>換鋼板厚一點吧>>
K6自己玩過了>>>可開很快>>>人老了怕死>>>不開K6
連市區都不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赤字(台語)是充電馬達,"say魯"才是啟動馬達,鑰匙 轉到底還是什麼聲音都沒有? 沒有"更!更!更!"的聲音,那有沒 ...

對不起,小弟搞錯了

大多數轎車發動后,電池端點充電電壓13.5-15.5,如果發動異常可以先從這裡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對不起,小弟搞錯了

大多數轎車發動后,電池端點充電電壓13.5-15.5,如果發動異常可以先從這裡查 ...

大部分汽車發動後 電壓都在14V以上
14V以下就要注意電瓶老化 及發電機 及 重託

汽車發動異常原因很多
ECU 行車電腦 , 噴油嘴阻塞 , 分電盤(高壓考爾) 矽導線 節氣門積碳太厚
還有啟動馬達 掛點  原因很多

機車發不動還可腳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汽車發動後 電壓都在14V以上
14V以下就要注意電瓶老化 及發電機 及 重託

所以小弟才會強調是原廠手冊說的
因為連小弟也覺得只能做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