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傌哈的擴大機的搖控器維修實例-因該失敗殘念

楼主(2012-04-20):
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維修亞傌哈的擴大機的搖控器,但因該是修不好囉,請大家幫忙囉
上周回老家唱歌發現搖控器這麼不能用,原以為沒電,換電池無效
於是帶回來拆開看看,原本想說只是電池座電路斷線而以,結果拆開後我的天啊
好幾條銅箔都起泡囉,靠電源地方也都受潮腐蝕了

它的外蓋正面

經過我的思考維修先修這樣測試

裝上盒子

但問題來囉電池盒的鐵片也都壞囉,只能丟囉,那我遷出的線如何跟電池接觸
我有想要用焊的,但上不去,大家有好方法嗎?它是兩顆3號電池

网友A:
電池接觸片
電子材料行都有賣
一個$10~2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接觸片
電子材料行都有賣
一個$10~20左右

我們這邊的電子材料電女老板胖又兇巴巴的~
跟他買東西還叫你自己找她不會~

改天在硬頭皮去囉,但因該是修不太好囉,腐蝕嚴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們這邊的電子材料電女老板胖又兇巴巴的~
跟他買東西還叫你自己找她不會~

把接觸片放上去
修不好在想辦法

网友B:
可以先用外接電源方式先試一下 , 用手機或數位相機看一下發射紅外線是否正常 !!

如果可以正常發射 , 那應該沒什麼問題了 !!!

那個接觸片 , 可以用 迴文針 . 單蕊銅線 折一下 !!

或用鑰匙圈那個有彈性的環來做 !!!

网友:
黏個電池盒上去亦可~

网友C:
飛線用細一點的也許比較好施作,以免影響到導電薄膜,至於電池原本的彈簧,可以去類似199那種大賣場 買小學用的教學品"3號電池座"一個約10~25元台幣內,就地取材拆下來 借屍還魂是最方便的!直接外接也可以
話說您的大頭貼 柯南畫像 論壇是不是還有別人使用呢???記得以前看過有類似的柯南頭像 那個人還刪掉一切有關於他發的實例...真是可惜

网友D:
原來的電池接觸片用洗廁所的鹽酸泡一分鐘用清水洗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飛線用細一點的也許比較好施作,以免影響到導電薄膜,至於電池原本的彈簧,可以去類似199那種大賣場 買小學用 ...

回jazz大
1.請教大大你說的飛線是我這麼做外面接線的動作還是有飛線這種線
常常看大家在說讓我搞不清楚到底是什麼?
2.大頭圖我隨便抓的,至於你說的前輩我到沒看過~可能我來它就沒來囉或改圖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來的電池接觸片用洗廁所的鹽酸泡一分鐘用清水洗淨即可。

謝謝sli大~
那它生鏽加腐蝕也行是嗎?佣電表量它不導通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用外接電源方式先試一下 , 用手機或數位相機看一下發射紅外線是否正常 !!

如果可以正常發射 , 那應 ...

jean大不太了解你說用數位相機看紅外線是不是正常是什麼意思??
是讓搖控器一直發射然後用相機拍發射燈有亮是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sli大~
那它生鏽加腐蝕也行是嗎?佣電表量它不導通囉~

相信我,不會錯,用洗廁所的鹽酸(稀鹽酸),清洗電極板、AV接頭...發黑氧化物及電池液殘留有奇效。
記得要用牙刷再刷一下會金光閃閃。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jazz大
1.請教大大你說的飛線是我這麼做外面接線的動作還是有飛線這種線
常常看大家在說讓我搞不清楚到 ...

飛線是你這麼做外面接線的動作~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信我,不會錯,用洗廁所的鹽酸(稀鹽酸),清洗電極板、AV接頭...發黑氧化物及電池液殘留有奇效。
記得要 ...

絕對相信sli大的方法,那需要放一點水稀釋嗎??這可來試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jean大不太了解你說用數位相機看紅外線是不是正常是什麼意思??
是讓搖控器一直發射然後用相機拍發射燈有 ...

是的 !! 要不然就做一個簡單的測試器 !!

自製紅外線接收器 !!
http://bbs.pigoo.com/thread-35956-1-1.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絕對相信sli大的方法,那需要放一點水稀釋嗎??這可來試一下~

不用加水。
這方法還可翻新已嚴重生銹的手工具。
記得泡完酸後一定要用清水沖乾淨,並快速風乾,若能上點防銹油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 要不然就做一個簡單的測試器 !!

自製紅外線接收器 !!

謝謝大大提供的方法,這樣我了解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加水。
這方法還可翻新已嚴重生銹的手工具。
記得泡完酸後一定要用清水沖乾淨,並快速風乾,若能上點 ...

ok!了解,這樣可行就好辦囉,再來就看電路板真不真氣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絕對相信sli大的方法,那需要放一點水稀釋嗎??這可來試一下~

鹽酸洗金屬真的蠻有用的,我也常常這樣玩...洗廁所鹽酸已經很稀了,所以可以不用稀釋...最好還是戴手套處理,我摸過還是稍微刺刺癢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飛線用細一點的也許比較好施作,以免影響到導電薄膜,至於電池原本的彈簧,可以去類似199那種大賣場 買小學用 ...

如果您找的是順興大的話,要看他的文章,可以去他開的論壇!
http://www.minegame.net/cgi-bin/bbs/leobbs.cgi
可以參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您找的是順興大的話,要看他的文章,可以去他開的論壇!
http://www.minegame.net/cgi-bin/bbs/leobbs ...

謝謝pen大提供的論談,又是一個不錯的網站

网友F:
大大的主機是AVX-1000 DSP還是 AVX-2000 DSP?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大的主機是AVX-1000 DSP還是 AVX-2000 DSP?

主機已經超過10年囉,型號沒背,改天回老家在注意一下~

网友G:
一般人使用遙控器的通病就是遙控器不使用時電池都沒有拿出來,久久拿出來使用才發現遙控器不能使用,打開要和電池腐蝕到遙控器機板的很多類似這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人使用遙控器的通病就是遙控器不使用時電池都沒有拿出來,久久拿出來使用才發現遙控器不能使用,打開要 ...

是啊~一般大家都是如此,很少人有正確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