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10v 漏電斷路器

楼主(2012-04-21):
小弟家中為 單向三線式 普通家用電源 ,當初蓋房子普遍的也沒有做第三孔接地線
浴室有一台供脫水機在使用  脫水機有綠色的接地線(自機殼馬達拉出)  牆壁電源只有兩孔
因為沒有接地孔 所以我就打一根不鏽鋼釘在鋁窗附近 接上綠線 (可能只是心安作用?)
看正規的電工法規要用銅棒埋在地下一公尺以下 但房子早已蓋好 無空地可以施做
發現有一種好東西叫做"漏電斷路器" 常常在浴室見到220v熱水器使用
不知是否有供 110v使用之漏電斷路器呢? 哪種品牌較為優異(士林電機?國際牌?)?
因為110v 自壁插孔出來  我想接上漏電斷電器  後端才是接上脫水機
110v漏電斷電器 是只有兩孔(火+中性)線嗎?

壁孔-->110v漏電斷路器--->負載(脫水機or其他大電流電器)

每個漏電斷路器只供一種電器使用,我想要做2~3個相同的模組(漏電斷路器用木板鎖上)  給洗衣機or脫水機 等等電器使用
這種方法是否可行?以上接線方式是否有誤呢? 感謝各位高手

网友A:
浴室為潮濕場所,如漏電斷路器安裝於浴室內,時間一久恐會有時常跳脫的誤動作發生,濕氣過重之場所,漏電斷路器內部絕緣可能會有問題。建議拉線至浴室外連接,漏電斷路器安裝場所周圍溫度,最高為+40℃,最低為-5℃,海拔不超過2000公尺。

漏電斷路器有110V的,規格可選用動作電流為30mA、動作時間在0.1 秒之內的漏電斷路器。你說的2種廠牌品質都不錯

漏電斷路器只要接火線及中性線即可,一個漏電斷路器只控制一個電器產品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浴室為潮濕場所,如漏電斷路器安裝於浴室內,時間一久恐會有時常跳脫的誤動作發生,濕氣過重之場所,漏電斷路 ...

謝謝您解說的讓我很明瞭!下周去水電材料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