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神奇的電路 !!!??? 猜猜...這些電路是動了什麼手腳?

楼主(2012-04-21):
Series circuit - 3 LED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kTvDjhImwo

Series - Parallel circuit _part 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bapM2AbS9o&feature=relmfu

Series - Parallel circuit _part 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63BHvz4D58&feature=relmfu

Parallel circuit - 3 LED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VZp4Hm6QAo&feature=relmfu

想知道答案的可以去找破解的影片,就知道是動了什麼手腳。

网友:
這是 順逆向的關係嗎 順向導通  逆向截止 用開關作順逆向嗎  利用二極體的特性 因為 影片並沒有說明LED的正負腳位  是這樣嗎

网友:
三種都已改裝不是正常電子元件,用了電池暗藏OSC跟SW暗藏LC高低通,讓暗藏LC高低通的led對應動作(這電路根本是不實跟詐騙)

网友:
忍不住還是去找了破解影片來看...
這人兄~銲接功力真是了得~!連顯微鏡都用上了= =!
最讓我嘆為觀止的是那第二顆LED...直接無言了
超猛的拉~

网友:
若以電路結構來說,這個影片所顯示的內容是假的.

其電路的作用就是邏輯電路裡的3 Input AND Gate(74LS11),三輸入的及閘,只要有一個開關是OFF(Lo),LED就不會亮,要三個開關通通都是ON(Hi),LED才會亮.

74LS11 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50/232280_DS.pdf

CD4073 Datasheet,也是相同功能.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philips/HEF4073BP.pdf

网友:
真的被它打敗啦! 看到這簡單的迴路, 想說不太可能說明這個電路的動作原理.
跑去看解答, 原來如此.

网友:
為什麼 ?? 我什麼都看不到 !!!

一片空白 !!!

看到了 !! ~~ 違背正常原理 !!

照電路來看 3個 SW 是 A and B and C = 1

絕對不是一個正常的電路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