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BAG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2-04-21):
請問各位大大BGA可以用電磁爐嗎?我看了以下教學影片的到的啟發。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highlight=BGA

如果可以我家有一台泡茶用的電磁爐不知道可否拿來試試。

另外BGA如果沒有鋼板有沒有大大試過用手將錫球一顆一顆擺上去呢?.

网友A:
另外BGA如果沒有鋼板有沒有大大試過用手將錫球一顆一顆擺上去呢?.另外BGA如果沒有

錫球一顆一顆擺  可能會擺到  中風

网友:
中風+1

神奇的"BAG" = =

還有你看到的不是微波爐吧...是的話會爆炸0.0

网友:
鐵定先氣爆,然後失控…抓狂

网友:
泡茶用的微波爐?

泡茶應該是用電磁爐吧!

如果BAG用微波爐,後果!!

网友:
等你酒醒了再來問...

楼主:
抱歉昨天太晚了精神狀況不太好~~是電磁爐

网友:
不可以用電磁爐。電磁爐是用電生磁、磁生電,對金屬感應加熱。到時電流亂衝,下場是什麼都不知道。

用黑晶爐或改造烤箱,去找舊文看。

网友:
一顆一顆放那可能不只有中風可能眼會滿天星
別鬧囉省錢不是這樣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BGA如果沒有鋼板有沒有大大試過用手將錫球一顆一顆擺上去呢?.另外BGA如果沒有

錫球一顆一顆擺  可能會 ...

別開玩笑了...光放錫球後再補3、4顆掉球的就快瘋了,還是一整片...

网友:
手工植球???
你先試試看在桌上照BGA植球方式擺放5X5=25顆
擺完你手大概也抽筋了....

网友B:
手工植球---曾經試過
一顆主機板南橋晶片---幾顆球數量沒算
1.晶片固定好
2.塗上助焊膏
3.帶上老花眼鏡
4.開始拿根針,抹一點點助焊膏將錫球沾上針頭,對正位置--輕輕放下
5.重覆第 4 步驟---過了約一小時,放上約 1/3 錫球,頭昏眼花去外面休息約一小時,再繼續---速度比較快了(抓到訣竅了),又過了約一小時半---全上了
6.開迴銲機只用底部加熱---又跑走了幾顆錫球,還好練就了用針準確度,去除再放上新的錫球---完成

焊上主機板---居然可以了--
好累,玩一次可以決不玩第二次---乖乖買鋼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工植球---曾經試過
一顆主機板南橋晶片---幾顆球數量沒算
1.晶片固定好

ch大我真是佩服了Orz囉
太強囉,當時沒想到幹嘛幹這種蠢事呢?太強囉~

网友C:
找不到 合適的鋼網 也是要這樣做
因為有些橋 的孔距離 不一樣 也是要手工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 合適的鋼網 也是要這樣做
因為有些橋 的孔距離 不一樣 也是要手工 . ...

最後想再請教大大如果真的買鋼板要買哪些鋼板呢?
鋼板以前到現在都是固定的嗎?會不會以後又有新的腳位呢?(如同CPU一樣不斷的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想再請教大大如果真的買鋼板要買哪些鋼板呢?
鋼板以前到現在都是固定的嗎?會不會以後又有新的腳位呢? ...

初學的話 建議買~0.5.0.6 0.7 萬用的(其實也不是萬用的)至少可ˇ已用很多個
就好 ~等熟一點 再換整套的
當然會出新的 ~不然 廠商都會倒光囉

网友:
聽說對岸在教植球一開始也是要學生手工植球~~這是基本工!!!!!

楼主:
0.5.0.6 0.7 萬用的太專業了,我不懂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