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監視錄影主機拆下來的監控卡

楼主(2012-04-21):
這一片是從已經壞掉的監視錄影主機上面拆下來的
可提供做8路的CCD來錄影
使用的晶片
這片應該是好的 只不過原先主機上的硬碟已經壞掉了 所以無從得知它是使用哪種程式

想請教各位 是否有人知道這片是哪家做的 以及哪邊可以下載它的驅動程式

或者是否可以根據它使用的晶片來找公板程式來用

网友A:
這叫做錄影卡(監視介面卡).......看有沒有卡的型號來做搜索

晶片?....靠晶片恐怕找到的不一定能用

网友B:
你可以去下載 驅動天使 來用
這個軟體會辨識硬體來找適當的驅動下載

网友:
TO 小豬...

SKY Driver(天空驅動)!!!你有認真去看過他的流程嗎?
我想這一張卡應該不是一般常用的東西!
Sky deiver就算比對到PCI ID!也不一定能用
因為少了前端的AP~...

除此!
額外提一點,如果你都只會用現成的東西
而沒有動過腦筋該如何去處理
那麼就沒回答的意義...
SKY DRIVER固然好用!但假如它無法有效偵測,請問你該做何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叫做錄影卡(監視介面卡).......看有沒有卡的型號來做搜索

晶片?....靠晶片恐怕找到的不一定能用 ...

就是上面看不到任何卡的型號標識才傷腦筋 只知道晶片編號而已

如真找不到 就只有用網路上找到監控程式來一個個試了 當然可能成功的機會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去下載 驅動天使 來用
這個軟體會辨識硬體來找適當的驅動下載

如果只是驅動硬體並沒有用
最重要的還是要靠監控程式來做錄影的動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驅動硬體並沒有用
最重要的還是要靠監控程式來做錄影的動作

那沒辦法囉...
上面有型號嗎? 仔細找找
也些是在角落,有些在中央
但是通常都印的很小

网友:
這種監控卡大多數應該都要原來的監控軟體及驅動程式才能用吧~像我的監控卡是 6805的晶片,使用它廠一樣是6805 晶片的驅動及軟體,即使就算能驅動,也沒畫面 . . . . .@@

网友C:
這種都需要原廠商的軟體才會動,大多數廠商都是一件式做整合包,就是驅動連同監視程式做整合。
你要看原來主機外殼上的廠商,再去找該廠商的軟體才行,而且程式年代需要對應你的機種,不然無法使用。

可以的話可以把原來主機外殼貼上來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都需要原廠商的軟體才會動,大多數廠商都是一件式做整合包,就是驅動連同監視程式做整合。
你要看原來 ...

這塊卡是朋友給我的 聽他說是從社區的監控主機上拆下來的 剩下的主機外殼那些已經進了回收廠 找不到了

不知道生產廠商 沒有型號以及卡號 根本不知道要從哪裡找起

网友C:
幫你看了下,那上面的佈線是舊式的,至於晶片看到是2002年.........
我手頭上超過4年的監控卡就很難用了,你這已經是傳奇物,而且是傳說中有黑歷史的

http://www.pczone.com.tw/vbb3/thread/25/150995/
有pczone的帳號的話這邊有驅動,早期的監控卡要搭配早期的顯卡才行
還有早期的程式......

网友D:
Conexant Fusion 878a只是影像處理晶片...
早期很多電視卡用這顆晶片當做影像處理晶片....
你手中這張是監控卡,光是只有878a的driver應該是沒有什麼用....
還是附給你吧....不過這是電視卡用的驅動程式,不知道你這張可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幫你看了下,那上面的佈線是舊式的,至於晶片看到是2002年.........
我手頭上超過4年的監控卡就很難用了, ...

大大還真是厲害 光看它的佈線就能知道它的歷史

沒想到這塊已經歷史優久了 看來要找到適用的程式機會不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nexant Fusion 878a只是影像處理晶片...
早期很多電視卡用這顆晶片當做影像處理晶片....
你手中這張是監 ...

沒錯 在網上能找到的大都是電視卡的驅動程式
在硬體晶片的部分應該是能夠把它驅動起來 不過少了
做錄影用的監控程式也是不能用
還是很感謝大大提供的程式
已經在網路上找了幾個程式 準備要拿來一個個試了

网友(2012-07-03):
這種監視器用的卡片,要注意會挑硬體晶片組,看這塊應該是很久以前的型號了,及時找到驅動及監控程式但是解析度應該不是會太高,所以錄影起來效果並不好:)

网友:
這好像是用八陣圖監控程式,驅動看看xp能不能直接抓到

网友:
以我所知道的是要用Win98的作業系統,灌完作業系統後,裝上監控卡,再安裝監控軟體,監控軟體會自動安裝驅動程式,之前公司的監控系統都是這樣處理,提供大大參考!

网友:
一定要找到原來的廠商資訊,下載驅動程式及軟體才有效,因為各廠商雖有製造廠提供的SDK,但都會修改為自家軟體配合的驅動程式,再配合自家寫的監視軟體,才能運作.

网友:
把序號貼紙(008364)撕掉,看看有沒有藏在裏面?

楼主:
序號貼紙下是 BS2 94V-0
GOOGLE了一下沒有發現相關的訊息

已經試過了一堆在網路上找到的驅動跟相關程式
沒一個能用的 在硬體裝置那邊還是問號 硬體沒辦法驅動

已經放棄拿來當DVR使用了 改天拿來去Linux底下玩 用BTTV應該可以驅動
只不過程式可能要改一下 因為它沒有TUNER 也沒看到MSP3400之類的東西

网友E:
  咱在這位網拍賣家的 賣場 找到與您這塊零件布局近似的監控卡,或許可以試試詢問賣家.祝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咱在這位網拍賣家的 賣場 找到與您這塊零件布局近似的監控卡,或許可以試試詢問賣家.祝好運! ...

剛連過去看了一下 真的是有點像 我會去跟那位賣家詢問一下
不過會不會回應就不知道了
很感謝您的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