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汽車省油的秘訣~

楼主(2012-04-21):
說來說去, 搞車搞了這麼久..終於領悟到 真正省油的秘訣就是盡量不要去開~

也許有人看了會覺得 這不是廢話嗎??

因為偶以前去哪都開車..實在很花油錢.
每次搞車看到雜誌上省油器..逆電流有的沒的廣告  就一股熱血就來了  卻省不到什麼油.

後來時機壞壞...開車只有上高速公路...或者回家走省道才會開.
..平時在市區 全部以摩托車代步..在小巷子穿梭, 已經很久沒有體驗塞車之苦.
後來絕得這樣的生活也沒什麼不好, 有時候摩托車也節省很多時間
也很方便, 尤其去鬧區玩 逛夜市就比較可以跑很幾個地方.

不知有沒有人跟偶一樣?

以前一個月要四五千油錢...現在大概一千可以撐快一個月.

總之 為了自己的荷包 少開車也是不錯的.

网友:
我以前兩部汽車每月約3~5000改騎機車每月信用卡帳單少了2~3千.保養也少了.每年上繳國庫也變少了

网友:
如果車位是租來的,不如車賣掉改搭計程車比較省。
稅金、油錢、停車...開車費用很多,花費時間精神更多。
騎機車省得多,
只是為了舒適與安全的話,可以改搭計程車。

网友:
最省的方法, 就是把汽車賣了.

養一台車的費用, 以1800cc為例, 一年最少都要一萬多:
1. 每年牌照稅, 7120元,
2. 每年燃料稅, 4800元,
3. 每年強制險, 約1千多元,
4. 加油的油錢, 車子要跑就要加油,
5. 停車費, 只要不是免費停車場, 就是要收費,
6. 固定里程數保養費用,.....
7. 零件損壞更換費用,.....
8. 其他.......
汽車每年也會折舊,一年比一年不值錢!

楼主:
這個汽車省油的秘訣

前提還是車車要存在  所以廢車就不予考慮.
車車不存在 那就不用省油  是根本用不到油

要出遠門 車子還是有他的不可替代

市區用摩托車替代也有一個好處  很多油耗表現多好多好的車種..
那個大都跑高速公路的美化數據.  跑市區的環境 每公升有到10KM就偷笑了
而且因每個人的習慣又有很大的差異
.............

有一點我倒是絕得還實用  除了避開尖峰時段  就是保持對交通耗誌的敏感性.
當你大老遠看到遠方已經是紅燈..其實可以慢慢開..等到快開道的時候
他剛好變綠燈. 這個方法倒是可以節省不少怠速浪費的油.  有的還有讀秒.
(不過我觀察過很少人會這麼開...)

總之就是配合交通耗誌, 該催油時就要催油  該放慢就要放慢.
應該比純粹油門控制還會更加省油

有時候彎路 無法看清楚前方是紅燈還是綠燈 我也會透過來往的車輛來加以判斷
或者先開再外側車道 盡量喵到紅綠燈.

如果是綠燈 趕緊崔油門通過 如果是紅燈 那就慢慢開   讓他自然滑行

有一次在台 19 線省道, 大概有 30 分鐘沒停到半個紅綠燈.一路暢快

网友:
像小的這樣外勤工作有不得不開車的需求 (不開車還會被上級OOXX....更....),
省油駕駛比起說不要開車要實際許多.

网友:
黃金右手腳控制一點,油錢就會差很多
像小弟的16年老迅光公務車,油門開1/5表速60,油門開2/3表速80
可是每公升行駛量表速60  33KM/L,表速80  30KM/L

要更省就騎檔車,小弟的20年老野狼碼表已經翻過1圈,每公升行駛量43KM/L

网友A:
國道就開車, 市區 光等紅燈怠速噴的油 怎能省油"
市區 或附近所需交通工具,其實 摩托車就夠用了(除非下雨)

逆電流 , 省油器 , 一些有的沒的加裝, 只是心理安慰 (浪費錢)
想省油 還是靠黃金右腳:
1 :  起步轉速不要超過2000 轉
2 : 5000KM 加瓶 汽油精
3 : 機油定時保養 (居家車建議加 10W 40機油 )
4 : 前方紅燈距離50公尺 可以的話 滑行至停紅燈線
5 : 汽油建議加 中油直營站(純)
6 : 定期檢查輪胎 (胎壓)
7 : 冷氣開一半就很涼,無須開到最冷位置(耗油)
8 : 開大燈 耗油
9 : 少加裝非車上電器用品 (耗電量大,發電機賣力工作,一樣耗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國道就開車, 市區 光等紅燈怠速噴的油 怎能省油"
市區 或附近所需交通工具,其實 摩托車就夠用了(除非下雨)

7 : 冷氣開一半就很涼,無須開到最冷位置(耗油)

這點對恆溫空調無效,因為恆溫的原理是太冷就摻熱風,而不是切斷壓縮機離合器電源

8 : 開大燈 耗油

基本上沒錯,但是開大燈提高用路人注意,可以減少車禍,所以加拿大跟歐盟強制發動引擎大燈就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 : 冷氣開一半就很涼,無須開到最冷位置(耗油)

這點對恆溫空調無效,因為恆溫的原理是太冷就摻熱風,而 ...

1 . 對恆溫無效? 恆溫靠的是壓縮機來釋放冷媒(氣)
車子 哪一台有變頻冷氣機? 只要動到壓縮機 定會耗油

2. 國外 汽車排氣量幾乎都是2.0以上 , 其實在國外是省油的
路大條又長, 紅燈怠速機會很少, 看哪一個城市
國外(除東南亞外)不過白晝或黑夜, 的確是要開大燈行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 對恆溫無效? 恆溫靠的是壓縮機來釋放冷媒(氣)
車子 哪一台有變頻冷氣機? 只要動到壓縮機 定會耗油

所以部分車用壓縮機有可變壓縮容積設計,利用高低壓端冷煤壓力差調整壓縮容積,避免壓縮機反覆啟動造成明顯升降溫

只有冷度調整鈕或調整桿的冷氣跟家用的很像,車內溫度達到選定溫度后切斷壓縮機離合器電源,停止壓縮機運轉,問題是夏天常常不論冷度調整鈕定在藍色哪個區域,因為車內溫度偏高,壓縮機就是不停轉

數位恆溫空調精確調整溫度就是用摻熱風這招,所以數位恆溫空調溫度降不下來第一步就是檢查冷熱風導流板是否正常運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部分車用壓縮機有可變壓縮容積設計,利用高低壓端冷煤壓力差調整壓縮容積,避免壓縮機反覆啟動造成明 ...

這是小弟轉貼不知是否正確
恆溫調高點一樣省油!
轉貼
汽車冷氣是經過皮帶由引擎來帶動,
它的冷房能力是由引擎轉速來決定,
引擎轉速越高, 壓縮機轉速也跟著高, 冷房能力就越強,
在市區內走走停停, 引擎經常以怠速運轉,
冷房能力絕對不如在高速公路或郊區行駛時的表現.

不過你也勉強可以說引擎轉速的變化也是一種變頻,
不過引擎轉速的變化, 不見得配合得上您對冷房能力的需求.
引擎轉速的變化, 通常是配合駕駛對速度的需求.

汽車冷氣設定溫度的高低, 會影響的主要是耗油量不是耗電量,
引擎上多掛了個運轉中的壓縮機, 就像多載了一個人一樣耗油,
但是壓縮機有電磁離合器, 當設定溫度達到時, 離合器跳開,
壓縮機就不構成引擎的負擔, 油耗就回歸正常,
當車內溫度回升, 離合器再度接合, 壓縮機又成為引擎負擔,
引擎就又變得比較耗油了.

因此冷氣溫度設定低時, 壓縮機離合器接合的時間較長,
引擎有加掛冷氣負載的時間就比較長, 自然耗油.
冷氣溫度設定較高時, 離合器跳脫的時間比較長,
引擎無冷氣負載的時間也較長, 自然比較省油.

楼主:
冷氣要冷應該還有一個重要因素  就是行進送風  冷排冷卻好才能降低溫度
我的 exsior 1.6...如果靜止...又開冷氣...如果溫度很高降不下來...引擎就會抖動利害..

所以我低速或靜止我是習慣把冷氣給關掉.   等50以上在開冷氣.

當然夏天到了  外面溫度高 這情況會更嚴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氣要冷應該還有一個重要因素  就是行進送風  冷排冷卻好才能降低溫度
我的 exsior 1.6...如果靜止...又開 ...

建議您找一間內行些的保養場作檢查,如果溫度很高降不下來...引擎就會抖動利害比較可能原因
1.冷氣提速機制異常(抖動時轉速是否掉下來)
2.冷氣系統運轉阻力增加(壓縮機縮缸,管路高壓過高)

要修的話必須小心某些保養場拿客人的車當白老鼠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氣要冷應該還有一個重要因素  就是行進送風  冷排冷卻好才能降低溫度
我的 exsior 1.6...如果靜止...又開 ...

開冷氣會抖一下是正常(提速) 如果不正常抖動
怠速馬達,冷氣提速器,節氣門 等.... 清潔完 應該會改善抖動

如引擎腳沒更換過, 會抖動 不光是開冷氣還是停紅燈怠速會抖,打 N 檔 如會改善抖動 , 引擎腳就該換了!

EXSIOR  TOYOTA冷氣 是黃昏牌

楼主:
抖的很厲害..有點快解體的感覺.

應該是 怠速馬達,冷氣提速器,節氣門(之前這些都是拿殺肉品來裝..久了多少會有點問題)

怠速時....天熱比較明顯.(抖動大).  天氣冷不會.抖動輕微.

多謝  有控再找時間整理看看.

网友:
這一招是很實在的....我現在也是都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