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1741L L8123, 14只腳, 陶瓷 DIP的包裝, MOTOROLA的, 是啥 IC

楼主(2012-04-21):
有部儀器, 裏面有一顆, 電池漏液體, IC腐蝕壞了
請問能找到替代品換嗎
因為網上找不到DATASHEET
拆了出來, 就是下圖的那個

MC1741L L8123

MC1741L L8123

网友A:
拍個照片看一下吧!

网友B:
是 741 OPA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OTOROLA/MC174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個照片看一下吧!

老大你好啊, 那顆IC寄來了 圖有拍啦,
儀器就沒有拍, 說是不讓拍, 在大陸的工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 741 OPA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78517/MOTOROLA/MC1741.html

你好阿
俺覺得, 你提供的資料表那是8腳, 和圖裡面這個14腳不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阿
俺覺得, 你提供的資料表那是8腳, 和圖裡面這個14腳不同呢

741也有14支腳的。

网友B:
應是MOTOROLA 出品的陶瓷封裝的 OPA,但是DATASHEET 的連結都會跑到8支腳的單OPA去
http://www.utsource.net/ic-datasheet/MC1741L-40498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是MOTOROLA 出品的陶瓷封裝的 OPA,但是DATASHEET 的連結都會跑到8支腳的單OPA去
http://www.utsource ...

另外再來請教一個問題, MC1741L 這兩個腳 OFFSET NULL 是何用途的呢
如果手頭沒有MC1741L, 但是有一對 BA10358, 可不可以給他跳線, 替代 MC1741L 呢
因為 MC1741L 有兩根線 NULL OFFSET, 但是 BA10358沒有

MC1741 線路圖

MC1741L NULL OFFSET

MC1741L NULL OFFSET

BA10358 的資料表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70/233214_DS.pdf

网友:
應該是 OFFSET  NULL    給補償電路使用

网友:
如果要代用,這個如何?有問題不要打我..

网友:
OPA 內部 前級使用了[差動放大]電路
雖然說 IC 內的電晶體在制程中 同時完成   理論上  特性參數(尤其指Hfe) 趨近相同
但是還是有些差異  ㄧ般應用上  若是嫌輸出偏差 不滿意時
會調整OFFSET
原圖與VR相接是 [差動放大]電路下方 分別屬於 兩個電流源架構
當兩個電流源有特性差異時   輸出會有些偏差  (看你嫌不嫌)
調整VR 使兩個電流源 校正平衡回來(看輸出)

=====================
ㄧ般是  暖機後  機器工作溫度穩定了  才開始校正

可以觀察  原應用電路 有無接VR      如是空接那就恭喜  電路應用不是很CARE
你不用理它  也就是說 幾乎大部分OPA 你可以  直接拿來用
注意小心 的是
1.  OPA 輸出驅動電流 夠不夠(泛OPA 比較  UA741 輸出電流不小)  得觀察輸出之後電路才能知悉
2.  OPA 單電源應用場合時  輸入架構是NPN還是PNP  (或FET輸入架構 N_MOS還是P_MOS)
                                          主要是輸入偏壓  上的考慮

网友:
照片有一邊少了3PIN
14-6=8
實際只用8PIN
是741不會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