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6吋拼裝管

楼主(2012-04-21):
有台26吋電視,開機閃一下,換高壓板沒好;
發現是燈管出問題,有一根只亮一半!
手頭上只有22吋燈管湊合用用,
點起來不會閃黑屏,但是差一截不亮;
裝起來看看效果如何!
看起來還ok,熱機超過兩小時都正常!
但這不算是正確的施工法....只是沒料的拼裝管!

网友:
A咖紮戲拉!!

网友A:
應該還ok...這招偷學起來
不過把那根喬中間一點..這樣左右的亮度應該就不會太明顯.

還是把那節轉移到最下面 應該更不會被看出來

网友B:
好主意,放到下方中間也許可以混混搭。

网友C:
白色/灰階畫面會很明顯  自用的話到是沒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還ok...這招偷學起來
不過把那根喬中間一點..這樣左右的亮度應該就不會太明顯.

如果要不明顯,兩頭都連接一小段線,把亮的擺中間,應該較不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主意,放到下方中間也許可以混混搭。

如果藏在靠中間位置,點亮不太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灰階畫面會很明顯  自用的話到是沒差

這應該是一時之計,找得到26吋燈管還是該換回來,才沒有觀測的問題!

网友A:
因為如果看電視或新聞節目

下面大多有留底 或有打字幕..基本上看起來是沒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如果看電視或新聞節目

下面大多有留底 或有打字幕..基本上看起來是沒差啦 ...

也對,如果是電視用不太會知覺到,湊合點用!

网友:
而且燈管會經過 燈箱的結構. 偏光片有的沒的
均勻化...
亮度誤差應該沒那麼大.

网友D:
剛好我有26燈箱..
可以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剛好我有26燈箱..
可以等嗎?

如果早個兩天來,就不用材接紙糊,拼得很難看;
那就預約兩支下回使用說!

网友:
給客人的還是建議不要交貨(如5f大大所說的灰階很明顯),以免傷了自己商譽:)

网友E:
喔!!這樣不會電流不平衡造成NG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喔!!這樣不會電流不平衡造成NG嗎??

電流不平衡會造成黑屏,平衡了不會,但太短尺寸燈管會有過亮的現象,也有固定的問題;
平日還是要做備品,使用正確的尺寸才是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