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主機的怪問題???

楼主(2012-04-21):
有沒大大遇到過這種怪問題??

電腦在正常使用狀態下,不定時,不預期,進入類似休眠狀態,主機電源燈閃爍,近乎死當狀態???

註:該主機平時只接電視做影像撥放使用,出現問題狀態,都是在使用pps或風行網的狀態下??

主機板:MSI K9MM-V
CPU:AMD Athlon 3000+

主機板尚未接reset開關,power swich 動作正常,抓不到問題點在哪!!

网友:
把power swich接線也拔下來用螺絲起子短路開機試試
再不行就從電源著手

网友:
這個是 笑話閒聊 ???

bios 電源管理 , 都確認過了 ???

网友:
看看是否為電源管理的設定,系統待命設定有時間.

桌面/滑鼠右鍵/內容/
螢幕保護裝置/電源/
電源配置/系統待命/改為:無,按確定.

楼主:
電源管理部分都確定取消了!!  @@!!

所以才覺得奇怪!!

主要是不定時,最為弔詭!!   有時1-2小時都沒事,有時一開機沒多久就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管理部分都確定取消了!!  @@!!

所以才覺得奇怪!!

好像發錯版了!

网友:
吊起來打~~~~~

楼主:
沒有發錯!!  把它當笑話來看!!

网友:
會不會是Power的問題?
我之前看過一台是Power的問題
一段時間會自己關機

楼主:
不會關機,他好像是進入休眠一般,電源燈一直閃爍,但是又無法喚醒,只能長按電源紐關機後再開,
一般重開機後XP會因不正常關機有掃描硬碟資料動作或進入安全模式的選項出現,
可是這一台都沒有這種情形,重開機後都能正常使用,只是不知道何時又會跳入長眠了???

註:出現此狀況是不定時的,有時一整天都沒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會關機,他好像是進入休眠一般,電源燈一直閃爍,但是又無法喚醒,只能長按電源紐關機後再開,
一般重開 ...

你有試過不在 xp 作業系統下 , 會不會也有這種情形 !!!

順便觀察一下 電壓  溫度  ~~~

楼主:
只好再拆下來看看了!!

网友:
您這個問題也困擾我很久了,我那台有接電視卡看電視

我那台是,有時候開進windows xp 桌面.....就鍵盤 滑鼠無回應
有時候是,電視看著看著,等到要切換頻道才發現,沒辦法切換
有時是等了一段時間,大約30秒左右,會突然把選台的指令一次丟出來,跳好幾台
然後鍵盤跟滑鼠的輸入也正常了,但是,沒多久又發現......又死了

看起來就像是,EXPLORER卡在某個迴圈裡出不來

試過:
1.將XP所有有關電源管理項目都設定為永遠開啟,不關畢監視器------無解
2.一查發現IDE硬碟有壞軌,拿另一顆SATA的HD去重做系統---------無解
3.把原本插的2支DDR2 記憶體 (1G  512MB),拔掉後來加的512mb那支.....無解
4.將顯卡更換另一塊........無解
5.將cpu從ATHLON 3500+ 換成ATHLON 3000+  -------- 無解
6.前天一開就當,重開還出現登錄檔修復,一怒....將XP還原回之前的GHOST狀態 ---------  測試中

快沒東西能換了

楼主:
哈哈!!!  用的是同一張主機板嗎??

网友A:
休眠變長眠,待命變短命.........有遇過!
重新安裝OS解決(處理方法)!
不敢保證適用您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休眠變長眠,待命變短命.........有遇過!
重新安裝OS解決(處理方法)!
不敢保證適用您的問題@@ ...

好貼切的形容阿!!

重灌再試試!!

网友:
我遇過電腦關機後會再重開機.必需按主機電源關機~檢查好多地方都沒問題,結果OS重灌就OK了

楼主:
今天整機拆下來查,還是沒有結果!!

POWER換一顆,測試正常,實測1小時候.....................

楼主:
昨天測試,BIOS重刷升級到1.7版

結果網卡不能連線,有抓到分享器IP,有上傳資料流,就是沒下載資料流,

原以為是不是刷BIOS失敗,重刷成1.6版,結果沒用...................

網卡可能掛了,先外插PCI的螃蟹卡頂著,有空再搞這部份了!!

重點是,故障狀況依舊!!

今天狠下心,主機板拆下來電容全換掉,搞了2個多小時,一共換掉31顆????????

測試近1小時,尚未發現有故障,網卡在看看吧,反正這台也老舊了,

只是裝在電視上看看PPS、風行這類的,沒修也無所謂了!!   有比較好的機器就換了它!!

楼主:
  還是失敗了!!.....................

网友:
有試過把「Onboard LAN boot Rom」選成off?

楼主:
我試試看!! 搞不好是網路晶片作怪!!

楼主:
除了BIOS內部設定,我還做了南北橋散熱處理北橋加風扇,南橋加散熱片,....................

還是失敗了...................................................

楼主:
今天想說乾脆重灌一次在測看看,硬體已經沒啥地方可以測試了!!

結果,XP安裝還沒跑到設定磁區的部分就舊疾復發了,連著2次都是同一個地方掛了,

感覺好像是顯卡有問題,

這張顯卡廠牌不明,晶片是NVIDIA 6600GT 128M ,型號標籤上是 GLADIAC A660GT 128B3 DTV

這張有外接電源設計,2相供電,台灣製的顯卡

我換過電解電容一顆1500u/10V,另三顆1000u/16V測過是正常的,所以沒換,

這張顯卡在這台主機上也用了半年多了,一直都沒什麼問題

不管了,既然懷疑是它,先忍痛把顯示卡拆了,用內顯測試中,

目前使用2小時,還沒狀況,應該是抓到兇手了,

如果真是顯卡引起的故障現象,也真是太詭異了.....................................................

不知道先進們有沒遇過這種故障狀況......................................................................

网友:
GLADIAC A660GT ..... ELSA艾爾莎的顯卡

MSI K9MM-V 採用VIA的晶片組.....
問題點很清楚啊!
VIA晶片組和Nvidia的顯卡一直以來都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相容性問題....
你換張ATI的顯卡下去跑應該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网友:
下次這種問題還是列一下主機詳細規格比較好判斷
遇到這種早期相容性問題還真的不容易找

楼主:
 我剛查到最可能的故障原因了!!

顯卡上的電容,有2顆1200u/16V的固態貼片電容死嚕!!  1200u測量到變成2000多!!

應該他就是兇手了,順便把其他的電容一併更換!!

目前測試中!!.....

又是電容搞的鬼....

證明一點...別相信固態電容的壽命長............................

楼主:
確定是顯卡的問題了,顯卡電容更換無效,

使用正常,就是無故會鬼打牆...........................................

先拆了吧!!

楼主:
..............................

沒裝顯卡也鬼打牆,.......................我認輸了.........................

楼主:
沒裝顯卡測到現在只發生過一次,真是萬幸!!!..................

网友:
記得VIA的驅動程式一定要裝.....
原來Nvidia顯卡的驅動程式建議完整卸載掉不要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