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惠而浦微波爐無法加熱維修參考:

楼主(2012-04-21):
今日主角:惠而浦微波爐AKM-103
故障情形:無法加熱
水溫29℃
設定加熱1分鐘後水溫一樣是29℃?
這裡有3個安全開關,可操作就不關它們的事,如果安全開關壞了其中一個會燒保險絲~
檢查變壓器一次側&二次側均正常,連接磁控的插座就是二次側。
在變壓器上面還有一條線圈,一端連接電容器另一端與變壓器鐵片連接也跟機殼有連接,可以說是接地,有阻抗正常。
檢查電容器正常。
檢查二極體正常。
檢查磁控管兩端導通正常,內部是一個約3公分長的線圈,對地測量不導通正常。拆下檢查外觀正常,外觀是一定要檢視的,曾經遇過黑色磁鐵裂開的~
磁控管內部請參考wooden 大的[一般家電] 微波爐磁控管拆解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E6%8E%A7%E7%AE%A1
測量IC板空載輸出是否有電壓~有~正常。
所有一切正常,會有故障嗎?答案是肯定有的,那會是誰故障?答案是它????怎麼會是磁控管ㄋㄟ?其實磁控管用電錶量測有時候是查不出來的!最常遇見像是加熱時會聽到過大的而且很不舒服的電流聲,顯現出來是無法將食物完全加熱!嚴重者一點熱也沒有!
這一台為何會研判磁控管故障?這小的也不曉得如何形容,我是聽聲音,因為它沒有像有大耗電的電器剛啟動使用時那樣..!類似冰箱剛啟動那樣….!沒關係,是公的還是母的換一個下去就知道了!
設定加熱30秒後,溫度出來了~

网友A:
請問版大這種磁控管一個多少銀兩呢?

网友B:
滷雞蛋 大大您好!!

真是太感激您... 此篇文章好像就是在教小弟如何檢修.......

小弟認真拜讀之後,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您!!

1. 磁控管用電表檢查無誤之後,也有可能是故障的...對不對??

2.磁控管用聽的....聲音的形容能否再詳細一點...我看不太懂??...

我今天又拆了一台(家中自用已故障3年多了)

剛開始是門把故障(彈簧斷裂)導致微動開關無動作

接下來是電路板全都是小強排泄物...目前正在整理中......

麻煩您了!!....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版大這種磁控管一個多少銀兩呢?

一般客戶在1.9~2.3K之間,
特殊管道在1.5K以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滷雞蛋 大大您好!!

真是太感激您... 此篇文章好像就是在教小弟如何檢修.......

1.是的,這就是一個例子.
2.真不曉得如何形容,如果有空到您家裡的冰箱(非變頻)旁將插頭拔掉,等約10分鐘後插上電,聽壓縮機啟動運轉聲音,類似那樣......~

网友:
哇~ 這麼貴!
謝謝滷大的分享!

网友B:
滷雞蛋 大大您好!!

您的意思是否....

像有大耗電的電器剛啟動使用時那樣...........類似冰箱剛啟動那樣….......這個聲音是正常的

也就是壓縮機剛啟動的那種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滷雞蛋 大大您好!!

您的意思是否....

是的~

网友:
怎麼沒有爆一袋米花測試驗證咧...

网友:
通常..那個壞掉...沒客戶要修吧...除非這台價值7K以上.....

网友:
磁控管這麼貴啊!
看來滷雞蛋兄應該是有特殊管道的那一種,
要不然一般人應該是不會修了,
直接買新的了!

楼主:
是的,除非對這台機器有特殊感情,不然很少有客戶要修!

网友:
講到這, 家裡那台東芝微波爐因為加熱功率不足已經被老婆大人唸很久了.............

討厭的就是那個磁控管 (2M216) , 難找得要命又不敢隨便亂換........OO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