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好用的自製數位電視天線

楼主(2012-04-21):
第四台和MOD都相繼被我退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台圓剛的數位機上盒
但原廠配的天線收訊實在欠佳
於是稍作改良如下

但最近又不知怎麼回事
華民兩台常會收訊不良
有時還會斷線
常球賽正精彩時狀況就來
終於有天我受不了了
用2.0的單心線自製了一支天線

結果訊號超強
訊號都在95%以上
使用的都是現有的材料
一毛也沒花到

网友A:
感謝分享啊!
請問是不是用衣架改裝的啊?
菱型的比例是?
接點在那裡?
謝謝謝謝!

网友:
站內文章 !!

數位電視DIY天線實作
http://bbs.pigoo.com/thread-24255-1-1.html

网友:
有關「華民兩台常會收訊不良」我的WinFast也是耶!我還把天線拉到窗戶邊也沒用。更奇怪的是偶而卻又可以。
奇怪的是我還有一隻大通的電視棒,天線擺在室內的柱子後面收訊都沒問題,除了高解析度那兩台無法收訊之外,像公視還有一台叫什麼...忘了。
看來「天線」也是一門大學問。

网友:
感謝大大的熱心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啊!
請問是不是用衣架改裝的啊?
菱型的比例是?

我用的是2.0的單心線
裝在屋頂
每個邊長約12.5(+-0.5)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