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865PE Neo2-P短路維修問題

楼主(2012-04-22):
1.量測主機板電源+5VSB對地電阻72歐姆

2.量測AGP處的40N03H MOS的D和S短路,將其拆除確定燒毀

3.量測AGP處另一顆40N03H MOS的S對地電阻60歐姆、拆掉的40N03H MOS的S對地電阻24歐姆
請問各位還要往哪邊查短路呢??是不是網路晶片造成??附上865PE neo2-P全圖

网友:
你要先知道 這兩顆MOS是要供給誰電力.

是不是網卡短路 追一下線路就知道...

還有不是VIN VOUT 是  D 跟 S

网友:
有沒有圖可以看阿~~~~

楼主:
圖已補上
另外40N03H MOS第二行寫417506.......可以買40N03H MOS第二行寫S43056的更換嗎??
松下6.3V 1000uf kJZ電容可以用標示為6.3V 1000uf ESR低電解電容更換嗎??

楼主:
將拆下的Q34電晶體及EC35更換後就接上電源測試,發現Q37的S極電壓只有2.9V
檢查主機板發現I/O的28腳為VCC3電源,該處有一顆C14電容燒毀
C14電容燒毀位置
拆廢版的104貼片電容和上後測試VCC3電壓回復為3.3V
檢測CPU、記憶體及PCI個電壓正常後插上CPU、記憶體、顯示卡按下電源開關後出現開機畫面
終於第一次把主機板修好了...真高興......

网友:
恭喜你完修,壞的零件還滿多的~

网友:
恭喜完修, 能修好也是不簡單的!

网友(2012-06-08):
想不到那一個小小的 SMD 電容會影響到整個開不了
大大真是利害,可以找得出來

网友:
有限路圖就好辦事.不然要查很久.不過樓主還真細心.技術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