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遇下雨天!傳統CRT電視畫面會變模糊!....

楼主(2012-04-22):
家裡已服役22年的

東芝-火箭炮29吋的CRT傳統電視

只要遇到連續下雨天!一開機畫面都會先模糊個一,二十分鐘

在這段詩間內畫面會慢慢由模糊變為清晰正常!

有誰知道這到底是哪裡故障了!需換哪個零件!

請教了!

网友:
把管座換掉就好了

网友:
管做更換~FOCUS線記得要清潔

网友:
管座換掉就好了

网友:
沒錯.管座換掉就好了.....:)

网友:
管座更換前,要記的先放電喔(個人習慣)

楼主(2012-05-27):
在台中電子街問了第三家材料行才買到同規格的9P管座,40元一個!
換上新管座後,終於解決多年的老問題!
但不解的是!一定要換新管座才能解決問題!
如果把原舊管座裡的銅綠清除後,再裝回一 樣不能用!甚至還多奇怪的聲音!
真的很困惑!不就是兩片金屬!為什麼銅綠清除後,還是不能用!一定要換新!
誰能告訴我!
為什麼?

网友:
那兩片金屬片上面本來是有鍍銀

网友:
讀到博士就可以知道

网友(2012-07-26):
沒錯就是管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台中電子街問了第三家材料行才買到同規格的9P管座,40元一個!
換上新管座後,終於解決多年的老問題!
但不解 ...

管座裡面藏的兩片金屬片 一個接地  一個由來自FBT聚焦VR拉線接到管座內通到CRT 聚焦陽極(focus anode)

兩金屬片用來給CRT 聚焦陽極(focus anode) 放電保護用 (高壓初升起時 和 有聚焦陽極異常時)
因為 作尖端放電用 金屬片產生銅綠會...
1.使放電距離縮短  2.銅綠易吸收濕氣
因此使兩片金屬片之間絕緣惡化==>聚焦陽極漏電==>聚焦電壓降低  ==> 聚焦失效畫面模糊

清除銅綠或氧化物還不會好的 原因
1.兩金屬片之間放電室和封閉蓋 還有其他氧化物殘渣水漬灰塵未一併清理 (這就是為何 人家還用無水酒精一併清理的原因)
2.除銅綠氧化物時  因施力於金屬片使之歪斜/組回時未就定位/或是焊接後歪斜 .... 使之距離縮短

网友:
管座壳体也老化了

网友:
氧化產生銅綠接觸面積差(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