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8I865GME-775-RH CPU 小4P短路

楼主(2012-04-22):
感謝songlim1231大送我這片主機板讓我研究
型號: GA-8I865GME-775-RH
這型號還真長~

以下測量方法錯誤請告知!
撥到歐姆200K位置
黑筆接地,紅筆測量
測量了所有的MOS,數據如上
有些沒有圖片是顯示 「1」

楼主:
有些數據漏掉的晚點補上

网友:
量測這些數值 要做什麼用呢?
小4P短路 你應該是量小四P
我看你照片中量測的MOS 你知道你在量哪隻腳?
還有量測 CPU供電區 的阻抗時 CPU要移除不然你量到的都是CPU的內阻.

网友:
歐姆檔切那麼大要做什麼?量測時,CPU在那上面要做什麼?

网友:
先量4P腳位有哪一隻對正極、負極導通

紅線(正極)、黑線(負極)、黃色(轉速)、藍線(轉速控制)

网友:
...我懷疑他講得小4P
是CPU供電迴路的ATX12V2那一組4Pㄟ

兩黃、兩黑....
他連基本的電路架構都不知道
所以一整天在外面上課
我也懶得回應這一篇~~~....
完全不知道該回應他啥米

楼主:
CPU已拔除
是12V供電那組

网友:
您說的CPU小4P應該是指CPU的12V電源吧?
歐姆檔不用轉這麼大,既然是短路,最小檔就能測試了(200),或是用二級檔(蜂鳴器)!
一般是先測12V電源那幾顆MOS(上下管),怎麼搞到下面去了@@"?
建議先在站內找CPU12V電源相關帖子研讀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U已拔除
是12V供電那組

12V V2的話如果你是對地的話,應該是正常的,不過你數值比較奇怪,怎會又用電阻檔又用BB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V2的話如果你是對地的話,應該是正常的,不過你數值比較奇怪,怎會又用電阻檔又用BB檔? ...

對岸教學文... 主機板啟動風扇抖一下
查小4P,開嗶嗶檔,會叫有問題

那兩個會叫的再用歐姆檔測量,不知這樣做對不對?

肉腳,黑白舞

楼主:
有參考這篇,
裡面提到開蜂鳴檔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V%E7%9F%AD%E8%B7%AF

网友A:
那個不叫小4PIN 是12V V2,那個接頭是12V 0V 12V 0V,量測那個主要只是要看看有沒零件壞掉,導致電源保護斷電無法啟動!是可以吧用BB檔,所以你的數值是OK的,那裡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不叫小4PIN 是12V V2,那個接頭是12V 0V 12V 0V,量測那個主要只是要看看有沒零件壞掉,導致電源保護斷 ...

但是上電風扇只抖一下,
拔掉的話風扇可以持續轉動

网友A:
老大文章有寫了黑棒接主機板上4Pin 12V的黃色線端,看看是否真的短路?如果是的話,數位電錶會發出嗶嗶聲,如果發出嗶嗶聲,請持續測五至十秒鐘,因為這嗶嗶聲有可能是電容器充電造成的誤判,如果嗶嗶聲持續不停,我們就可以判定是12V 4Pin短路了。
也就是12V上黃色線處!你量那地方就行了,如果確定短路的話就往下查吧!

网友:
~~~你為啥不先看一下12v2這一組線!!插在上面到底是怎樣的呢?

看你量測
上二=+12
下二=gnd...
那我不知道你到底要量啥米?~~

你還是搞不懂怎樣去量短路
既然都已經是gnd端!!!你又幹麼去量呢?一定是0 歐姆阿!
然後...你看到的mosfet都已經破損....
99%的機率是那一顆MOS短路炸破的
先把他解焊掉...在來看短路情況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文章有寫了黑棒接主機板上4Pin 12V的黃色線端,看看是否真的短路?如果是的話,數位電錶會發出嗶嗶聲, ...

兩條黃線是12V對吧,當初沒看線的顏色就量下去了
沒有短路... 我量到會叫的是黑線... 接地的
怪了? 12V沒短路
那哪裡會導致上電不開機
拔掉12V就開機?

网友:
....既然都說自己是肉腳、黑白舞...
說難聽點!
這裡應該不會有人可憐你

連基本的知識、技術都沒有
那到底想幹麼呢?....
黑白舞的結果!運氣好碰到軟的
運氣差東西都換完了,還是修不好...

网友B:
看圖學修主機板....也不過就是按圖施工!
最重要的還是基礎阿

工人才是看圖施工~
有多少東西是沒有圖的呢
而且....你連儀表使用都不會,這應該不是"看圖學修主機板"文件可以教會你的吧

就說你現在努力去唸書、考得好一點的學校還比較實際

网友:
粗工想,給予正確學習方向與方法,適度提點,對於想學習的人比較有實際幫助!
邊拍邊量也不是件輕鬆事!加油.

网友:
很抱歉由於您的舞法OX不通,實在很難給予協助,請有概念後求助.....
1.沒說故障點在哪
2.檢測方式完全錯誤
3.連基本DIY概念都沒有(判斷理由:你連ATX12V腳位都不知道
代表你連主機板說明書都沒有詳細閱讀過,故認定沒組裝技能)
4.測量工具使用方式完全不懂

建議閣下先把電錶使用方式學會後再來研究這塊高科技產品也不遲,
以上言論如有得罪請多包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圖學修主機板....也不過就是按圖施工!
最重要的還是基礎阿

正解,至少要考到高職電子科系,念完電子學 電工實習在來搞吧!

如果今天是po 三用電表如何使用 電晶體是什麼 什麼是Vcc GND 或者是基本電學
相信會有很多熱心人士傾囊相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解,至少要考到高職電子科系,念完電子學 電工實習在來搞吧!

如果今天是po 三用電表如何使用 電晶體是什 ...

他還是國中生,要考還要1年多,就衝著他的熱忱多給予鼓勵

總比那些整天在外遊蕩、打架、做一些不知所謂傻事的小孩好很多了??

樓主真的想學也應該從認識基本元件及測量做起!!

加油!  有一天你也會跟站內的高手一樣的..........

海洋大大不是再找學徒嗎,你可以考慮考慮,不過要家長同意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還是國中生,要考還要1年多,就衝著他的熱忱多給予鼓勵

總比那些整天在外遊蕩、打架、做一些不知所謂 ...

當時曾經給過建議,就看他有沒有去想過。
http://bbs.pigoo.com/thread-35849-1-1.html

有這樣的熱枕是不錯,但是適當潑點冷水,是激發他要回頭去學那些基本的動力。
還有,現在才國一,還有兩年,這兩年的時間,就如同macliu大說的,基本的重心,還是把書念好,盡力看能爬到較好的學校比較實際。讀到高職電子、資訊,要摸這的機會還怕少了?
我若沒記錯,之前曾有一位小老鼠,他也是後來努力衝到海事學校的資訊,還有一位騎士,他也是在中正高工讀電機。

网友:
其實就算沒有蜂鳴檔,用二極體檔也能量測,量測這個的目的是再未上電之前,為了確認沒短路,才不會上電壞更多東西,通常有短路對地就會出現低阻抗(大約100歐姆以下),可以判定為短路,再來就看那段ATX 12V V2線路上哪些零件壞掉,先排除那些東西,要怎麼排除就要靠自己了!

网友B:
..︿︿~~~幸好我的那些潑冷水言論~
沒有被大家攻擊~
反而看起來認同或支持我的想法的人~應該還不在少數...

其實最簡單的!
雖然他有這樣的熱忱與心態
那不如別去回應他的求助!逼他自己去認清本職學能與興趣到底該選哪邊站...
手法激烈但也許才是最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幸好我的那些潑冷水言論~
沒有被大家攻擊~
反而看起來認同或支持我的想法的人~應該還不在少 ...

一定的,如果三用電表都還不會用,這樣要查主機板真的太難了,主機板的零件關係太多了,根本不是用回答的能回答的完,而且還沒念高中以前碰這些,除非像WISH老大底子夠深厚吧,不然很難玩的起來的,主機板線路多零件複雜,可不是能簡單解決的!

网友:
我想wish~~應該是剛開始碰就已經有先去做足了學習
如同我國中開始修擴音機、錄影機...等
那時一有空、一有零用錢,我就窩去出版社的書庫(那時叫五洲出版社)
去找跟電子電路有關的書~~
而且很多還是基礎用書
所以回來就慢慢玩...

後來就是因為在學校修的東西太多了
受惠過得老師也很多
要推甄高職時...隨便拜託就收到六封老師推薦函...

网友E:
我就不想 [落井下石] 了 !!  我相信大家會如此的說 , 並不是不願教你修主機板 , 說真的修得好修不好

是一回事 , 功夫是騙不了人 , 看你的維修程序 , 就知道你對主機的瞭解有多少 , 能修好是運氣 ,

不能修好也算正常 !!!

這一篇你仔細看一下 , 同樣有著一樣的錯誤  !!

[求助]ASUS P5KPL-VM/BP 短路PW_ON風扇會運轉,但無畫面
http://bbs.pigoo.com/thread-37454-1-1.html

希望你真的有心 , 最好先研究一下別人的文章 !!!

對你會有莫大的幫助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不想 [落井下石] 了 !!  我相信大家會如此的說 , 並不是不願教你修主機板 , 說真的修得好修不好

是一 ...

...其實我知前就講了!
查看各種資料~或是跟著之前的維修實錄
按圖索驥!
那等於就是看圖維修

but看圖維修的同時,如果沒有電子電路路基礎、儀表使用基礎
那麼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國一生...會修~~又怎樣。三年後沒有好學校念!不就等於當工人去...
重點是!當工人夠不夠格都是問題

沒有好得學歷、專業、技術...我都不知道他還能幹啥呢?。。尤其在屏東~整體資源都不佳

网友:
主機板 確實不太好處理  我打滾這摸久 還是不太能 完全搞定  除了 找資料 經驗也很重要 還有工具  要搞定主機板  功夫 很多 缺一不可  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條黃線是12V對吧,當初沒看線的顏色就量下去了
沒有短路... 我量到會叫的是黑線... 接地的
怪了? 12V沒 ...

加油!小豬滴滴~~
不管是"學校課業"或"維修主板",都要努力...
資源不充足不是你的錯,別讓人看扁了,加油~~

网友:
經驗的累積,基礎電路、元件、特性的學習與應用才是這門維修學問的基礎!!

网友F:
主板問題發問,最基本的故障敘述要清楚,否則想回答的人也搞不清楚您再問什麼?
主板故障常見的幾種問題描述:

1、能觸發開機,不跑碼、沒畫面
2、能觸發開機,會跑碼,可是會擋某個錯誤代碼  "OOXX" 碼,也沒畫面
3、不能開機(即不能觸發)
4、開機馬上斷電

以上4種應該最常見,自已先將問題弄清楚了,別入也較好幫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板問題發問,最基本的故障敘述要清楚,否則想回答的人也搞不清楚您再問什麼?
主板故障常見的幾種問題描 ...

第四選項
開機馬上斷電

目前確定12V沒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四選項
開機馬上斷電

就症狀還有提供的圖片看來,很像MOS短路造成,有拆下那顆破損的MOS量測了?不會測量的話就拆掉後直接上電吧!!!(雖然不建議),如果真的是那顆MOS,因該就不會過電後馬上拉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四選項
開機馬上斷電

你搞屁阿~~
開機馬上斷電!!
你又怎樣知道12V沒有短路呢?。。。

12V不差送電,又是否會馬上斷電呢
================
我還是一句話!
當你目前知識、技術都無法到達時
請你....先認真念好書
然後當你的學習的領域到達那個程度!自然而然懂了

网友A:
我無言了! 我都不知應該說什麼了?
我們的回答好像通通無用處了!
ATX V2 12V沒短路是不會保護斷電的,更何況你前面寫ATX V2 12V你會查這個應該就代表他是有問題的,不然你為何要查他?說實在我不知你到底是ATX V2插了才斷電還是沒插就斷電有很大差異的,你應該好好思考下其中問題點了,你目前讓人(前後矛盾)狀態了!
目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版主回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無言了! 我都不知應該說什麼了?
我們的回答好像通通無用處了!
ATX V2 12V沒短路是不會保護斷電 ...

這篇~~~好像版主都沒有參與回應喔@@哈

================
忘了我自己也是版主~~黑嘿嘿

网友G:
我第一次開始懷疑,樓主的"單晶片"等級是怎麼來的?

能夠升等到這個等級,應該是基礎挺紮實的呀? 怎麼好像連電錶都用的不是很好?概念也不是很充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第一次開始懷疑,樓主的"單晶片"等級是怎麼來的?

能夠升等到這個等級,應該是基礎挺紮實的呀? 怎麼好像 ...

!!就~~每一篇都隨便回的文~~就可以累積積分~~升等拉

网友H:
來~~小豬滴滴,看清楚...數位式電表,二極體檔,量對地阻值時紅表筆放哪..黑表筆量哪

第一張圖:量4P 12V有沒短路,田字型靠近插座卡勾那兩個孔就是+12V輸入位置,另兩個就是GND(接地)

第二張圖:量主板電源輸入+5V的位置,其它+12V,+3.3V,PG,PS-ON等,參考第三張圖相對位置..

第三張圖:這是power引線端,也就是從power輸出到主板的插座,注意分清楚,別混淆了..

第四張圖:量CPU供電電路有沒有跟+12v短路

看清楚,想一想,不要灰心,重新量過,把數值po或拍照上來~~

  小豬滴滴,以下的你就不用看了
=========================================================
那位M大版主...請注意你的遣詞用字~~
一個國中生沒像你那樣受過專業訓練養成,他不會的就是不會~
發文就是整個都錯誤操作,不會沒關係,沒人指正沒關係,,只覺
得你老是在釘他,他會不會淪落到連工人都當不了,不是你說了算

网友I:
大家似乎還是相當的focus在論壇等級
發文有積分,回文有積分,登入論壇也是有積分,這分數還不少
積分等級高的不一定是維修達人
但能說的是,積分高的,論壇參與度一定比較高

關於ling751am的回文,可以肯定的說,他沒有隨便回文,至少不是全部
因為在我ㄧ篇維修實例中,他的回文質問,沒有仔細看完是問不出那個問題的

之所以版上有些大大會覺得看不過,是有原因的,因為在這篇提問跟上一篇主機板的提問中
可以看出有些觀念問題並沒有修正過來,這點是要注意的,不然很多回答的人會很灰心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來~~小豬滴滴,看清楚...數位式電表,二極體檔,量對地阻值時紅表筆放哪..黑表筆量哪

第一張圖:量4P 12V有沒 ...

請問john_avatar先進

以下的個人解釋不知道對不對?

1.第一章圖片 電表打在二極體檔  將 紅色探測棒 放在 COM (接地) 黑棒放在 小4P 12V中的用意是?

若小4P 12V 有量出數值,則表示該處12V短路。
(1.二極體順向導通。該圖片中紅色探測棒放在 COM (接地,黑色探測棒測量12V)

假設上面的解釋是對的,那使用電阻檔或二極體檔測量接地短路,有什麼差別?

网友:
引用 网友H:
來~~小豬滴滴,看清楚...數位式電表,二極體檔,量對地阻值時紅表筆放哪..黑表筆量哪

第一張圖:量4P 12V有沒 ...

不願意筆戰...
但您也不用刻意~~~隱藏~
我就是Mac...@
=============
先請問一個問題,UT33A的紅棒、黑棒...這樣擺法您是否願意解釋給小豬聽
數位電錶的紅棒在地端?黑棒在+12端?
如果只是測試是否有短路!也許沒有太大的差異
但到了第4張圖,您的紅棒卻又跑到+12
您確定您的示範他知其然而且也知所以然嗎?
=============
你覺得我是刻意在釘他
何不考慮花時間把過去我們許多人跟他的po文、回文全數看過一次...
也許是我太勤於回應~

國中生我知道沒有受過相關的專業訓練
理所當然他不會...
問題我記得曾經在某一篇裡面(也許是私人訊息)中
我聽到他把老師都問倒了『意思類似如此』
而且在後來這幾篇裡。他也提到他把東西都修完了,沒東西修,哪邊可以拿到待修品...等言論

所以才會都有人陸陸續續提供建言與看法...

發文整個都是錯誤操作,如果是其他人,我想大家應該會很樂意慢慢引導...
但是從#2開始到您上一篇...為止
您可以看看為甚麼大家都不願意熱心的指導...

我接受你質疑我對他的潑冷水、對他的不看好
哪容我請問您
您是否有"認真"學習過儀表的使用、"認真"的理解電路的特性。
那我就想再反問您,一個國中生懵懵懂懂按圖索驥,卻完全部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先把根基紮穩.那就等於是1~20年前的土師父,他不用管為甚麼,它有的就只是他所擁有經驗。這樣對他來說是好事嗎?...
就像他在本文的前幾篇,他自己都已經先目視到"明顯"的異樣,那請問這一個步驟他該怎樣做?....

如同開車到一半,發現引擎蓋開始冒濃煙,卻邊打電話問發生甚麼是、鞭繼續開...那請問我們又該怎樣協助他?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家似乎還是相當的focus在論壇等級
發文有積分,回文有積分,登入論壇也是有積分,這分數還不少
積分等級高的 ...

CONBAWA
我會說...他滿多是隨便回文(我只有看到時才會順便看內容)...
你可以先去看他!!有回應的文章
滿多篇他的提問其實就已經PO文者已經有去描述的、或是畫面有所顯示的...

因為剛看完~所以我只能先舉下面這個例子
EX:PO文者拍BIOS畫面
以你對微電腦架構的瞭解...BIOS畫面發生錯位~你會怎樣去想?
跟硬碟壞軌有關嗎?...
跟POWER有關嗎?...
==========
這是我的個人看法!
他很積極參與互動
但首先他真的得先...搞定自己這些領域的基礎!

网友K:
平息了一年,又要開戰了嗎
不就是跟粗工大寶同齡好學多問胡搞探索的小孩嗎?
沒耐心教的大大們就電電別看這對您們而言胡鬧帖,讓有意薪火傳承的大大們一步一步引導其步入正途!
哪來這麼多廢話!
教小孩這麼容易嗎?教出一堆不懂敬老尊賢,有教無類的,學歷再高也只凸顯教育問題!
沒人想嘴炮,只想提出對大家有利的的建言,保持本站和諧!
如同以上,請注意用自遣辭!
發問,願者回答教授,不願者迴避!
很簡單!
當然,也可以喇迪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平息了一年,又要開戰了嗎
不就是跟粗工大寶同齡好學多問胡搞探索的小孩嗎?
沒耐心教的大大們就電電 ...

粗工大~說的是阿...~~

那我就閉嘴去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就~~每一篇都隨便回的文~~就可以累積積分~~升等拉

會有這樣的感覺,主要是我不小心升到"邏輯閘"了,還只發表過幾篇維修實例,大部分時間都是一直翻看舊文,看別人怎麼推敲思路,怎麼量測電壓,怎麼確定元件故障,怎麼動手修理完成,自己有問題時,多半是先查找有無相關的維修文章,參考他人的方式去追查,實在沒辦法了才PO文請各位先進提供意見方向。
而有些其他痞友的問題,我沒把握也決不發表意見,以免礙了他人的思路,影響查修。
深怕辜負了"邏輯閘"的等級的意義!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會有這樣的感覺,主要是我不小心升到"邏輯閘"了,還只發表過幾篇維修實例,大部分時間都是一直翻看舊文, ...

級別其實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在於問、答之間,到底發問者能不能搞清楚自己再問甚麼?然後為甚麼要這樣問
答,我想沒有把握的人也應該不會冒冒然就回答...

网友H:
我本來就沒想要跟你筆戰,我也不需要隱藏,你是誰?我也不用去知道~
你說那麼一大篇...我覺得這番話你應該對小豬滴滴講

你贏了,我的確沒受過專業訓練,我高工學的是機械,專科工業工程,
跟電子這門行業,八竿子關係打不著,但是請你看清楚我的追文,我
說的話除了最後一篇示範,完全跟修主板沒關係,我只是看不過你
不回應就算了,還要講一些與本討論文無關的事,未來還在不定之
天,他居住的地方資源不足,資源不足就出不了人才嗎?你該慶幸你
資源充足,而他呢?資源不足就只能克難向學,這種事有必要拿出來
發揮嗎?
你用注音輸入法是吧!?選錯幾個字有沒發現?

楼主:
我看我先把John大的圖片和一些教學文都下載回來看清楚
這幾天不上線了,再這樣下去我看會開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本來就沒想要跟你筆戰,我也不需要隱藏,你是誰?我也不用去知道~
你說那麼一大篇...我覺得這番話你應該對小 ...

就事論事就好,別離題了!
比爛的話.........粗工倒是可以報名
但是這不是這裡的主要用意!
對於有心向學者,無論士農工商,都有其一片天!
我們只有提供經驗給予參考!相信粗工,新世代的頭腦更勝於你我!
對了,喇迪賽,打屁閒聊版得很不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我先把John大的圖片和一些教學文都下載回來看清楚
這幾天不上線了,再這樣下去我看會開戰 ...

用心學,大人家的事不用操心,這是另一個世界!粗工還是一句:用心加油!共勉之

网友:
好啦~~~~~結論出來了,這結論簡直就是網路上的鐵律阿......每次都靈驗

當有一個人發問,他問得含糊不清、亂七八糟、糊裡糊塗的時候就會有兩種
人、兩種反應出現......

兩種人:
A.好言相勸,試圖改正對方錯誤的地方導回正軌...
B.冷眼旁觀,甘我屁事兒...

兩種反應:
1.阿你不爽就不要回阿~~~哪邊涼快哪邊去,在那OOXXZZ啥....
2.好心被雷親...為誰辛苦為誰忙

"2B"就是標準答案!........M版主無須動怒與當真,網路上你認真就輸了....

觀音菩薩不是人人能當的,救苦救難要看對方領不領情阿,不然你冒生命
危險去救他可能遭對方樵說"甘你屁事兒啊閃一邊去!".....多不值阿......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阿...他修不修的好甘你啥事兒,在那浪費生命打一
堆字,人家根本不甩你也不領情。

通常2B都是由1A"氧化"來的.........就像剛從校門畢業的社會新鮮人一樣,
當你的熱誠被社會"打磨拋光"之後你就變成2B了.......

网友:
好了拉,大家平息怒氣了,我想現在WISH老大一定隔山觀火,等一下就跳出來減火了

网友:
我笑了......  這篇能激發出  不錯資料    這也算是學習的  一種手段~    實戰教學

還有沒有大大要 使出大絕招   哈哈~~

网友:
小弟倒是有項建議,樓主的板子上電風扇會轉,應該電源部分沒有嚴重短路
再加上不少前輩建議,依症狀來看,問題點多偏向CPU供電異常或後端工作條件不滿足
是否有前輩手上有可正常工作的775 M/B,實地上電測CPU旁各MOSFET的各腳電壓,或許樓主會比較了解

网友L:
罪魁禍首好像是我....是不是一開始不要寄主機板給板大,就不會這樣n_078|
害大家搞得這樣讓我有點愧疚.....因為自己雖然是學電子,但是半桶水,什麼都不懂也別想說修主機板
現在才再重讀基本電學和修修簡單的顯示卡...所以想說l大有興趣就把不良板寄去...竟然會搞成這樣

网友:
好學的小孩可教也!!

只要不學壞就好,技術、學識是要慢慢累積的,豬弟弟只不過起步快了點

還有點馬力不足,相當初我剛開始對電學有興趣就是在國中時期

工藝課上要我們用套件做一個花式檯燈,結果老師也沒教電線開關的接法,

單蠢的我以為把電線通通纏在那個開關裡就會亮了,就這樣把我的桌子燒了

還好沒釀大災,在我現在看來這次事件就是對我的啟蒙,

沒有那次事件可能我對電到現在還沒有概念,也不會學到這項技術了

所以!!希望大家對豬弟弟能多一點耐心,有很多先進家中應該也有年齡與豬弟弟相近的學子吧

站在教導的立場來看,他已經是個肯上進的少年了,總比那些草莓好多了  不是嘛??

說真的!!豬弟弟自己也應該要思考一下,如何入門,須具備何種基礎知識,之後再來談專業維修

想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 共勉!!

网友M:
大家好︰
我沒有隔岸觀火,我根本不知道這裡發火,我是到現在才被人通知叫進來的,不過我看了一下後只對粗工的話有興趣,粗工記錯日期了,離上次開戰還不到一年......。請大家珍惜這裡的和諧,就算你要開罵了,也請你看在我的薄面息怒好嗎?

粗工說的沒錯,看不下去就不要看就好了,反正還有18禁不禁可以消消火,不然也有趣味貼圖區可以笑一笑,何必把氣氛弄的這樣?

請不要再吵了!讓我有點時間寫新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L:
罪魁禍首好像是我....是不是一開始不要寄主機板給板大,就不會這樣
害大家搞得這樣讓我有點愧疚.... ...

你不用愧疚
是我請S大您季一些不良版給我練習的
是我自己釀的禍,我會多多充實自己的知識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大家好︰
我沒有隔岸觀火,我根本不知道這裡發火,我是到現在才被人通知叫進來的,不過我看了一下只對粗工 ...

婀..............非常抱歉,粗工對於數字很大條!
只是這類尖銳敏感的詞語應該避免!
這個論壇已經變很多了,盡量別再機械化.
粗工對打屁版一直情有獨衷,不負責任區

网友:
引用 网友K:
婀..............非常抱歉,粗工對於數字很大條!
只是這類尖銳敏感的詞語應該避免!
這個論壇已經變很多 ...

對數字很大條沒關係,鹽酥雞的錢別算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來~~小豬滴滴,看清楚...數位式電表,二極體檔,量對地阻值時紅表筆放哪..黑表筆量哪

第一張圖:量4P 12V有沒 ...

感謝john大的熱心分享,我想這論壇上有的人扮白臉~而有的是扮黑臉~
mac大也許在回文時用詞感覺衝了一點~但出發點也是熱心在教。他是屬於黑臉的人~
不然mac大就潛水就好啦~為何回的那麼熱烈呢?

大家互相漏氣求進步~別動肝火

网友:
引用 网友L:
罪魁禍首好像是我....是不是一開始不要寄主機板給板大,就不會這樣
害大家搞得這樣讓我有點愧疚.... ...

這篇是豬弟很好的學習點~能不能消化就要看他個的人造化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看我先把John大的圖片和一些教學文都下載回來看清楚
這幾天不上線了,再這樣下去我看會開戰 ...

...重點就是你~~~~~~~~~~~
你不上線才真的會..........................................

最好是量到什麼程度都po上來報告一下~~才不枉費大家為你傷盡腦汁~

楼主:
引用 网友N:
...重點就是你~~~~~~~~~~~
你不上線才真的會..........................................

已經按照john_avatar大的方法測量出來
但是,為什麼COM會有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請問john_avatar先進

以下的個人解釋不知道對不對?

我個人的認知~不知道john﹍avatar原先的想法

二極體檔要考慮的偏壓特性!
假如電路中有二極體類似的元件,你用順向偏壓應該就會造成誤判~
所以這時用紅棒(假設為正電),那麼正常的電路特性下,應該是逆向不導通,所以就不應該會有數值

反觀使用歐姆檔(您稱的電阻檔),會不會有誤判的情況?....
(當然以我自己實際使用,我是先一紅二黑,假設判斷短路,會在改用一黑二紅顛倒來側,防止電路特性造成的誤判,不管是用歐姆檔或是二極體檔 or BB檔?...)

『最簡單,直接拿自己專用的電錶,直接找一片主機板試試看不就知道』

网友:
com看你量出來應該都是000阿
你圖應該看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個人的認知~不知道john﹍avatar原先的想法

二極體檔要考慮的偏壓特性!

明天再來二次測量,感謝教導

楼主:
原本紅筆接地,黑筆測量
現在換成黑筆接地,紅筆測量
測量出來的數值更扯了
數值還會浮動

网友:
會飄移是正常的
因為等同於對電容充電

网友J:
引用 楼主:
原本紅筆接地,黑筆測量
現在換成黑筆接地,紅筆測量
測量出來的數值更扯了

請問,您是用哪一個檔位測量?

歐姆檔 或 二極體檔?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問,您是用哪一個檔位測量?

歐姆檔 或 二極體檔?

二極體檔,會叫的那個

网友J:
引用 楼主:
二極體檔,會叫的那個

可以拍一張你使用的電表照,傳上來參考參考嗎?

网友:
加油!!  離成功又進一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拍一張你使用的電表照,傳上來參考參考嗎?

前面的照片就有了 !!

是  DT9205A 二極檔 B B 檔在一起的 !!!

网友O:
看完了這篇是有感而發,當我國中的時候也是對電腦有興趣,所以高中的時候也是念資訊科,但是念了半天也沒學到甚麼東西,學校也只是一天到晚逼念書,高職畢業根本連三用電表怎麼用都不大清楚,上了大學也是理論一堆沒甚麼接觸實務,後來在偶然之下進到這個論壇慢慢地能完修一些東西,我只記得高一的時候光換電容就耗了5個小時,但是換完之後成就感很爽,救了一張顯示卡回來,現在的大學也好不到哪去,都要畢業了感覺也沒學甚麼...,我還遇到電腦裝修乙級證照都拿到的人連基本檢測都不會的...所以板大加油別放棄阿,話說以這個CASE來說我會先量測北橋旁邊的MOS是否短路...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完了這篇是有感而發,當我國中的時候也是對電腦有興趣,所以高中的時候也是念資訊科,但是念了半天也沒學 ...

是這樣沒錯的,學校教的少,理論為主,實做靠自己,證照其實不必多,只要精就夠了,很多學生證照超多只是為了升學,你要他做一問三不知,很正常的,電腦裝修乙級證照都拿到的人連基本檢測都不會,說真的這不知他當時怎過的,乙級也是有點能力才考的過,除非是去碰運氣的,不過運氣好過的人還不少,其實電腦裝修丙級考過的,照理說就該有基本檢測能力了! (也許一堆人都是記過程,並不知其中意義!)
樓主應該沒那麼容易放棄,他最近又跑去修POWER了,工具是越用越熟的,多思考才是關鍵!

网友P:
請教大家一下~假設這一個案例真為cpu 12v那邊短路
一般來說是mso擊穿,那我們可用
1.一顆一顆量測好壞(mos有無導通)
2.把電桿把下它切開測量縮小範圍找出故障
可否把所有上下管請下來,先請一組上下管上去通電看會不會斷電
找出哪一組的在上下管一起換掉,這樣會不會燒板子其他零件呢?雖然有點耗時
只是我想出另外的維修方法思維,謝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P:
請教大家一下~假設這一個案例真為cpu 12v那邊短路
一般來說是mso擊穿,那我們可用
1.一顆一顆量測好壞(mos有 ...

謝謝提供方法
我想把Mos拆下
無奈烙鐵只有40W,而且單槍,要拆可能有點難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提供方法
我想把Mos拆下
無奈烙鐵只有40W,而且單槍,要拆可能有點難度 ...

不好意思~借你得案例請教站內高手前輩
感覺方法跟把電感有點像,但耗時點,不知可行度如何
要高手門指教,或哪邊不妥之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