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晶工開飲機熱水軟管材料 購買之問題 ??(已解決)

楼主(2012-04-22):
請問各位先進, 因家中開飲機JK-168L 會漏水,經拆機器檢查為 熱水軟管 有破洞, (加熱筒到水位管)
請問何處理可買到此材料 ??.  謝謝

网友A:
您要不要先找看看機台上面有沒有0800的電話,如果沒有打這支看看0800-311018。這支是我從晶工電烤箱上面抄下來的,我已經打過去買了電烤箱的溫控開關、定時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要不要先找看看機台上面有沒有0800的電話,如果沒有打這支看看0800-311018。這支是我從晶工電烤箱上面抄 ...

謝謝提供的資訊,因打去公司詢問材料問題, 需整部送回公司維修,但後來找到露X 的賣家,賣給我此此矽膠管,
真的非常謝謝他,我已經把此 "晶工開飲機 " 完修, 可正常使用,  可說是 " 物盡其用 " ,賺到一筆 .

楼主:
請問板主,可以幫我標題改為 " 晶工開飲機 (已修理完成 )" ,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板主,可以幫我標題改為 " 晶工開飲機 (已修理完成 )" , 謝謝

你可以自己先試著改看看~
在1F的(編輯)按下去就可以了!
不行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自己先試著改看看~
在1F的(編輯)按下去就可以了!
不行再說!

不好意思,我在1F 找不到修改功能,可能要請版大幫忙喔,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