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20v額定電壓4KW電熱水器DIY定時器"已解決"
火..

楼主(2012-04-22):
家中只有三個人卻買了一台大型的儲備型電熱水器220v額定電壓4KW電,更麻煩的事夏天只有我老婆需要洗熱水澡
這樣每兩個月的電費卻要600多元(放3樓有獨立電表除了電熱水器沒有其他家電),
試了一下她洗完把熱水器關掉要洗前30分鐘再打開電費足足省了一半多,但常常忘記開不然就是忘記關,
所以爬了文想看看如何diy可是竟然很少也很複雜,所以想請各位高手我需買甚麼,要怎麼接才安全
這是轉載的圖
別人的接法可是線都在一起看不清楚,我也不懂電磁開關的用處跟接法

30VNFB開關

30VNFB開關

平時都是靠這30VNFB開關做開關的工作

電熱水器全貌

簡單的接線連,該死的水電工接地線都沒幫我接

請問我要買哪些材料跟接線線路

或者我直接買一個30v的定時器也可以嗎?

請幫幫我!!謝謝

這是轉載的圖
我又找到一張更清楚的圖可是還是看不懂哪裡進哪裡出
仔細看了一下好像有點清楚了上面由NFB盒出來的紅色是+極白色-極
下面就有點難度了

為了省錢(要買定時器和電磁開關)和省事(接一大堆線)
還是去買了一個220V30A的定時器網拍都有再賣,水電行詢價1200元嚇死我了
順便找條電線把接地接在旁邊的水塔上

安裝後也做了設定就等時間到看它開了沒
希望它能3個月就回本因為4KW真的燒水跟燒錢一樣,
還有家中有這類型的熱水器也可以參考一下,畢竟電費又要調漲了不無小補,也可以減減炭也不錯
最後感謝大家的幫忙..感恩啦

网友A:
你的開關與計時器有圖嗎!!

樓主說:
這是轉載的圖
我又找到一張更清楚的圖可是還是看不懂哪裡進哪裡出
仔細看了一下好像有點清楚了上面由NFB盒出來的紅色是+極白色-極

交流電是沒有分正負極的,那2條都是有電的線

最後一張它的電路圖畫得有點怪,實際上照片上的接法,S1、S2是接到電箱的無熔絲開關,

L1、L2是接斷路器的磁簧開關,上面紅白線是接到電熱器,

不知道其他先進是否同意我的解釋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開關與計時器有圖嗎!!

樓主說:

板大你好
教你比較簡單的方法  而且實務上也有使用過
如下圖  可選擇有品牌的定時器負載20A
電熱管4kw電流大約18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大你好
教你比較簡單的方法  而且實務上也有使用過
如下圖  可選擇有品牌的定時器負載20A

我原本也想買個220V20A的定時器就好,可是很多人說4000W負載太大需要加裝一個電磁接觸器不然容易掛掉,可是線路對我來說太難了也很危險的樣子,我想就直接買個30A的應該比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本也想買個220V20A的定時器就好,可是很多人說4000W負載太大需要加裝一個電磁接觸器不然容易掛掉,可是 ...

在我的印象中 還沒見過有30A的定時器  如果有那真的不必要加裝電磁接觸器了?
電熱管本身沒有啟動電流  所以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A:
直接用30A的計時器也要考慮一下你的無熔絲開關的耐電流喔!!

加裝漏電斷路器是會比較安全啦!! 漏電的話比較不會被電到!!

网友:
你還是花錢找專業的幫你吧!~~~~畢竟出事情不只死一個

儲熱型電熱水器電源接法....

開關箱內NFB==>漏電斷路器==>熱水器(它裡面也有一個漏電斷路器)

你就是在漏電斷路器與熱水器之間配一個"規格能匹配"的定時開關來控制
它在規定的時間內加熱.....

地線?.....你家電原有接地線時他沒給你接上......安裝工該死!反之你不對

网友C:
原圖
原圖的電磁接觸器是反裝的,容易混淆!
修正後
首先搞清楚控制線圈的接點
再來簡化配線圖
再看不懂粗工也無能為力了

另外,直接用市售定時器接電熱水器作控制,無論是哪個大廠出品的,使用壽命都不長!不信拆解開來看看裡面的接觸點.
這個帖的問題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也有相同解答,可以參閱!

電磁接觸器品牌種類眾多,但是只要搞清楚激磁線圈的AB點,其他大同小異!
電磁接觸器也有分110V跟220V,購買時請注意!

网友D:
因你沒拍熱水器銘牌,無法知道您熱水器所耗電量.有士X的型號表.你對照一下

※補充!一般電熱器不用安裝過載保護LO.大多用於電動機.您可省略,但您電源側最好是有專用迴路的NFB來提供保護.漏電開關就要看您機器本身是否有裝設,如沒有最好加裝一顆

网友E:
生活真規律呀。
幾點洗澡都要定好好的。
如果我來玩,我會把定時器改成計時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生活真規律呀。
幾點洗澡都要定好好的。
如果我來玩,我會把定時器改成計時器。 ...

要洗戰鬥澡嗎??
一桶儲熱型加熱完成後,夠三口子洗了.就怕喜歡洗鴛鴦浴,這下就不夠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要洗戰鬥澡嗎??
一桶儲熱型加熱完成後,夠三口子洗了.就怕喜歡洗鴛鴦浴,這下就不夠用了 ...

可以把電磁開關和浴室電燈連動啊,這樣有人洗時就一直加熱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可以把電磁開關和浴室電燈連動啊,這樣有人洗時就一直加熱

噗~~
ags大那就不用裝儲熱型的了.
裝瞬熱型就好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生活真規律呀。
幾點洗澡都要定好好的。
如果我來玩,我會把定時器改成計時器。 ...

報告逃兵大~~~
您該不會有正妹來時...
才會轉動計時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噗~~
ags大那就不用裝儲熱型的了.
裝瞬熱型就好囉

我家水源礦物超豐富,瞬熱型的可能二星期就爆炸了n_137|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生活真規律呀。
幾點洗澡都要定好好的。
如果我來玩,我會把定時器改成計時器。 ...

大大你不懂啦!!我家那台是儲備型熱水器就是要先燒好熱水再來洗
夏天只有我太太有怪癖一定每天都要洗熱水,她大約9點下班
所以只好想能在她下班後洗個熱水澡,避免為了省電忘記開或忘記關
讓她生氣又把浴室門給踹破,10-15分鐘加熱就夠她一個人洗了
你不懂我的悲哀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30A的計時器也要考慮一下你的無熔絲開關的耐電流喔!!

加裝漏電斷路器是會比較安全啦!! 漏電的話比較 ...

你好!!
圖二已有專用的30A無熔絲開關應該沒問題
還有熱水器本身就有漏電斷路器了應加不用再加裝了
感謝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圖

原圖的電磁接觸器是反裝的,容易混淆!

好文!!連我國中兒子都懂了,如果那台定時器撐不了壞了我就可以依圖安裝了,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文!!連我國中兒子都懂了,如果那台定時器撐不了壞了我就可以依圖安裝了,謝謝 ...

建議趕緊裝,不要等壞了再改!
若有安裝電磁接觸器,定時器不需大廠(大廠很貴也沒比較好用),準時的就好!
拉注意220V電源線的無熔絲開關或是閘刀開關(現在應該沒人會用這個當分路開關了)最好是專用開關2P30A

网友G:
剛才不小心看到網拍有人提問說是否有按一下可針對儲熱式熱水器送電 30分鐘的裝置賣,這想法讓我矛塞頓開,這人提的要求正是儲熱型電熱水器省電的關鍵。
只要洗澡前10~20分鐘前按下,洗後連沒意義的昇溫加熱都會省下,我現正備料來製作一組。
將會使用 ST89C52 + SSR來製作

网友:
我記得有某些廠牌的電熱水器
本身就有定時裝置,不過e大已經有電熱水器,這算廢話
我老婆也是夏天也會洗熱水,不過就她說法是經期那幾天必須洗熱水
冷水洗澡會讓肚子更痛,而且冷水也洗不乾淨
身為男人就多多體諒女性的不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不懂啦!!我家那台是儲備型熱水器就是要先燒好熱水再來洗
夏天只有我太太有怪癖一定每天都要洗熱 ...

終於知道ewfk 大的困難處..
計時器應不合用..
應改為定時器較為適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剛才不小心看到網拍有人提問說是否有按一下可針對儲熱式熱水器送電 30分鐘的裝置賣,這想法讓我矛塞頓開, ...

我倒是覺得要省電應該從平日盥洗習慣開始,儲熱型(76L)一桶加熱完成,只要不泡澡,應該夠3~4人洗,每日盥洗時間固定於某個時段,這樣比較省電,如加裝定時器,要盥洗時還要等20~30分鐘,一般人比較難接受,這是使用瓦斯熱水器長久以來的習慣,希望是一開水熱水就來,這也是瞬熱型產品會被設計出來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文!!連我國中兒子都懂了,如果那台定時器撐不了壞了我就可以依圖安裝了,謝謝 ...

ewfk大您如不想目前換裝,有一點我還是覺得需改一下.就是您time位置需移到不受潮且不要直接靠進熱水器,最好買個開關箱固定於牆面上,這樣用電比較安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建議趕緊裝,不要等壞了再改!
若有安裝電磁接觸器,定時器不需大廠(大廠很貴也沒比較好用),準時的就好! ...

粗工大您好,

由於電價上漲..欲將家中電熱水器(HCG/EH-30BAS/220V/4kw/18A)裝設省電裝置..看到您的說明(求助220v額定電壓4KW電熱水器DIY定時器"已解決")如獲至寶
..但因本人對水電完全外行...仍有幾事不明..還望指導一二:

1.定時器欲購買"赤道30A"來使用+電磁開關(請推薦品牌與型號)+無熔絲開關(2P30A??)
(我的想法是..如果定時器&電磁開關掛了..還可以手動打開無熔絲開關(前兩個東西正常運作時..無熔絲開關是off)..這樣可以正常使用嗎?!)

2.另外有參考了下面這篇文章..但接法似乎與您不同(定時器下面的線是不是接反了??)..這樣也可以正常運作嗎?!
電熱水器省電DIY

感恩!!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粗工大您好,

由於電價上漲..欲將家中電熱水器(HCG/EH-30BAS/220V/4kw/18A)裝設省電裝置..看到您的說明( ...

水電材料行都有電磁接觸器(電磁開關是指電磁接觸器+積熱電驛組合而成的名稱,要搞清楚唷),專業材料行都是進有口碑的,請放心給店家推薦,順便請教店家激磁線圈的AB點位置,店家會熱心告知!三菱電機,士林電機都是常用品牌.
如果使用定時器配合電磁接觸器作為供應電源控制,很難故障!粗工家裡的電熱水器所用的定時器以及電磁接觸器都拿人家拆下二手的裝,十幾年了........還故障過!
所以您的預計裝設方法可以省略!如果萬一定時控制組真的故障,直接把電磁接觸器的電源線與熱水器的電線直接鎖在一起,不就是用NFB直接控制了?何必再搞這麼複雜!
您說的文章粗工沒看到連結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水電材料行都有電磁接觸器(電磁開關是指電磁接觸器+積熱電驛組合而成的名稱,要搞清楚唷),專業材料行都 ...

sorry..由於無法貼上連結..可否請粗工大google一下此標題..電熱水器省電DIY..

此篇"電熱水器省電DIY @ 用電與生活:: 痞客邦PIXNET ::"..就是了..

感恩!!

网友H:
粗工大...

另外請教..您的圖與9F# Dave大的圖似乎有點不同??!!

您的定時器S1,S2,L1,L2都接在電磁接觸器上方,而Dave大的..怎一個在上一個在下?!

ㄟ..我真的是完全不懂..還請指導!!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H:
粗工大...

另外請教..您的圖與9F# Dave大的圖似乎有點不同??!!

他是按照樓主的圖繪畫的,你把那張畫的電磁接觸器轉180度看看有沒有一樣!
所以粗工在回覆樓主的時候有說了,他的圖中的電磁接觸器反裝,很容易令人誤解,粗工才修圖把電磁接觸器轉正!

Dave大圖中的過載保護器,是指電熱水器本身的裝置,你看不懂的話就別去亂想,只要想著電熱水器出來的電線(可能是2C也可能3C)去接電磁接觸器就不難理解了.
順便說一下,那過載保護器前面還有顆漏電斷路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粗工大...

另外請教..您的圖與9F# Dave大的圖似乎有點不同??!!

借用Dave大的圖修改給你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H:
sorry..由於無法貼上連結..可否請粗工大google一下此標題..電熱水器省電DIY..

此篇"電熱水器省電DIY  ...

電熱水器省電DIY
這個嘛!
借他的圖直接貼上比較
接法一樣阿,哪裡不同?

如果是NFB到定時器這一段的控制線路,除非你的NFB就在定時器以及電磁接觸器旁邊,一般定時器與電磁接觸器是額外安裝的,通常是裝在電熱水器旁,你看是從NFB拉一條AC220V電源線到電磁接觸器之後在分兩條給旁邊的定時器用比較省時省事省錢,還是從NFB拉AC220V電源線(兩條電線,或是一條2C電纜線)+拉一條AC220V定時器控制線(兩條電線,或是一條2C電纜線)比較好!

如果您是說定時器的輸入輸出接點方向問題,這有可能是不同廠牌產品上的差異問題了!
但是粗工懷疑那位筆者畫錯,正常來說,左邊兩點應該是輸入點,右邊兩點是輸出點.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電熱水器省電DIY
這個嘛!
借他的圖直接貼上比較

粗工大...

您說明的非常詳細(ㄏㄏ..我也認為定時器下方的線接反了)...非常感謝您...
至此...小弟這個大外行應該有把握自己DIY了...預計這兩天施工...待完成後再PO文指教...

ps:控制線材5.5mm平方絞線/電源線為1.6...對吧?!

感恩!!

网友:
題外話,話說國際牌最近的時鐘突然改成電力輸出型的,結果我當成以前的接點型,結果就爆炸,害我覺得很丟臉....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粗工大...

您說明的非常詳細(ㄏㄏ..我也認為定時器下方的線接反了)...非常感謝您...

電磁接觸器到定時器的控制線不用太粗,1.6mm算很粗工,他只是提供電源給機磁線圈用而已!
NFB到電磁接觸器的電源線建議使用8mm平方.(5.5mm平方也是可以,只是有點吃緊),電磁接觸器到電熱水器的電線亦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倒是覺得要省電應該從平日盥洗習慣開始,儲熱型(76L)一桶加熱完成,只要不泡澡,應該夠3~4人洗,每日盥 ...

D大我想你家沒有這種熱水器,這個熱水器如果沒裝定時器的話,下場就是溫度下降就加熱

不管你有沒有人洗澡,反正它就是要加到60左右溫度才肯停止,所以不時就看到它一直在努力的維持溫度=燒錢

夏天只有我太太一個人須洗熱水澡加到40度洗就足夠了,所以這真的對我很需要..希望你能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D大我想你家沒有這種熱水器,這個熱水器如果沒裝定時器的話,下場就是溫度下降就加熱

不管你有沒有人洗 ...

我家以前有裝阿電x牌~~
以前我家也有裝time&接觸器固定好時間,大家就都在那時間中間陸續盥洗
我不是您說的那個意思喔~~
是我不較不支持計時器的方式.是要用才上電燒水,這樣還要等個20~30分.可能我比較懶得等水洗澡吧,覺得這樣比較不方便,您裝設定時依每天大家盥洗方式,或養成盥洗時間,設定好時間,要洗時就有熱水,這樣我覺得比較方便,到是您time必須購置個開關箱,免得老鼠&璧虎爬過電到短路,發生意外

補充一下記得您儲熱型是裝設於頂樓鐵皮屋下,這樣冬天溫度下降會更快,我家以前是裝設於屋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粗工大...

另外請教..您的圖與9F# Dave大的圖似乎有點不同??!!

那只是激磁線圈.只是代表性畫上去,你兩條線反接一樣能激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只是激磁線圈.只是代表性畫上去,你兩條線反接一樣能激磁。

感謝Dave大指導..又多學了一課..感恩!!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電磁接觸器到定時器的控制線不用太粗,1.6mm算很粗工,他只是提供電源給機磁線圈用而已!
NFB到電磁接觸器的 ...

粗工大...

現在家中的接線方式為..220V-->漏電斷路器(電熱水器上附的)---->電熱水器
(不知電源線多粗..好像是2C..一條粗粗的再分成兩條還是三條(另一條地線)??

請教..可否將現有..."220V-->漏電斷路器(電熱水器上附的)"...從中間剪斷..插入裝上電磁接觸器與定時器?!

想法是..現在未接定時器...電源線都已經用那麼久了..應該是有"凍頭"的吧?!

請指教..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你沒拍熱水器銘牌,無法知道您熱水器所耗電量.有士X的型號表.你對照一下

※補充!一般電熱器不用安裝 ...

Dear Dave
謝謝你的資料 讓我獲得不少知識。

网友C:
引用 网友H:
粗工大...

現在家中的接線方式為..220V-->漏電斷路器(電熱水器上附的)---->電熱水器

一般儲熱型電熱水器內有裝設漏電斷路器(屬於它的一部分),所以不用把漏電斷路器分開說.
也就是AC220V電源直接接上電熱水器屬於一般安裝標準
安裝定時器組本來就是在AC220V電源線與電熱水器中間裝上作為控制!看前面很多配線圖皆是如此.
至於電線應該不用擔心,您所指的應該是電纜線了,線皮應該有標示規格才對.是8mm平方X3C呢,還是8mm平方X2C,或是5.5mm平方X3C,還是5.5mm平方X2C,一般家庭的電熱水器使用的電纜線大概就這四種規格!
電線很有(凍頭)的,只要不是外力破壞!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一般儲熱型電熱水器內有裝設漏電斷路器(屬於它的一部分),所以不用把漏電斷路器分開說.
也就是AC220V電 ...

接線...金剛合體...

對照線路..以免燒掉..

通電...設定時間..

完成圖...

這樣應該是OK了吧?!還請指教一下...

謝謝各位的指導..尤其是粗工大大...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接線...金剛合體...

發現最離譜錯誤,地線是不得經過 NFB.

另外此台定時器額定能力可達 30A,但後面接個容量更低 S-P16 NFB,你不覺得很怪嗎 ?

請留意配電時:
1.中性線、地線不得中接NFB
2.地線不得中接漏電斷路器
3.中性線、地線理論上皆為接入大地,電位皆為0,但是用途、特性不同,不可共用。
   中性線有負載時,持續會有電流通過,而地線則否。當中性線接觸不良或超載,則電位會提昇而不為 0,此時踫觸會有感電風險。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接線...金剛合體...

白色絞線如果作為地線,在開關箱那頭應該鎖在金屬殼部份!
至於在電磁接觸器這裡,兩端的白色絞線(電源端以及電熱水器端)直接接在一起就好,不要經過電磁接觸器接點!
至於電磁接觸器耐電流是OK的
除了白線以外,其他沒問題!
您不也通電了嗎?
心臟真大顆阿
給您按一個讚.
其實我們不用去管定時器的額定耐電流!前面已經說過,它只是負責定時,不負責承受負載!
主要是要靠墊磁接觸器!
至於為何捨定時器30A耐流不用,還花錢加裝電磁接觸器呢?
留作課題吧!
給個提示(瞬間)

修正一下,電磁接觸器(Magnetic Contactor,簡稱:MC.......不是女生的好朋友嘿n_067| )
NFB是無熔絲開關(No-Fuse Breaker)我們俗稱的:布雷甲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白色絞線如果作為地線,在開關箱那頭應該鎖在金屬殼部份!
至於在電磁接觸器這裡,兩端的白色絞線(電源端 ...

哀..我是完全的大外行啊..那天施作的時候..看到多一條地線就傻眼了...因為圖沒告訴我地線要怎接??
看到布雷甲中間有空..就給他剪斷接上了啊...+|+..@@..

我不是心臟大顆..是完全信任各位大大的圖..想說照著接應該不至於燒掉吧^^

至於布雷甲買小了..我也是完全照圖上的買..家裡電熱水器好像是18A..這樣撐得住嗎?!

現在要把白線從布雷卡拿下接在一起..好像不夠長耶..怎辦勒?!

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哀..我是完全的大外行啊..那天施作的時候..看到多一條地線就傻眼了...因為圖沒告訴我地線要怎接??
看到布 ...

找一小段絞線接吧n_040|
您照著樓主的圖買的阿?
18A阿?電磁接觸器您是買新品嗎?
如果是在材料行買,可以換!就跟老闆道個歉說買錯規格了!換個18A或以上的(不用超過太多).
其實......粗工家裡的也是用低於額定規格的電磁接觸器,庄頭北電熱水器圓筒落地型,3.5KW,18A,粗工也是拿16A的二手電磁接觸器舊品安裝......雖然使用至今十年多了..........不過......錯誤示範,不建議採用!還是依照規格安裝比較穩當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哀..我是完全的大外行啊..那天施作的時候..看到多一條地線就傻眼了...因為圖沒告訴我地線要怎接??
看到布 ...

正確的接法是要裝置一鐵箱,將地線接至鐵箱外殼,然後鐵箱外殼在接一條至大地。
也有直接將熱水器的接地線直接接大地
重點是不要學一些網路上的做法,單獨買個底盤就鎖上固定,開關箱不可省,如有天不小心腳踩地板又拿金屬類導電物體卡到,這下會被電到粘住的。

网友I:
想到10多年前為了省一些電,我幫我家的電熱水器裝了這個。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想到10多年前為了省一些電,我幫我家的電熱水器裝了這個。

兩邊都水管,好刺激的線路wwww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接線...金剛合體...

哇!!我看你定2個小時連續開關,實在有點長因為我算了一下如果2小時只燒了1.5小時,那就1.5X4000*30天=180度的電了,你還要再試試開關時間,如果夏天4人洗設2-3組每組10鐘應該就足夠了
我現在是設10分鐘溫度約在42度母老虎洗完,媽的洗超久的裡面竟然還有熱水,明天改8分鐘就好
如果這樣本來一期2個月的電費600多那就10分鐘X60天=600分鐘=10小時X4000W=40幾度的電而已約100元左右
我快哭了2個月竟然省了500元.一年省3000元..幾年了我竟然讓好幾萬新台幣無聲無息的燒掉了..真是無言
為甚麼製造商不直接加個定時開關就好了...還好台電要漲價讓我注意到用電的問題 ,不然不知道還要燒掉多少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兩邊都水管,好刺激的線路wwww

被您看出來這裝設位置真的是.....很天兵。
定時器旁還有個洩壓閥,所有電路夾在冷、熱水管中間。
至熱水器線徑看似不足,另沒裝接地線及漏電斷路器(此區迴路為高危險配置,就算熱水器內附漏電斷路器也偵測不到此處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被您看出來這裝設位置真的是.....很天兵。
定時器旁還有個洩壓閥,所有電路夾在冷、熱水管中間。
至熱水 ...

我笑了好久,本來很嚴肅的問題,卻變的很搞笑,220V真的不能開玩笑,至少要拿個紙箱裝起來...阿我錯了嗎!!SORRY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我看你定2個小時連續開關,實在有點長因為我算了一下如果2小時只燒了1.5小時,那就1.5X4000*30天=180 ...

我儲熱式為8加崙容量,由室溫加熱至70度為10分鐘以內,每次洗澡 15分/人次,每小時 4KW,以此估算 1度 /天。
30度/月 * NT3.1 /度 = NT$ 90.3 / 月
若改成每次固定加熱10分鐘(使用中若不斷電,其會自動加熱,但此加熱若後面無人使用,此加熱為多餘),電費約 NT$60 / 月,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笑了好久,本來很嚴肅的問題,卻變的很搞笑,220V真的不能開玩笑,至少要拿個紙箱裝起來...阿我錯了 ...

他的軟管止水橡皮真的很強,10年都不會漏水,不知哪裡有賣 ?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的軟管止水橡皮真的很強,10年都不會漏水,不知哪裡有賣 ?

右邊那條水管超神的,這綁法和我在牧場綁水管一樣的方法,要綁到不會斷還這麼穩,看來施主有苦練過。
還有電源那兩條怎麼看來像是1.6 mm,這是傳說中的喇叭線!??

网友:
希望他別出意外而讓痞酷上新聞......烏骨雞學姊會氣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