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電話聽筒零件求助

楼主(2012-04-22):
小弟的三洋無線電話聽不到聲音,經過交插測試發現耳朵的聽筒零件故障!
但是在網路上搜尋都找不到這零件,上來問問大家是否有人知道這零件要去哪裡買?謝謝!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网友:
喇叭?
電子材料行買!
不然拆舊電話筒!

网友:
找廢棄有擴音功能舊手機 會有相似元件

网友:
這種不難買,可是規格要找一樣的,價格約在50元上下??

网友A:
直徑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徑約多少?

直徑2公分,厚度約0.35公分!
我在想如果把MP3的耳機拆一個裝上去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徑2公分,厚度約0.35公分!
我在想如果把MP3的耳機拆一個裝上去不知可不可以? ...

這個尺寸的SPEAKER,我好像有,要翻一下倉庫.
注意原廠的這個SPEAKER正面有加裝一片金屬片, 它有類似音箱的作用,聲音會比較大聲.
耳機的裝上去,如果音量夠大是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徑2公分,厚度約0.35公分!
我在想如果把MP3的耳機拆一個裝上去不知可不可以? ...

參考一下.直徑也是2公分,厚度0.32公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一下.直徑也是2公分,厚度0.32公分.

哪裡取貨呢?多少錢錢?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裡取貨呢?多少錢錢?謝謝!!!

請收短消息喔,謝謝.

网友:
又是喇叭仔一个.

网友(2012-06-03):
可以拆玩具喇叭,我以前有維修過可以相通,你可以試試?

网友:
電子材料幾乎都可以買到,除非小材料店。

楼主:
已經完修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