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訊如何處理掉呢?

楼主(2012-04-23):
請問各位大大~~

附圖示波器上顯示之
channel1:控制感測器的電壓輸出脈波
channel2:ADC取樣脈波
channel3:取樣電壓
提出問題:
當 channel1脈波產生時,channel3就會產生一個雜訊,請問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呢@@?

网友:
醫生怕治咳嗽,水電怕抓漏.

電子最怕的呢?就是雜訊了.

您這雜訊猜測像是從電源來的

楼主:
如果是從電源來的,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呢@@?   謝謝~~~

网友:
如果在ADC及取樣電壓都加上bypass cap到地不知會如何。脈波的那條線路在layout上,搞不好也有可能因為靠近ADC那邊,因此去干擾到,若layout穿地過去隔離掉看看也可試試。

楼主:
ADC及取樣電壓都加上bypass cap到地,
還有因為怕layout干擾到而穿地過去隔離掉兩個方法都試過了,
不過絲毫沒有起色...Orz

謝謝大大提供的方法~~

网友:
這是邏輯電路上所謂振鈴現象,

並非外或源的干擾,多數是I/O阻抗配置不當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