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8I915P Duo (rev. 1.x) 掉件

楼主(2012-04-23):
ATX12V上方與PS/2 KEYBOARD/MOUSE之間有3個排阻(4 pin),我同事拿來的只剩2個,分別為228及820,緊貼PS/2的已不知去向,煩請手上有這片版子的大大,幫我看一下規格為何,先謝謝了!
ps.剛加入論壇,權限不夠,雖然有拍了圖片,卻無法上傳~

网友:
有沒有照片~這樣比較 好找~..技嘉 相似的版子 設計都差不多~

网友A:
沒有照片也要講零件位置編號阿......這樣不是更清楚嗎?

例如....缺件編號R123、Q20這樣

网友B:
"已不知去向"的是排容(米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不知去向"的是排容(米色)~~~

請問~用電表打二極體檔量測值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照片也要講零件位置編號阿......這樣不是更清楚嗎?

例如....缺件編號R123、Q20這樣 ...

缺件處無詳細編號,只看到A1區(正看)左上缺件,缺件處右側是個貼片電容!

网友:
樓主提及820上方的掉件不是排阻, 是排容.

楼主:
謝謝p大及e大告知,之前維修上電量測此板時,不小心短路cpu供電,待故障mos更新後,補上缺件,再向各位先進請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