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聲寶電漿 PME-42V3 主電源板

楼主(2012-04-23):
請教Pigoo版友們,您手上有這片電源板肯割愛嗎?

或是有誰知道那裏能買到電源板上那顆溫度保險絲水泥電阻器,規格是 15ΩJ 135℃ 5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看看
http://www.4-direct.com/big5/res ... t-offs-fru-fku.htm#

這家是要收服務費的,不多啦!RMB 200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家是要收服務費的,不多啦!RMB 200而已!

那掏寶有一堆

网友:
V是日系的面板ㄡ

楼主:
面板標箋是看這個嗎?

网友A(2012-06-04):
老大你的是這裡嗎?
我這台這個位置會吱吱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你的是這裡嗎?
我這台這個位置會吱吱叫....

這片是聲寶PME42V3的電源板

和你說的會叫的電汳EMI部份這一塊是大同P42BSME

其實我想修好的東西不比你少,如視力、聽力、腦力、體力等等.............

网友:
狀況是我有台聲寶42吋的最近開始看一看約10分鐘
畫面就會跳掉變黑且無聲
後面一直有個位置吱吱叫
我用水管聽大概在中間位置
因為我一拆開內部就傻眼了
不知從何下手(新手請多包含)
目視電容似乎沒狀況
現在脫衣服吹風扇還可以看
只是要預防哪天他上天國去了
我卻只能念經看著他走...

型號及照片剛好不在身邊
改天請教你一下

ps:年紀越大想修的東西越多...

楼主:
聽你的描述,故障點應在主電源板上,因後端電流異常導致過熱或過電流,啟動了保護電路,
如果吹電扇畫面就不會暗掉,那就確定是過熱的問題,
找出過熱的元件下手吧!

网友:
這張才是實體
SAMPO-PM-42ATN
還在找問題出在哪?(目視並無常見的通病..)

网友(2016-07-29):
這個東西可以直接用保險司代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