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隔離變壓器

楼主(2012-04-23):
既是自製,當然不是為了省錢,主要考量是運用現有的材料,組裝起來,賦予新的功能。
這個實例說起來沒啥麼技巧,也沒有什麼艱深的原理計算,只要具備基本的電學常識就夠了,
因為找不到 1:1的隔離變壓器來用,所以就粗本一點,找了兩個相同規格的 1:0.5的環形變壓器來製作。

在維修到電源供應器時,不管是液晶電視,電腦等的電源幾乎都是交換式電源,在測試時若使用萬用電表,基本上都沒有問題,不會有短路放煙火的危險,但是有些測點若配合示波器來觀測波形,判斷上會更快和準確,但是問題就出現在這裏了,因為接地問題會導致觸電或損壞儀器或工作件。

因此,適當的絕緣或隔離以增加安全性是有其必要了。最簡單的就是加裝隔離變壓器了;但是手邊並沒有現成的隔離變壓器,但是這並不難,從舊料堆中翻出同規格的變壓器,將兩個次級線圈並接就可以了,這樣輸入110V∥50V→50V∥110V。

下圖是找到舊機箱預完成的樣式,圖示依實物等比例繪製:

機箱附件計有AC輸入和AC輸出兩種插座,圓形的是固定環形變壓器的橡膠墊和鐵片

兩只環形變壓器疊疊樂,當然安裝時不會重疊安裝,怕會有干擾。
機箱的背板畫好開孔位置,先用鑽頭打洞

剪掉中間,毛邊再用銼刀修齊到正確尺寸
AC輸入和輸出孔開好了
幫他洗個臉
套上插座

背板內邊

機箱外豰生鏽了,這個機箱至少放了廿年有了吧?總算用到它了。
美容一下裝起來,為了固定環形變壓器,還特地跑了一趟振X,那兩個橡皮墊看起來眼熟嗎?
環形變壓器都要用橡皮墊襯入,再固定好,配線完成,
組裝完成
示波器電源未開啟的空載電壓
負載為一台示波器,電壓下降了約4伏
結論:
1.這是基於用電安全的考量,一來是預防觸電,二來避免儀器及測試工作件被短路,造成損壞。
2.零件以現在的件料組成,除了幾樣小附件沒有現成的,總計花費不會超過500元

网友A:
堅新電子不是有專門的隔離變壓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堅新電子不是有專門的隔離變壓器嗎?

呵呵!別忘了 DIY 的原意啊!

网友B:
兩組初級110v並聯 再將次級兩組55v串聯
極性要接對
這樣接法損失會比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組初級110v並聯 再將次級兩組55v串聯
極性要接對
這樣接法損失會比較少

如果變壓器是初級110V,次級55V就好辦,但卻偏偏次級是50Vn_103|

网友C:
請問wooden大:
   110:12 -->12:110  這樣可以嗎? 會不會損失太大!!

网友D:
1. wooden:加裝隔離變壓器 ,

將兩個次級線圈並接就可以了,

這樣輸入110V∥50V→50V∥110V 輸出

2. twm:兩組初級110v並聯 再將次級兩組55v串聯
極性要接對
這樣接法損失會比較少

3. wooden大:  輸入110V∥50V→50V∥110V 輸出
好像是次級線圈並朕接 ∥50V並朕接50V∥

4. wooden大:你可否給個圖示!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wooden:加裝隔離變壓器 ,

將兩個次級線圈並接就可以了,

由於只是單純做隔離用,所以相位僅做參考,在實際使用上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wooden大:
   110:12 -->12:110  這樣可以嗎? 會不會損失太大!!

理論上是,但實際上要考慮的變壓器的效率和負載,
基本上次級的電壓越高電流越大,損失越小。

你可以實際操作看看,加上負載觀察,這樣更容易明瞭。

网友:
洗碗槽用的橡皮墊,用得真好.

環型變壓器應該是玩音響的吧.
做這個雖然簡單,但若是電流不足,可能就沒得玩了.

网友:
示波器來觀測波形,判斷上會更快和準確,但是問題就出現在這裏了,因為接地問題會導致觸電或損壞儀器或工作件。

俺沒有用示波器看這種電路的經驗, 只是用來量電池驅動的電路

因為聽說過容易因接地問題而損壞示波器, 但是又不明白其中的原委, 請問用隔離變壓器是甚麼原理呢

楼主:
呵呵!
這個部份請熟悉的版友來說明好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這個部份請熟悉的版友來說明好嗎?

wooden大:  謝謝你的圖示!

网友E:
用一顆變壓器不就可以嗎
用兩顆有必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一顆變壓器不就可以嗎
用兩顆有必要嗎

是啊!幹嘛多此一舉用到兩顆變壓器來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一顆變壓器不就可以嗎
用兩顆有必要嗎

因為一個絕緣變壓器要價 1~2千元 貴森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為一個絕緣變壓器要價 1~2千元 貴森森!!

開版不是說花費不會超過500元嗎?
都是現有的舊品,而且是回收場收購的良品,所以才捨得這樣製作。
環形變壓器如果要買新的,鐵定價格會叫你下不了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版不是說花費不會超過500元嗎?
都是現有的舊品,而且是回收場收購的良品,所以才捨得這樣製作。
環形 ...

物價高漲的時代,省錢達人就是要用"網拍品"或者是常逛"資源回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