檯燈有時亮有時不亮,是何原因?

楼主(2012-04-23):
各位大大,我的檯燈最近有這樣的狀況:
1.第一次(或是隔1小時候)只能開關約3~5次會亮,接下來就打不亮了。
2. 插頭須拔除,約隔1小時,才會有項1的動作,即若插著電源,時間再久都打不亮(燈管會一閃而已)。
3.亮了若不關,可以一直亮,都很正常,光源也很穩定,但一旦關了,就打不亮了。
不知道是那哪邊出問題(電路如照片),麻煩各位大大提供意見,謝謝!

网友A:
電容換一換試試!

网友B:
這種線路唯一的保險就是保險絲,會不會是線夾鬆脫,電子檯燈這個問題小弟已經碰過2次,拿隻鉗子把所有夾頭再壓一次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線路唯一的保險就是保險絲,會不會是線夾鬆脫,電子檯燈這個問題小弟已經碰過2次,拿隻鉗子把所有夾頭 ...

它唯一有夾頭的是保險絲,上面有用矽膠包覆住,我用電表量,任何狀況都是通路,所以不是這部位鬆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換一換試試!

好的,我等下將3個電容拆下來換掉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等下將3個電容拆下來換掉看看,謝謝!

昨天拆下來後,拿到光華商場買,竟然買不到,原因出在這些電容只有廠牌跟型號,沒寫規格,有查這家公司的英文名稱叫"YUIEH HSENE",上網找到中文名稱叫"越新電子",但它生產的是燈泡,沒有電容器,現在就不知道規格,要怎樣換呢?請提供意見,謝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拆下來後,拿到光華商場買,竟然買不到,原因出在這些電容只有廠牌跟型號,沒寫規格,有查這家公司的英文 ...

先給你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5827-1-2.html

電容沒編號的話需要用到電容表,你可以發帖問看看你家附近誰有電容表幫你測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拆下來後,拿到光華商場買,竟然買不到,原因出在這些電容只有廠牌跟型號,沒寫規格,有查這家公司的英文 ...

左邊2顆大顆用 15~22uF / 250V 電解電容
右邊那顆小電容不必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邊2顆大顆用 15~22uF / 250V 電解電容
右邊那顆小電容不必更新

謝謝提供意見,但有一點疑問,小顆那顆已鼓起來,是不是壞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邊2顆大顆用 15~22uF / 250V 電解電容
右邊那顆小電容不必更新

另想到說,電容不是有使用壽命嗎?既然拆了,就想說全部換掉,不知道那顆小的電容,規格為多少的,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提供意見,但有一點疑問,小顆那顆已鼓起來,是不是壞了!謝謝!

你確定那小顆是鋁質「電解電容」有標正負極,而且已鼓起嗎?
且電容照片又沒拍到關鍵印碼,誰能告訴你正確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確定那小顆是鋁質「電解電容」有標正負極,而且已鼓起嗎?
且電容照片又沒拍到關鍵印碼,誰能告訴你正確 ...

抱歉,我真的對電子零件不懂,只能從外觀說明現況,剛仔細看了一下,小的那顆的包裝跟大的一膜一樣,只差別小的它上面是寫C-010,但沒寫溫度(大的有寫105度C),然後,小的外觀不像大的那麼平直,有點微凸,這樣算不算鼓起來呢?謝謝!

网友E:
那顆是裂了還是印刷的字?
好像是麥拉電容

那顆上方的電阻接腳,也有疑似焦黑的痕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顆是裂了還是印刷的字?
好像是麥拉電容

剛看,它是寫TRN,不知道是不是電容,再仔細看,沒有裂,是光線的問題,謝謝!

网友E:
那偶看錯了,
它應該是非線性電阻,
用來防止過大的暫態電壓破壞電子電路。

建議樓主把電路板背面也拍一下照片,
方便其他大大診斷。

网友:
個人覺得換大顆的電容
及深紅色的電容
基本上就會穩定了
這一個禮拜剛處理一台不能開燈的檯燈
換了1顆大電容及紅色電容就好了!
真的粉奇怪...電容數都正常唷!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顆是裂了還是印刷的字?
好像是麥拉電容

剛再確認,電阻應該是沒燒掉,擦一擦就好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偶看錯了,
它應該是非線性電阻,
用來防止過大的暫態電壓破壞電子電路。

是的,應該是要將電路板背面也呈現,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應該是要將電路板背面也呈現,謝謝!

請把你所謂較小電容所在位置PCB板正面照片放上來,讓大家看一下PCB上印字,我看那PCB背面Layout,認定這應是耦合用電容(啟動用),不是電解電容,若是啟動用,可以高壓麥拉或高壓陶瓷電容 3.9~4.7nF / 1KV代用。
ps. 請用萬用表 K歐姆檔量那所謂小電容,是否可量出阻值 ? 若非無限大,則問題在此電容已遭擊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顆是裂了還是印刷的字?
好像是麥拉電容

雷大,讓那隻小獅子,頭頭轉那麼快,不怕動保協會抗議 -- Pigoo的雷大孽待動物 ...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剛看,它是寫TRN,不知道是不是電容,再仔細看,沒有裂,是光線的問題,謝謝!

那個是TNR,變阻器(Varistor),俗稱突波吸收器(Surge Absorber),一般接於AC電源輸入端,你檢查看看是否與AC110V的電源線並聯.

正常時電阻很大,當有突波時,電阻變很小,形成一個電路捷徑,以保護電路裝置,而TNR則將突波轉化為熱能散掉.

若突波的電壓太高或持續太久,超過TNR的承載能力,則TNR將會燒燬.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雷大,讓那隻小獅子,頭頭轉那麼快,不怕動保協會抗議 -- Pigoo的雷大孽待動物 ...  ...

明明大圖就很順,上傳頭像就變醬子......
偶有空再調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個是TNR,變阻器(Varistor),俗稱突波吸收器(Surge Absorber),一般接於AC電源輸入端,你檢查看看是否 ...

我將電路板後的線路大概描述一下,這樣TNR應該是跟電源並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將電路板後的線路大概描述一下,這樣TNR應該是跟電源並聯吧!

這裡先補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裡先補一下吧!

好的,謝謝提供意見,因為電容都拆下來了,電容都要換新的嗎?謝謝!

网友E:
印象中,這種燈的電路跟省電燈泡和日光燈很類似。您可以搜尋一下。

如果有不亮的省電燈泡,可以拆正常的零件來替換。

不過您的電容沒看到正負極,換新的可能需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印象中,這種燈的電路跟省電燈泡和日光燈很類似。您可以搜尋一下。

如果有不亮的省電燈泡,可以拆正常的零 ...

對阿,我看電路板時就發現怎沒正負級,那怎麼辦呢?謝謝!

网友G:
個人淺見做種電路的設計還特殊,《起動電容器及起動電阻》的組合來起動開關管和開關變壓器》做些元件都有問題,一般都以起動晶片。山頂洞人2012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個人淺見做種電路的設計還特殊,《起動電容器及起動電阻》的組合來起動開關管和開關變壓器》做些元件都有問 ...

謝謝提供意見,現有一個問題,安裝電容時要考慮正負極,就這個電路板上沒標示正負極的情況下,我要怎樣安裝,謝謝!

网友E:
一般說來,電解電容負極接地,這是指輸出正電壓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說來,電解電容負極接地,這是指輸出正電壓的情形。

謝謝指導,現將該電路板正面照相,不知從該版面中是否可看出電容的正負極,麻煩提供意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把你所謂較小電容所在位置PCB板正面照片放上來,讓大家看一下PCB上印字,我看那PCB背面Layout,認定這 ...

你好,我剛用電表量電阻,電阻值都是1,那表示這個小電容已壞了嗎?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剛用電表量電阻,電阻值都是1,那表示這個小電容已壞了嗎?謝謝!

若連這基礎都不會就不要動手修,先去「電子電路」區熟讀「電子電路教學文獻」文章。

网友H:
不知道你是否已經修好,常壞零件為 22UF200V  470K  電晶體BUL128A     +    -
                                                                                                    -    +

网友I:
請問樓主當初把小電容請下來時,還記不記得正極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你是否已經修好,常壞零件為 22UF200V  470K  電晶體BUL128A     +    -

謝謝提供意見,請問你上面所說的是那電晶體的規格嗎,還是前者是電容(大的或是小的)、後者是電晶體,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問樓主當初把小電容請下來時,還記不記得正極方向?

當初我有將未拆前的狀況照下來:另有一問題,這是交流的檯燈,那電容還是有正負極之分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連這基礎都不會就不要動手修,先去「電子電路」區熟讀「電子電路教學文獻」文章。 ...

謝謝大大賜教,將用最卑微的心去熟讀,謝謝!

网友H:
大電容為22uf200v是電解電容有正負 小電容我就沒有印象了
電晶體為編號BUL128A 或2SC4834 或2SC4664皆可
470K為起動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電容為22uf200v是電解電容有正負 小電容我就沒有印象了
電晶體為編號BUL128A 或2SC4834 或2SC4664皆可
47 ...

謝謝大大提供的意見,很抱歉,我真的不知道電晶體及470K電阻分別是哪幾顆耶,是不是可以幫我在照片上點一下,謝謝!

网友H:
有時亮有時不亮,應該把大電容+470K一起換新應該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時亮有時不亮,應該把大電容+470K一起換新應該就OK了。

謝謝你,我明日去光華商場買零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你,我明日去光華商場買零件!

裝了,還是不亮,放棄了,也謝謝大大的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裝了,還是不亮,放棄了,也謝謝大大的指導!

那你的電源開闢有看嗎?

网友:
挖勒.第一次看到沒標示容量耐壓得電容.看機板電容有漏夜的現象.用棉花棒沾點去漬油擦乾淨比較保險.如果沒有電容表就用三用電表歐姆黨檔X10的檔位量電容兩端充放電的情形(前提是要先將電容器放電.不然可能會燒壞電表內的電阻)大略判斷好壞.加油.離修好越來越近了.

网友(2012-07-01):
請檢查焊點有錫裂的地方,都重新補焊一下!
(紅圈處疑似錫裂處)其他各點請一一檢查!
手動開關也檢查一下,開關先短路,
用插頭來當控制開關.

replay

replay

网友:
可能是無極性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提供意見,現有一個問題,安裝電容時要考慮正負極,就這個電路板上沒標示正負極的情況下,我要怎樣安裝, ...

有極性的電容都工作在直流電路, 你這電路看起來都是使用交流元件,應該全部使用AC用無極性電容.

网友(2012-08-10):
小弟也來幫幫看:

1.由於"3.亮了若不關,可以一直亮,都很正常,光源也很穩定,但一旦關了,就打不亮了。" 可見震盪電路、晶體、電容都沒壞!!

2.由於"1.第一次(或是隔1小時候)只能開關約3~5次會亮,接下來就打不亮了。" 可見啟動部分的電路也都沒壞!!

3.由於"2. 插頭須拔除,約隔1小時,才會有項1的動作,即若插著電源,時間再久都打不亮(燈管會一閃而已)。" 可見這燈有部分迴路只要沒拔除電源就持續加熱,研判故障的原因其實是接觸不良加上冷縮熱脹造成的,而實際故障的地方,就是24樓中,wish大大所指的地方、或請仔細檢查是否還有其他地方接觸不良!!

(後來補充)另外,47樓kuny0605大大也幫您找到幾個疑似接觸不良的點,還有照片右下角日期2012中第一個2字上方第3個點看起來也是嚴重的接觸不良。

(後來補充)還有最右邊那4個比較大的點,應該是接燈絲的吧,也是嚴重接觸不良,而這4個點的可能性更大,因為會持續加熱的地方,就是燈絲!!而快速啟動式的燈,就是持續在燈絲上加1個小電壓,讓燈絲保持溫度。

由於1和2的說明,應該可以排除所有零件故障的因素了,請將所有焊下的零件全部焊回,仔細檢查所有焊點把,並逐點測試補焊過的點是否真的有導通,因為補焊過的點很容易因為表面氧化造成"包焊",其實並沒有導通,然後在冷縮熱脹過程中持續重複出現時而正常、時而故障的原始情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給你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5827-1-2.html

請問 wish 大, 萬一電容值跑掉了, 而且誤差又很大時, 怎麼辦??

网友:
是不是無極性電解電容?? 有這種東西嗎?? 我是外行插話, 別罵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