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索尼KV2566色彩不正常

楼主(2012-04-23):
有一台索尼KV2566色彩不正常,測量RGB電壓正常,尾板其他電壓正常,不知什麼原因?顯像管壞了嗎?調整尾板RGB電位器,色彩有變化,但是調不到正常

网友A:
欠綠色?~~你RGB電壓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欠綠色?~~你RGB電壓是多少呢?

RGB電壓是170左右,正常,而且有電位器可調,調的時候,屏幕色彩都有相應的變化。應該不欠綠色,因為頻道號都是很好的綠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RGB電壓是170左右,正常,而且有電位器可調,調的時候,屏幕色彩都有相應的變化。應該不欠綠色,因為頻道 ...

G2電壓多少?有無400以上?他有一個2M歐姆的VR

管坐上有一角標示G2量測看看電壓是否400V以上DC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G2電壓多少?有無400以上?他有一個2M歐姆的VR

管坐上有一角標示G2量測看看電壓是否400V以上DC喔 ...

G2的電壓有400V以上,而且可調,可高可低,調的時候電壓可以變化,畫面沒什麼變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G2的電壓有400V以上,而且可調,可高可低,調的時候電壓可以變化,畫面沒什麼變化 ...

你這台SONY電視是否超過15年(以使用年數)

可能CRT退化~因為我看你圖片很不清楚~很難判斷

你在拍一些比較清晰的圖~~或用攝影 上傳到YU我可以看得清楚再幫你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台SONY電視是否超過15年(以使用年數)

可能CRT退化~因為我看你圖片很不清楚~很難判斷

不是拍不清楚,而是畫面就是這個樣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拍不清楚,而是畫面就是這個樣子

人往後站~然後拍整個螢幕的~要遠拍~進拍不準  不准就聚焦要進點

連同電視外殼一起入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台SONY電視是否超過15年(以使用年數)

可能CRT退化~因為我看你圖片很不清楚~很難判斷

你好!,我拍了個短片,你看看是什麽問題.短片是在鏡子里拍的,是反字,整個畫面圖像是完整的,拍的時候沒有拍完整,不過可以看,謝謝,附件是短片的鏈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拍了個短片,你看看是什麽問題.短片是在鏡子里拍的,是反字,整個畫面圖像是完整的,拍的時候 ...

看起來畫面很暗~然後畫面影像有拖尾(顏色)然後還有三色分離現象

很有可能CRT退化

但以下條件先確定

你說G2電壓有400V?最高可以調整到幾伏特 調到600V看看畫面有無改善

一定要測試看看>你用AV訊號看影像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畫面很暗~然後畫面影像有拖尾(顏色)然後還有三色分離現象

很有可能CRT退化

G2電壓可以調到600V以上,畫面沒有改善,有個現象,就是調高G2是,顯像管的RGB也跟著高。AV輸出正常,輸入不正常,一樣的。另外,你說畫面看起來很暗,那是我調暗了,感覺調暗效果稍好些。面前,主要是紅色拖尾,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G2電壓可以調到600V以上,畫面沒有改善,有個現象,就是調高G2是,顯像管的RGB也跟著高。AV輸出正常,輸 ...

以你的數據~~你的CRT退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你的數據~~你的CRT退化了...

有什麽辦法激活補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你的數據~~你的CRT退化了...

按照網上介紹的方法,對顯像管進行了測試,即把尾板拔下,單獨用6.3V交流給燈絲供電,然後測G1與各陰極的電阻,結果如下:
1 用MF47機械表測試: 黑表筆接G1,紅表筆接各陰極:1K檔測:R:1.8K,G:指針反打,B:2.0k
                                                                         100檔測:R:1.8K,G:1.8K,B:1.9K
                              紅表筆接G1,黑表筆接各陰極:均為無窮大
2 用數字表測:黑表筆接G1,紅表筆接各陰極:2K檔:RGB分別是:1.6,1.4,1.4
                               紅表筆接G1,黑表筆接各陰極:均為無窮大
後來對G用300V直流電擊,開始有火花,多次后就沒有,再用同樣的方法用機械表測RGB對G1電阻分別爲:1200,400,400歐 ,接上尾板,還是不行。不過從上面數據看,顯像管應該沒有老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網上介紹的方法,對顯像管進行了測試,即把尾板拔下,單獨用6.3V交流給燈絲供電,然後測G1與各陰極的電阻 ...

你居住台中嗎?~住台中我可以去幫你看看

很近的話  ~~你RGB電壓170V這電壓理論是較暗

跟你所呈現出來畫面是成對比

但你又三色分離  <==這基本上是鏡頭退化  線路壞很少有2個問題同時存在

你機型跟出廠日期是?

网友B:
CRT座R.G.B的接腳焊開,與晶體C腳隔離不加入電壓
用指針錶切至DC檔,測R.G.B各腳是否(最少)100V以上
如有...線路零件異常
如沒有...CRT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居住台中嗎?~住台中我可以去幫你看看

很近的話  ~~你RGB電壓170V這電壓理論是較暗

圖紙上RGB的參考電壓就是170V。另外,出廠日期不知道,還有,我不住台中,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T座R.G.B的接腳焊開,與晶體C腳隔離不加入電壓
用指針錶切至DC檔,測R.G.B各腳是否(最少)100V以上
如有... ...

你的意思是把顯像管的RGB從線路板上完全脫開,再開機測RGB的電壓,是吧?看有沒有100V以上的電壓。好的,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T座R.G.B的接腳焊開,與晶體C腳隔離不加入電壓
用指針錶切至DC檔,測R.G.B各腳是否(最少)100V以上
如有... ...

你好!按照你說的方法,將管座上的RGB從線路板完全脫開,開機測RGB電壓,結果如下:

1 MF47機械表測:R:106,G:129,B:125,G2:400

2 數字表測:R:124,G:138,B:137,G2:407

另外,各RGB的電壓隨G2的電壓升降而升降,調節RV708,改變G2的電壓,可以將RGB的電壓調到100v以上,也可以調到100v一下。在逐個脫開RGB是,屏幕顏色有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T座R.G.B的接腳焊開,與晶體C腳隔離不加入電壓
用指針錶切至DC檔,測R.G.B各腳是否(最少)100V以上
如有... ...

你好!有個問題請教一下,就是將色度延時線DL301拿掉,畫面還是不變,是什麽原因?

网友A:
妳說的是三色分離的差PIN嗎?  掛在CRT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妳說的是三色分離的差PIN嗎?  掛在CRT上的?

不是的,是底板上的色度延時線,DL301

网友C:
oldeagle 大:
從上面數據看.應該是CRT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oldeagle 大:
從上面數據看.應該是CRT退化

从数据看,CRT应该没有退化啊,因为灯丝单独加电压后,栅极-阴极电阻都很低啊。

网友C:
CRT退化太嚴重.......灯丝单独加电压.....無效....有無測CRT儀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CRT退化太嚴重.......灯丝单独加电压.....無效....有無測CRT儀器

準備扔了,不修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