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19吋 無電壓輸出改跳線

楼主(2012-04-23):
白牌(JOJO)19吋液晶螢幕不亮.初判斷為高壓阪壞掉..
拆開更換新品仍然不亮..用電錶測得(ON/OFF)與(ADJ)兩路無電壓

從A/D版找5V和鍵盤上1.8V電壓 (也可從A/D版找.因為已從鍵盤上接好就懶得再重焊)

找5.0V

找5.0V

找1.8V

找1.8V

把橋接好的A/D版找5V和鍵盤上1.8V電壓依腳位插上高壓版..舊的就不剪掉(我的習慣)

插上高壓版

插上高壓版

完修.(已熱機8小時).再把機殼裝好...

以上是小弟的維修方法..PO上來希望各位大大有更方便或不一樣的檢修方式.請一起討論並予以小弟指導....

网友A:
這樣另外接5V及1.8V的方法
是不是代表AD板上面有問題導致1.8V及5V無法跑到高壓版呢?(前提是已換新高壓板狀態下)

還是高壓版的種類剛好不適合這一AD版呢?
我手邊也有遇到有5V(ON/OFF)及3V(ADJ)無法測出
可是有12V(VCC)及GND皆OK的疑問!......這樣還是要從高壓版找起嗎?(可以在強光下看到桌面圖下)

网友:
想請問橋接線的問題
有分粗細嗎
還是用電源供應器那種粗電線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另外接5V及1.8V的方法
是不是代表AD板上面有問題導致1.8V及5V無法跑到高壓版呢?(前提是已換新高壓板狀 ...

此台的情況和您說的一樣..(可以在強光下看到桌面圖下)
ADJ是在電源開時有電壓.關閉是無電壓的..
線材是用拆下的線(省錢又環保)..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台的情況和您說的一樣..(可以在強光下看到桌面圖下)
ADJ是在電源開時有電壓.關閉是無電壓的..
線材是用 ...

這種接法不知道高壓板或是其他板子會有問題嗎?
怕開沒多久就會有問題耶!
希望可以解疑!
感謝

网友B:
請問樓主AD的ON/OFF端電阻前後電壓是否相同,小弟上次修VX912,換高壓公板后依然不亮,就是因為
AD的ON/OFF端電阻老化,前端電壓3.2V,后端0.6V,小弟直接短路這顆電阻解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樓主AD的ON/OFF端電阻前後電壓是否相同,小弟上次修VX912,換高壓公板后依然不亮,就是因為
AD的ON/OFF ...

謝謝指較..
這點我又學起來了..懶得再拆開測量..
下次我會注意的..

网友:
A/D版找5V和鍵盤上1.8V電壓
請問可調整亮度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