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機油選擇 藍領工頭機油分享-Chevron 10W-40

楼主(2012-04-23):
  機油
小弟機油都去家X福 不然就去車X屋買

中油紫瓶  9000 SL  10W 40  1 L    從 210元 加到現在  一瓶  300多元 (固定5000換油)

現在開始在COSTCO 買機油   藍領工頭  也是 10W 40   不過是礦物油  一瓶一百出頭 (固定3000換油)

個人知道機油貴不一定好.便宜不一定不好.  只要不是啥米沙拉油.假油 .  都是好油

  為何現在想換便宜油 且還礦物油   . 全球排名第四大石油廠

1省錢 .

2不是假油 . COSTCO

試想雞排店沙拉油一個禮拜換一次油 用等級高的植物性橄欖油

到不如 3天換一次油 普通沙拉油

對車子應該是有好無壞

100 X 3.5  加保養工資    3000換一次油

高價油 300 X 3.5 加保養工資    5000換一次油

哪一塊雞排對味 ?
以下是 使用一年半 拆下鳥仔蓋無卡油泥(汽門室)

已加一年多拆下的汽門蓋

已加一年多拆下的汽門蓋

网友A:
沒有油泥,保養好,市面上的機油很多,但是要看你所堅持的理念是什麼,看你對機油的認識。M和9000的都是好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油泥,保養好,市面上的機油很多,但是要看你所堅持的理念是什麼,看你對機油的認識。M和9000的都是好 ...

中油 SL9000 紫色那瓶在台灣誰敢賣假油
美孚 假油倒是不少, 原廠手冊建議5000KM就該換油, 現新款車手冊一萬KM換油

堅持理念 是什麼?  車子能跑就行了
要開的久, 勤保養才是王道

只要不加到假油, 就是對機油認識 !

网友:
原則上只要機油品質沒問題,礦物油、半合成、合成...勤換油即可....
機油濾網別買品質不佳的....那會影響過濾效果

但有沒有卡貴凍卡久(延長更換里程)的說法.....我不認同

网友B:
toyota原廠聽說都是10000換一次油:)
我還聽某家保養廠跟我說歐洲為了環保.除非車子有拆修.不然都不會換油

网友C:
這種有分電盤的車應該10年有了吧,建議用礦物油就好,不過換油公里數不要撐

礦物油會滲橡膠件,但是對老車來說因為油封因此膨脹反而比較不會漏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oyota原廠聽說都是10000換一次油
我還聽某家保養廠跟我說歐洲為了環保.除非車子有拆修.不然都不會換油 ...

某些歐系車變速箱連換油孔都沒有,公里數到了看您要換整顆米凶或是換車

搶錢搞成這要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有分電盤的車應該10年有了吧,建議用礦物油就好,不過換油公里數不要撐

礦物油會滲橡膠件,但是對老車 ...

這種有分電盤車齡10年多一個冬天
前面有提到, 3000 KM 換油

鳥仔蓋拆下來圖片 在上面
任何油品都會滲橡膠件, 尤其是剎車油(利)

新車 或老車 加何種機油 都OK , 不要加到假油就行

网友:
我汽車  機車現在都用這款油  真的不錯~~
他的容量是 950還是960ML?? 所以要扣一下成本..

好一點的 cosco 有賣嘉實多 也還不錯..

以前用過中油的礦物油...4L 裝 才兩百多 省最多..
不過高轉上不太去  引擎有點不順...的確大概三千就要換.  就沒在用了

後來用過新日本  and KIC...的確不錯 可以撐很久  不過好貴阿~~

ps. 網路上的心得都只能參考  因為大家提供的數據不同. 車車不同..根本沒有具體的數據
大部分都是感覺上的描述......
而且有的是業代 也不清楚?
最好自己有裝油壓表 用過一次之後就知道油的好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油 SL9000 紫色那瓶在台灣誰敢賣假油
美孚 假油倒是不少, 原廠手冊建議5000KM就該換油, 現新款車手冊一 ...

美孚 假油倒是不少,
我是用家*福美孚1號5w-50.不曉得是真是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美孚 假油倒是不少,
我是用家*福美孚1號5w-50.不曉得是真是假???

家x福 賣的機油不確定真假
汽車百貨賣的機油 的確有假油

家x福 一旦被發現缺失  [ 食品過期 , 用品瑕疵 ,  機油品質不良
定會消毒  [ 推說上游問題

网友E: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nov/30/today-so8.htm
這是之前爆出來的.

現在的假油應該就是假品牌油..假產地油.
反正現在很多平行輸入..油到底從哪鋰生產出來的 也搞不太清楚.
起碼 Chevron 10W-40 可以確定不是假油..因為是  costco 自己進口的
除非costco 自己有問題

要確定油有沒有問題...感覺最後就像辦案 要追他的流向...

而且代理商也許有平行輸入一些正品..但是後來又参了很多 b 貨一起賣..
就像上面的例子一樣..到底是真是假  誰知道阿~

反正很多產品 或許業內一眼看就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不要搞的太大.  讓原廠出來抓
就像變壓器很多都假的...貼紙都自己亂貼一通...大家也照賣不誤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nov/30/today-so8.htm
這是之前爆出來的.

COSTCO 這牌子品管很嚴
以下是小弟親眼看到的

在逛裡面商品,發現 如推車放滿商品 食品, 不買而把推車放在旁,走去結帳外食區
再回購物場裡面, 不到一分鐘, 推車已被服務員推走整理放回原位

結帳區 剛好看到, 賣場服務員拿錢給客人(目測掉錢200元~3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些歐系車變速箱連換油孔都沒有,公里數到了看您要換整顆米凶或是換車

搶錢搞成這要真是............ ...

沒有油孔的話就可以用抽真空的方式,用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家x福 賣的機油不確定真假
汽車百貨賣的機油 的確有假油

小弟有位南部機油大盤商,每次都到港口載整桶的機油,他說除了較高級、名牌的(進來就是罐裝)的以外,很多都是跟他叫一樣的油(基礎油),然後回去自己再加油品添加劑,最後裝瓶到各個賣場。這是他說的,信不信由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弟有位南部機油大盤商,每次都到港口載整桶的機油,他說除了較高級、名牌的(進來就是罐裝)的以外,很 ...

對啊,很多小品牌都是自有品牌,回家自已裝罐就可以拿去賣了,反正又不是人吃的www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小弟有位南部機油大盤商,每次都到港口載整桶的機油,他說除了較高級、名牌的(進來就是罐裝)的以外,很 ...

說的甚是..
外面不是有賣機油添加濟(機油精).
自己加

或者買半合成 (廠商加好機油精的..) 這應該就是機油的來源啦.

看到之前 01 有人提到 買大廠牌的不會買到假油. 這點說來有點問題~~

以前說的假油應該是用回收油..打一些沒聽過的自創品牌..油質很差

但現在大家談論的假油應該是仿冒油.ex假toyota油.
所以買大廠牌的反而更容易中標.
所以我都用冷門油. ex KIC 之前也用過一陣子..這個應該沒人要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說的甚是..
外面不是有賣機油添加濟(機油精).
自己加

應賅是說買來路不明的大廠牌很容易中標。所以我用機油都是把本身在用的機油先在高速公路將時速開到一百,看他的轉速停在多少,記下來,再跟要使用的機油相比較,好不好看轉速就知道,好的機油潤滑度夠,同樣時速一百,轉速反而少,這樣就會省油。這是朋友交的撇步,當然,也要看換下來的顏色以及油膜有否到 2-3 mm。

网友:
我是用Chevron 5W40的全合油,滿好催油門的。但是現在里程數快突破20萬KM,想要換成5W50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