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高壓電路板-換固態電容

楼主(2012-04-23):
人家丟給我一台 Acer AL718 液晶螢幕, 2003 五月製造的.

開不了機, 先拆的, 高壓電路板爆了兩顆 680uf 16v.

想說要換電容, 就全部都換, 之前已經換過自己在用的三鳥牌, 不過是換成日製的電容, 不是固態的.

這邊請問幾個問題.
1: 換成固態電容, uf 應該如何選擇; 若是選相同容量與 v 的, 固態電容會比鋁質電容來的大, 因為特性不同, 網路上面有人是說只要 uf 只要買原本鋁質電容一半的容量即可, V 則相同.

2: 電路板上 最大顆的電容 100uf 400v, 是不是可以用固態電容, 若是可以, 選用的 uf & v 應該多少.

先感謝回覆.

Best Regard

网友:
又是網路謠言嗎?

固態電容基本上沒有人會使用在"電源板上"

一般來說,固態電容最多最多只有耐壓到10V. 通常耐壓值多是只有6.3V以下
==========================
2: 電路板上 最大顆的電容 100uf 400v, 是不是可以用固態電容, 若是可以, 選用的 uf & v 應該多少.

"如果市面有這種固態電容,那我真的可以開開眼界" ~~~
=========================

如果你今天是問AD板上的電容,那你可以全部更換成固態電容,滿足你心裡所期望的效果

至於電源板 or PI板 ~ 我想不會有人採用所謂的固態電容去更換高壓高電流的電解電容

楼主:
ok 瞭解

470uf 25V : 4
470uf 16v : 2
100uf 25V : 1
680uf 10V : 5
680uf 16v : 3, 爆的
330uf 16v: 1
100uf 400v: 1
22uf 50v: 4

這是板子上的電容數.

上拍賣網, 固態電容可以找到的規格如下:
10V560uF
16V470uF
16V270uF
25V220uF

网友:
那就換吧!!!把實驗結果PO上來,讓大夥瞧瞧。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瞭解

470uf 25V : 4

您可以問問老闆!!
470uf 25V 這規格應該也有!!
如果找不到規格!!如470uf 16V可用 470uf 25V 取代....

网友:
要不先換了爆那兩顆? 試機ok了才換別的, 如果換了那2顆都不ok, 到時間再決定全換電容還是換高壓板吧?
但前提是要高壓板跟電源板是分開, 因為如果是2003年制, 那時候應是分開的

网友:
基本上用於穩壓部份電容材質是可以替換的 注意一下 容量/電壓 可是電壓要比原來的=或大於元電壓值
臨床實驗根據經驗假如用於震盪或RF不一定可以更換其他材質

网友:
可以考慮折衷 1000~1200uF/16V 電解 + 470uF/16v固態電容並用:)

不過正常應該是看該部位工作溫度,通常大顆一點的電容散熱會比較好

也可以選耐溫較高的電容使用

楼主:
拍賣看到 NICHICON FP CAP固態電容(POLYMER) LIFE 2000小時 105℃ 16V 470uF SIZE:8*12.

問了廠商, 說數固態電容的壽命兩千小時是連續 105℃的環境使用下.

网友:
在好的電容  在過熱環境下 也會提早over..

最近為了更長久..把液晶螢幕後面那個鐵蓋給拿掉..
散熱更好

至於屏蔽 就用鋁箔紙貼個意思..反正如果有電磁波在外面 沒差啦~

网友:
一般建議NCC KY、Rubycon ZL/ZLH系列就已經很不錯,是沒太大必要用到固態
如果要用固態,比較建議用在DC-DC電源電路上,部分高階機種的AD有使用DC-DC,這時用固態比較有幫助

楼主:
電原板: 台達電 Delta ADP-42AF

爆的兩顆 680uf 16v 電容, LTEC 輝城 的.

今天會買 NICHICON FP CAP固態電容 16V470uF, 先換掉爆的兩顆看看.

補充內容 (2012-4-27 11:54 AM):
RUBYCON/紅寶石 電解電容器 16V 680uF
單價: 7$
NICHICON 固態電容16V 470uF
單價: 15$

楼主:
換電容後報告 - 完修成功

原本的 680uf 16v 有三顆, 爆兩顆; 使用 NICHICON 固態電容16V 470uF 替換成功.

上面圖片編號 5 的電容.

板子型號: 台達電 Delta ADP-42AF

電容規格號碼依序:
1: 470uf 25V
2: 470uf 16V
3: 100uf 25V
4: 680uf 10V
5: 680uf 16v
6: 330uf 16v
7: 100uf 400v
8: 22uf 50v

作法1: 先換掉爆的兩顆電容後, 上電源, 可以正常開機進入 Windows 沒問題.

作法2: 再換沒有爆的那顆電容後, 上電源, 可以正常開機進入 Windows 沒問題, 音效輸入測試, 也沒有問題.

用固態電容替換, 完修成功, 以上報告完畢.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這邊送上兩張爆漿的電容的剖面圖.

正面照, 看得出來爆漿內部已經快乾掉了.:

上方照:

网友:
很期待ㄋㄟ!!~~~~我也像看看

网友:
真是有意思,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