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A220..不亮維修(軟的)

楼主(2012-04-23):
情況:背光不亮
型號:A220....22"划算
只有電容爆....已更換(跟板上大大購買日本電容)
更換5顆~~其他拆下電容表量測!!正常....(因無容值可換就先不換了)
測試5小時...
目前正常使用中~~此為cremaker提供顯示測試工具
感謝各位大大~~小弟在這受益良多-------->工具也買很多n_030|
熱風槍組、UT 61E電表、UT33C電表、二手示波器、敲殼工具.....點燈工具~燈管~
目前想學AD版維修跟燒入器..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cremaker提供顯示測試工具
不知道哪邊有載點呢?
我目前都用線上的測試
想看看其他的測試程式
感謝

网友:
加油~~~請多多發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emaker提供顯示測試工具
不知道哪邊有載點呢?
我目前都用線上的測試

維修聯盟裡的教學文獻內就很多.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ypeid&typeid=59

网友:
最近也修了好幾台軟的LCD!!

比較硬的在這裡

http://bbs.pigoo.com/thread-37409-1-1.html

這換燈管真的要小心,我已經不小心2次了,殘念..................

不小心的例子,忘了拍照,下次再有機會不小心的例子再PO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maker提供顯示測試工具
不知道哪邊有載點呢?
我目前都用線上的測試

抱歉!!這是用硬體~~某位大大用單晶片寫的!!cremaker大寫的
當下小弟剛在這已有1~2年!!cremaker提供給我!
文我找不到..
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maker提供顯示測試工具
不知道哪邊有載點呢?
我目前都用線上的測試

找到了!!您自己研究一下
簡易的VGA測試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27550-1-1.html

网友:
恭喜完修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