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安泰信直流电源通病 输出正常 电压电流显示狂闪 异常显示

楼主(2012-04-23):
   故障现象:安泰信3005SI电源第一次开机,左面电流显示4个LED数码管显示位“0000”并且狂闪,右面电压显示LED数码管有显示!关机再开机,左面电流显示LED数码管不闪了(有显示),但是显示的电流不准,乱显,右面电压显示数码管无显示!用万用表接入,测量实际输出电压,电流,证明该电源实际输出很正常,电流可控,电压可控,就是显示不正常!每次按总电源开关开机,电压这边显示66.6,1秒钟后消失,板子上的集成电路都是焊接的,已经完全检查并补焊了一遍显示主板,和主输出电路板,接插件也重新检查了!

       检查发现显示板上的79L05发烫,测量输出电压只有-3.5V,把7905拆掉,滤波电容拆掉,-5V端对地电阻3欧,把7107供电脚铜箔割断,7107脚对地电阻很大(占且判定没坏),从79L05输出脚铜箔测量-5V脚对地电阻4K左右,重新把割断的电路板焊好,再此测量-5V电源对地电阻,4K左右,NND,神经病的板子!
        重新焊上79L05通电试机。故障依旧,79L05很烫,-5V电压很低,拆掉79L05和电容测量内阻,还是4K左右,未发现短路现象,正好手边找到一个大个子的7905换上,通电第一次试机,4个电流显示数码管有个别笔画有微弱的显示,7905发烫但电压下降不明显,但是这次发现7135BP也很烫,马上关机,等了一会再开机,4个电流显示数码管显示“0.000”并且同步闪烁,右侧3个电压显示数码管恢复正常,这次再用手摸7135BP发现它不烫了,估计问题就是它了,估计一开始是7135内部有软短路想象,后来换了大电流的7905把内部软短路击穿为开路了!

      更换屏显驱动芯片GC7135AP芯片,开机正常!

       安泰信可调电源的通病:屏显和输出都不正常,最可能原因为电位器损坏!输出正常但屏显不正常,则是这个屏显驱动芯片坏!
       GC7135AP芯片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523454745

      安泰信电位器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668958977&

       龙威电位器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668958977&

网友A:
惠民老闆 ~我那台~APS3005S   少一個I   也有通病嗎?
還是只有 SI的

楼主:
一样的通病!3005SI比3005S就是多一个数显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惠民老闆 ~我那台~APS3005S   少一個I   也有通病嗎?
還是只有 SI的

恭喜中獎!!

下次把料買好「傳咧等」。

网友:
看來我那台也不保了,220v的,還很少用說~

网友:
蝦米!我還以為是接觸不良呢?我有一台雙電源的,右邊那組電源大部分時候正常,有時候顯示的電壓卻比實際電壓高出3V。
看來要先買兩顆備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