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楼主(2012-04-23):
三隻鳥VA1916W  維修實例,故障情形,二次測,電源電容全部壞掉,故障情形:1.開機正常,有時無法開機2.開機正常,當你用訊號顯示器,送訊號進去時,都正常,換另一組訊號進去時,會自動關機,特附上兩張圖,所更換的零件及維修後正常的螢幕

网友A:
維修實例最好是有照片,以下的連結有貼圖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
恭喜林大完修...全部換掉等燈管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維修實例最好是有照片,以下的連結有貼圖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

我敬愛的
wish 老大大
您的臉書 有點像 海道
怕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敬愛的
wish 老大大
您的臉書 有點像 海道

我沒有用臉書呀!
咦!好像有人告訴我臉書是在幹什麼的........,不過我又忘了。

网友C:
恭喜完修!
第一次看到直立式的顯示器,超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維修實例最好是有照片,以下的連結有貼圖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

可是我已經上傳圖片了,所以管理員老大啊,你這樣也無濟於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第一次看到直立式的顯示器,超炫的!

那是照片被壓縮了,並不是是直立式螢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用臉書呀!
咦!好像有人告訴我臉書是在幹什麼的........,不過我又忘了。 ...

老大 他所說的臉書 指的應該是你的頭像 ....像海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已經上傳圖片了,所以管理員老大啊,你這樣也無濟於事啊!

不好意思!我不懂你的意思!能說明白一些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大 他所說的臉書 指的應該是你的頭像 ....像海盜

我的頭像"像海盜"?它不是"像",他本來就是海賊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照片被壓縮了,並不是是直立式螢幕

ㄏㄏㄏ!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不懂你的意思!能說明白一些嗎?

你是說圖片教學嗎?不好意思!那是我女兒他不小心把次序弄亂才會這樣的,其實我會上傳圖片,根本不需要那個教學!
我是好意告訴我是怎樣把那些東西修好,如果你不高興的話,我不會再上傳我修的任何一個東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說圖片教學嗎?不好意思!那是我女兒他不小心把次序弄亂才會這樣的,其實我會上傳圖片,根本不需要那個教 ...

我只是以為你不會貼圖,所以告訴你那裡有教學,我從來沒有否定你的好意,也沒有對你說過我對你貼的不高興呀!為什麼你要這麼說呢?

楼主:
我本來還要上傳國際TC-32VPL油畫的維修實例.故障點.是在視訊盒上的一IC上.可是看了以上的狀況我想還是算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來還要上傳國際TC-32VPL油畫的維修實例.故障點.是在視訊盒上的一IC上.可是看了以上的狀況我想還是算了 ...

這個論壇很公開,也沒什麼限制,你願意分享你的心得,我們很歡迎,你不想分享,我們也沒有任何意見。

請你把這篇重頭再看一遍,我從來沒有否定你的好意,也從來沒有對你說過我對你貼的不高興!我只是不解為什麼你要這麼說。

楼主:
如有疑問再上我臉書或即時通.我是五年級生我在於維修賺錢.電腦注音都佷笨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有疑問再上我臉書或即時通.我是五年級生我在於維修賺錢.電腦注音都佷笨可以嗎 ...

好吧!我沒有疑問,所以不用上你的臉書或即時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有疑問再上我臉書或即時通.我是五年級生我在於維修賺錢.電腦注音都佷笨可以嗎 ...

大哥,冷靜一下!
沒有人有怪罪你的意思

网友:
哇嘛5年級生~~
維修是性趣.不不...是興趣,也歡迎到我臉書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有疑問再上我臉書或即時通.我是五年級生我在於維修賺錢.電腦注音都佷笨可以嗎 ...

小弟和您一樣...同年級...同姓氏...相同電腦注音都佷笨....
但...榮大....放輕鬆點!
您太敏感了~~~~

网友:
林大,w大沒有其他的意思,他很像也是5年級生,大家都同一輪的
都沒有惡意,大家加油

网友:
奈ㄟ安ㄋㄟ!!!.................

好像誤會大了點喔.....................

楼主:
油化不是因為T-CON才會引起的,視訊盒上面的IC熱當跟空焊,也會產生油化!!
如想知道,請把個人的視訊盒拆開後,拍照、上傳個人的E-MAIL到我信箱,我私底下再說明,不限任何廠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