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N4262W 無電源

楼主(2012-04-23):
廠牌:ViewSonic N4262W
型號: VS11808-NT-1P
電源版型號: MPT T807
故障狀況: 有5VSB PS/ON無電壓且無電源輸出
請問
1:5VSB-->有5V,但PS/ON無電壓,要從哪查起
2:請問各位大大哪位知道IC2及IC3的型號
型號

LCD型號

LCD型號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面板型號

高壓版

高壓版

高壓版

電源版型號

MPT T807

MPT T807

電源版正面

正面

正面

電源板背面

背面

背面

IC701

IC701

IC701

IC3

IC3

IC3

IC2

IC2

IC2

网友:
自己都知道無>>PS-ON>>>還問重哪查起真怪

网友:
ON/OFF腳無3.3V到5V電壓往回查AD版阿

正常開關機要有HI LOW變化的

网友A:
BEER大大!! 麥安ㄋㄟ共啦!!

我有時頭殼壞去,也會做蠢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EER大大!! 麥安ㄋㄟ共啦!!

我有時頭殼壞去,也會做蠢事的???

可能刺激到網友>>>在論壇爬完文>>維修度至少有80>>>>等於出師>>
只是要問>>自己都知問題不先解決>>>>來問無力

网友:
將+5VSB串接一隻15K電阻,看看能不能單獨啟動電源板,
確定電源板OK的話再往AD板或高壓板方向查吧!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
我是新手
如何單獨啟動電源板
是將5VSB串電阻後對地嗎??
還是PS/ON是從AD過來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
我是新手
如何單獨啟動電源板

哦沒說清楚.........
+5VSB串接電阻到POWER ON,單測電源時不要連接其他板子

网友:
是1.5K吧 是我看錯還是打錯

网友:
之前上課時老師都教直接5v接POWER ON,電源就啟動了。正確接法是要再接一個電阻哦,不過是15k還是1.5k。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教導
剛剛已啟動電源供應器了
只是因為手滑
不小心短路到5V-GND 12V-GND
導致現在5VSB電壓亂跳
各位新進們
1.5VSB亂跳要從哪找起??
2.有誰知道這塊版的IC2及IC3是哪個編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