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教,勳風小鋼炮吸塵器不動啦!

楼主(2012-04-23):
還記得久久以前,電視購物上的小鋼炮吸塵器嗎?
還可以吸保齡球的那一款,
沒錯,就是那一款,
現在他不動啦!

拆開一看,沒什麼料,
馬達、線組,沒了!

現在懷疑他的線組有問題,
請各位大仔看看:
一個啟動kmp電容,規格是0.47㎌,275v/ac,
電表一量,嗯,還有0.464㎌,應該還ok,
電容兩側也有110v/ac,這顆應該是還沒壞吧!

再來就是一個電感,不知道怎麼量,但是兩側也有110v/ac,
線圈也有導通,當他是好的!?

再來就是一顆保險絲125v/8a,量量有沒有導通,有導通,
但是兩側就沒有110v/ac了,只有0.6v左右跑來跑去,
線組上只要沒過保險絲的都有110v/ac,
但是有過保險絲的就沒幾v了,

想請問各位大仔們,是不是這個保險絲掛了?
換掉應該就行了吧!
謝謝謝謝!

网友A:
這到怪怪.保險絲沒斷.怎可能沒110V.你要拍一下反面.再拍一下馬達本體.這比較好抓藥喔~~

楼主:
我也覺得怪啊!
ok,因為今天機器已經裝回去啦!
所以,我明天有空再來補圖,
感謝Dave兄的啦!

网友:
看您的敘述.......保險絲拆下用歐姆檔量看看有無開路?

网友:
該不會那個爛爛的開關掛了?量看看吧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掛了!!

先量一下馬達線圈,如果是不導通,那就可以把它丟了!!

我的就是馬達燒了,修理不划算啦!!

网友B:
   "有導通,但是兩側就沒有110v/ac了,只有0.6v左右跑來跑去"
有導通就應該沒有壞,你上面這句話的意思該不會是你用電表紅/黑棒直接碰觸保險絲的兩端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導通,但是兩側就沒有110v/ac了,只有0.6v左右跑來跑去"
有導通就應該沒有壞,你上面這句話的意思該不 ...

是啊!
這樣不對嗎?
請用力指教啊!
謝謝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到怪怪.保險絲沒斷.怎可能沒110V.你要拍一下反面.再拍一下馬達本體.這比較好抓藥喔~~ ...

看清楚他說的....不要連你都被誤導了...
保險絲兩端要是有110v就大有問題了耶....
你量保險絲2端會有110v嗎??有的話早就燒保險絲了..
嚴重點~~炸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清楚他說的....不要連你都被誤導了...
保險絲兩端要是有110v就大有問題了耶....
你量保險絲2端會有110v ...

哇勒~~~
我還真的看錯勒~~
謝謝順興大提醒

楼主:
感謝大家的用力指教啊!
小弟真的受益匪淺啊!

原來保險絲不能這樣量啊!
差點沒壞的都修成壞了!

那麼我回去之後再來量量馬達線圈好了!
謝謝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用力指教啊!
小弟真的受益匪淺啊!

記得看看馬達內有沒有裝溫度保險絲

网友:
如果沒有意外,樓上前輩的意見應該是正解

网友:
     這種燒馬達或保險絲蠻常見地......燒馬達嗎...拆下來重繞不是很划算...保險絲的話,直接用銅線By Pass送電試試就知道啦...

网友:
馬達確定沒問題的話就很好處理了啦!!

剩下啟動電容、開關、保險絲、幾條線路、焊點等等

除非你的吸塵器很高級,還有控制電路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這樣不對嗎?
請用力指教啊!

一般吸塵器馬達都是使用碳刷,因該是碳刷磨損了

楼主:
小弟在這邊先謝過各位大仔的鼎力相祝啊!
今天回家又拆了一次,
接上來就上圖啦!
外觀照:
脫衣照:

接下來就是問題點啦:
線組的保險絲,沒熔斷,聽得到電表的嗶嗶聲啊!

所謂惡魔就在細節裡,溫度保險絲,我找到他啦,

接下來就……………

應該就是他作怪啦!
還好有找到痛點,感謝kk20det的提醒啊!

以下是溫度保險絲的印絲:
Microtemp
SSEAPC
G4A00
128℃
看來應該是4A 128℃的溫度保險絲啊!
又要跑電料行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也是壞了不會動作....
不過我連拆都懶得拆了....
因為不好用....就算修好也不會想用它....

网友:
恭喜你找到故障點
洗塵器拆成這樣子,裝回去時可能會費一番工夫.....

楼主:
時機壞壞啊!
這一台不是我的,
是我大舅子的,
東西能修就修修看吧,
用到不能用再來換吧!

楼主:
附上Microtemp溫度保險絲的datasheet

网友:
引用 楼主:
時機壞壞啊!
這一台不是我的,
是我大舅子的,

恭喜完修~~

网友:
最近公司好幾台高瓦數的吸塵器都陸續掛點,因為炭刷壽命到了
倒是沒遇過溫度保險絲的問題
好文~~ 感謝分享

网友:
真是diy感覺無價!
爽度十足!!

感謝經驗分享!
:)

网友:
一個大約10~20元!!都拆這樣!!值得維修~

网友(2012-06-03):
一般馬達都會加溫度保險絲,比較安全,恭喜完修

网友:
大多都只是小毛病啦!!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一篇看了多次,都沒有人發現這個問題,是不是放在 『家電維修技術 diy 服務站』
比較恰當?

楼主:
嗯~~~有這個區嗎?
有的話,請板主幫幫忙啦!
謝謝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可以省下幾個小朋友...再撐一陣子囉!

网友(2012-07-09):
又多讓我上ㄌㄧ課受益良多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