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在minyau那買來的VAIO PCG-4c6p,有時開時不開的問題!

楼主(2012-04-23):
之前在minyau那買來的vaio pcg-4c6p,有時開時不開的問題!
拆開一看,元件真的都小到不行,
小小的風扇,小小的硬碟,排線也小,被動元件也小!
這是惡魔啊!是維修人員心中的痛啊!
算了,我不是專業的,
那就抱起姑且一試的心來修修看吧!
嗯on board的bga ram,就決定是你了,
出來吧噴水龜,啊~不是,
用手按按看,試著把他壓緊一點,
再來上電,耶~~~~~~開機啦!
但是放一陣子之後又不行了!
我想應該就是這個有問題啦!
所以就~~~~~~~
來人啊,圍起啦!
噴上免洗助焊劑,接下來就熱風槍伺候啦!
吹了十分鐘,應該行了!
復機後就真的每次都可以正常的開機啦!

結果音效沒有了,好像一拿回來就沒有了,
等下次有空再來處理啦!

另外,有沒有人知道INTEL 2200BG無線網卡的八卦啊!
開無線XP就藍畫面了!
據我問谷歌大神的說法,晶片本身有暇疪,要更新驅動。

感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謝謝!

网友:
無線網卡故障率滿高的!!

网友A:
恭喜完修 不曉得圍起來的黃色耐熱膠帶的耐熱溫度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不曉得圍起來的黃色耐熱膠帶的耐熱溫度為何

之後在惠民那買的,
詳細的耐溫,我不太清楚,
大概有260~300度吧!

网友B:
這個2200BG嗎 ? 沒問題..沒聽說有晶片瑕疵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2200BG嗎 ? 沒問題..沒聽說有晶片瑕疵阿

是啊!
就是這個2200BG,
我個人手上有兩台機器是用這一張網卡,
一台是HP的,另一台就是VAIO這一台,
兩台,開無線,都會有藍畫面,
HP的那一台還好,只有三不五時才會藍畫面,可能是網卡還沒壞吧,
VAIO的這一台,就不行了,一開就藍畫面,我想網卡應該是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
就是這個2200BG,
我個人手上有兩台機器是用這一張網卡,

要用 HP 或 SONY 提供的驅動
用 INTEL 的通用驅動或者盜版的XP內帶的驅動可能有兼容的問題

你可以試試看 UBUNTU, 就知道是卡壞還是驅動問題

http://www.ubuntu-tw.org/modules/tinyd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 HP 或 SONY 提供的驅動
用 INTEL 的通用驅動或者盜版的XP內帶的驅動可能有兼容的問題

嗯嗯,感謝的啦,
有空再來試,謝謝謝謝!

网友:
我手邊也有兩台筆電(benq&acer)網卡也是這個INTEL 2200BG型號,也是搞不定他抓了很多驅動他還是不給用
害我還把那兩台筆電放在那邊納涼

网友:
不過我很少遇到這種問題耶~通常先去該品牌網站抓驅動程式為首選如果沒有提供符合客戶作業系統的才會去原廠抓~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後在惠民那買的,
詳細的耐溫,我不太清楚,
大概有260~300度吧!

嗯  感謝你

楼主:
今天換了一張2200bg,結果還是不行,還是藍畫面!
音效模組也重接了一下,還是不行,
這個可就難搞啦!

网友:
上傳圖片沒把晶片或元件的型號拍清楚〞,故障情況是否:有時能開機或有時不能開機,故障部位:管理ic‧無線網卡?《履波電容器故障》。就會出現籃屏。山頂洞人2012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