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這顆_貼片電容-求助規格

楼主(2012-04-23):
這顆貼片電容已經短路了  是從ViewSonic VG900 的T-CON拆下來的.

想要更換同級品或相容品代用  因 看不懂它的規格   想知它的電容量及電壓值

請先進大大們 幫忙一下

圖片一

网友:
給你方向>>>先找電子元件封裝在找編號

网友:
這不是二極管嗎?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相關資訊
因是初學 而在上機檢修的實務很有限
能找到這顆故障品(電容器或二極體),是從電源輸出端,開始一路向內部亂拆(多脚IC之外),是沒有實力的亂槍打鳥法.
又因無底子 很多的元件想用上網網搜的方式 也看不懂內涵.
請 前輩先進大大們
指引一道明路  感激

网友A:
我也是初學者, 您有沒有用萬用表量過, 這應該是單向的, 反向的話應不會導通, 請問有量過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提供相關資訊
因是初學 而在上機檢修的實務很有限
能找到這顆故障品(電容器或二極體),是從電源 ...

指引一道明路

明路就是努力爬文.
不是每個人都是師父.
永遠都有學不完的知識.
只有永遠的學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初學者, 您有沒有用萬用表量過, 這應該是單向的, 反向的話應不會導通, 請問有量過嗎? ...

故障品用電表測_正反向-雙導通
tekchan大大   lcd85311230 大大        謝謝

未拆下時,在T-CON的屏壓電源5V(保險片3A)與地線有阻值是105
同時在故障品同路上的小貼片電容兩端,用三用電表測量也是短路的
當使用堆土機方式1個1個堆掉,當堆掉故障品後,兩點位置間,其中有一個接焊點是地極.並測阻值與其它同路上的小貼片電容兩端,己恢復無限大,短路解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品用電表測_正反向-雙導通
tekchan大大   lcd85311230 大大        謝謝

這是電容沒錯,我有這片T-con,是殺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