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請問一搬透透天住家入戶電線..台電負責的範圍到哪裡?

楼主(2012-04-24):
如題..
小弟舊家是透天兩層的樓的房子
屋齡大概三十多年快四十年了

最近在整理修復中
發現屋外舊有的電表到電纜連接點的這段線路
破舊老化而且接點處的線路接的亂七八糟一大駝
每每到了下午時刻
大雨只要一下
那駝接的亂七八糟的電纜線
剛好會被旁邊屋簷傾盆流下來的雨水給一直澆灌
這個樣子已經放在那好幾年沒處理了
線在上面被沖的已經一堆沙尼垃圾
最近開始發現好像有發生露電情形

所以今天就打電話請台電的工程人員來處理
結果台電工程人員來看完之後
說那駝亂七八糟的電纜線到電表這段不是他們負責的
說是用戶要自己找水電來處理
且這段線也是要用戶自己出 = ="

我想請問一下熟悉的大大
台電這樣的說法是正確的嗎?
還是在應付了事....
因為它下午來的時候屋外剛好下了大雨..
要施工很危險..

如果不是真的
那台電對於進屋電線實際應該要負責的線路劃分是怎樣?

還請專業的大大不吝指教一下..感謝~!!

网友A:
水、電都只管到水錶跟電錶。
錶後的部份都是用戶自己要處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電都只管到水錶跟電錶。
錶後的部份都是用戶自己要處理的。

說的就是變電箱到電表這段的線路阿

只是台電人員硬說接進電表的最後這一段是用戶自己要找水電來接的

也就是我說的那一坨亂七八糟的接點到電表的這一段

网友:
台電都只是來封表印看有沒接錯偷電後就封表印.他們工作只負責到這.是要找水電來接沒錯.以前我是都這樣啦.

网友:
根據偶在管線單位的經驗
馬路上算他們的
一般跨過水溝進入私有土地
就不是了

更嚴格的說
馬路上的主管線才是
為了你家分接出去的就不是

比較尷尬的是
電表水表瓦斯表不是私人的
卻要掛在私人的地方

网友B:
一般頂樓加蓋不是台電負責範圍,必須找水電來處理,如果電表是台電來裝設的就是由台電負責處理。

网友:
RE: <求救>請問一搬透透天住家入戶電線..台電負責的範圍到哪裡?

引用 网友B:
一般頂樓加蓋不是台電負責範圍,必須找水電來處理,如果電表是台電來裝設的就是由台電負責處理。 ...

應該這樣解釋大家才會明白,台電只負責到表前表後的一些增設電力設備是由住戶自行處理。如果是私人增設的台電是不管你裝設多少設備,如果電力瓦數或安培不足就是要申請。

网友:
認真來說,台電應該負責到電表前端,
但是長期以來,都是叫商家自行負責(全台省了多少工時和電線!!)
兩個禮拜前,水箱漏水,水箱一直冒水出來,就打電話問自來水廠。
水廠的回覆是:水表前他們負責,過水表就要自行負責!!
結果問題出在水表後的橡皮爛了(可能是因地震而鬆動!!)
一時找不到水電工,就剪機車內胎,套了2層~~就OK啦!!

网友:
電力線分:外線、接戶線、電表,外線與接戶線交接部份叫責任分界點,
電力公司負責到這裡。

网友:
我覺得所謂責任分界點就是「沒有責任點」,台電 A 了百姓這麼多錢,服務還沒有到家~真的是...@#%

网友C(2012-05-28):
電工法規之屋內裝置規則有:
分界點

被A錢,可去爭取。 不過,並不以為然!

网友:
不知到版主滿意了沒?  以下是電力公司營業處詳細說明!!

透過本公司區營業處同仁幫忙答覆如下(請參考):
依本公司營業規則第三章第三節 「責任分界點」:
1.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供電設備與用戶用電設備之接續處謂之責任分界點(以下簡稱分界點)。』
2.第二十二條『各類用電之分界點按下列方式辦理:
  一、低壓用戶
     (一)高樓大廈:於配電場所外壁或靠近配電場所邊牆之適當處所
         設置受電箱及受電母線,受電母線與本公司變壓器二次引接
         線接續處為分界點。
     (二)公寓式房屋:在一樓樓梯間邊牆靠外側之上端由用戶埋設一
         接線匣,以該匣為分界點。
     (三)其他:以用戶進屋線與本公司之接續處為分界點。但用戶自
         備有低壓外線者,則以該戶自備外線與本公司線路之接續處
         為分界點。
  二、電表以集中方式裝設之用戶
         如集中電表負荷側線路產權係屬本公司,則以集中電表負荷側線
         路與用戶進屋線之接續處為分界點,如集中電表負荷側線路產權
         係屬用戶,則以集中電表前為分界點。
  三、高壓用戶
         以本公司為供應該用戶用電之開關負荷側為分界點,但開關如屬
         用戶者,則以開關設備之電源側為分界點。

﹝如有其他問題可以電24小時不打烊客服專線1911詢問﹞

网友D:
樓上幾位大大說的都很正確  已經裝過很多顆電錶囉 裝一顆要是有佈線 像透天的從接戶點到電錶大約8千起跳(約3米距離-包含申請電錶)要是樓上要加裝電錶就最低1萬2~5起跳要看距離
像前兩年我家的老家翻修(20幾年沒住人-老式三合院)我重新佈線+申請電錶光是線材+我的工錢 還有助手的就要好幾萬 30米距離

网友(2012-08-12):
簡單點~就是電桿的夾賴(應該是日語)內含一顆白色的陶瓷跟一組C型鐵架 應為我做過~當然我不知從用戶端後到底是屬哪邊的責任範圍~

网友:
樓上有幾位大大..似乎太過[激情]了一點!

其他 A錢 應該如何如何....的就不予置評了~
9樓 12樓說的很清楚了!
8樓的舉例不對~

11樓的圖 最直視.....讚一個~!

很多人會誤以為 台電是負責到 "電表"之前(含電錶)...(這是錯的!)
台電只做到分界點....

而且再說的更清楚一點[分界點]那個[點]的結線是台電負責的!
但是通常 水電行,都會位了讓業主(住戶)早點送電,都會主動先把 [分界點的結線]做好!
所以有些台電的"菜鳥",會以為分界點不是他們要處裡的!

回到您的問題 [電表到電纜連接點的這段線路],就是11樓圖中的"進屋線"...
所以....找水電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樓上幾位大大說的都很正確  已經裝過很多顆電錶囉 裝一顆要是有佈線 像透天的從接戶點到電錶大約8千起跳( ...

這樣不算貴啦  幾年前我申請天然氣  由1F配至4樓  就花了我5萬元  愛要不要隨你  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工法規之屋內裝置規則有:
分界點

接戶開關.前是台電要施工的.分界點後用戶自備才料.但表箱.電錶.表版-台電的...但台電是能凹就凹

网友:
接戶線進來到分界點(第一戶),分界點(第一戶)又並聯接到隔壁戶,如此一戶連一戶(建商先規劃好):
據說: 分界點到每一戶總開關這條由用戶負責,台電只是將電度表置放其中(建商須規劃好)。電表前後的電線固定,防鏽、 雨水滲入短路、氧化斷路...., 這段異常可請水電修理,鉛封電表若需破壞,可先告知台電營業處需破壞檢修, 檢修OK,再請台電人員來鉛封,(水電都知情有默契...先破壞),不會濫告你竊電。
沒電很痛苦。